M32用5V,可是SD卡与VS1003用3.3V的引脚驱动,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7-09-18):
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啦!我的M32与12864是用5V的,可是SD卡与VS1003要用3.3V怎么办呢,用电阻分压我试,不行啊@!

楼主(2007-12-06):
电阻分压我试过不行,后来改用74hc245,245的电压用3.3V驱动,成功了,谢!

网友:
全用3.3V不就行了。

楼主: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可是用3.3V的MCU一般是达不到高频率的,对于做MP3不是很好,呵呵\!

网友:
74hc245 的速度多少?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可能你用的芯片比较快,我现在用一片HC125和SD隔离,担心慢了,我才用8M,看来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不用担心它的速度吧,245的使能端一直开着,它不就一直工作着,我试过没有问题的啊,呵呵!

网友:
在5V电源后面再加一个3.3V的三端稳压器就可以了,LZ可以去试试。

网友:
6楼没看懂LZ的问题

楼主:
呵呵,6楼的朋友请仔细看看,没关系,大家都是研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