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25V降压到12V,电路图对不对?

楼主(2007-09-19):
LM257525V降压到12V,电路图对不对?

网友:
第四脚接的 19K3的 电阻干什么用??

典型应用电路里没有那个电阻19K3的电阻。 请看器件手册。

网友:
查看芯片手册中的标准电路图,根据R2,R1计算出你需要的输出电压

网友:
去掉R23就对了,我昨天晚上刚用LM2576做了一个12V降5V的稳压器,它与2575的分别就是电感用100uH,其它一样.

数据手册上有详细的应用电路图,难道楼主连这么重要的资料都不看?
楼主这样懒,怎么搞开发呢?改行吧.

网友:
DATASHEET上的确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2009-03-29):
楼主的接法  输出电源也是稳定的,但电压要高于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