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优利德的数字示波器吗?评价一下

楼主(2007-09-19):
有朋友用过优利德的数字示波器吗?评价一下

网友:
看性能还可以,不知用起来如何

网友(2007-11-04):
我买了个UT2042,上位软件做的不太好,其余的还可以

网友:
不知价钱如何??

网友(2009-01-08):
有没有哪位仁兄用过台湾固纬的DSO?
有用过的能否评价一下其性能?
在此谢过了

网友(2008-11-10):
优利德示波器是示波器里最差的吧~~,做工做的的n垃圾,一驼屎,一开机风扇声音超级大,就像开了发电机似的.而且指标上做假.nnd!

网友:
【7楼】 Friendz
积分:84
派别:
来自:

二手的HP 和 Tek 的也可以考虑。
我买了台HP54503a,500M四通道,感觉比较满意,除了是CRT单色的以外。
-----------------------------------------------------------------
方便报下价钱么?

网友:
二手的HP 和 Tek 的也可以考虑。
我买了台HP54503a,500M四通道,感觉比较满意,除了是CRT单色的以外。

网友:
陈年老帖怎么也翻出来了。。。?
关注市场动态的朋友目前都偏重于普源了,不仅仅是因为性价比高

网友:
买了一个UT2042C,价格还凑合,就是性能太差了,上位机软件不能用,如果简单测量还说得过去,一旦测量瞬时波形就挂了。还有就是采样率与指标采样率不符,将波形放大后完全失真。写了篇文章,本来想用优利德示波器扎几个波形参考,是关于谐波分量的图形,结果让我和导师很郁闷,后来从研究所借了一台型号是DS1102CA,也是国产的,挺满意!

网友(2009-02-21):
现在还用数字示波器,该改用逻辑分析仪了,可以联系QQ315715723,了解一下逻辑分析仪

网友:
我正在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