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500.00A的单相恒流源,请帮我推荐一款PWM芯片

楼主(2007-09-19):
最近帮人家做一个1.0000-500.00A的单相恒流源,请帮我推荐一款PWM芯片

网友:
500A 恒流源!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那是相当大!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干什么用?其他参数写得也不清

楼主:
恒流源主要是用来作校验台的,主要是校验开关的性能用,因此其稳定性很高,一般在0.01A(500安),要保证输出电流源比较稳定,所以要求采取--控制速度比较快,现在准备用PWM,IGBT控制,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提意见

网友:
指标恐怕不合理。。。

网友:
弄的不好,就是一团大火花啊,比电焊机还厉害.

网友:
0.01/500=万分之0.2,这精度咱国内的标准是没戏了,到英国格林威治去问问看有没有这么高精度的标准,要不你做出来没办法测到底准不准。
记得我以前作电能计量的时候,基准是从德国进口的校验台,万分之5的精度,120多万。

网友:
电流太大了啊,估计不好找啊!

网友:
500A,天,电容阵列放电估计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PWM芯片有很多的,UC3842,TL494,UC3525但难点不在于芯片的选择,而是电路的模式,后级的驱动,开关模块,变压器,肖特基或同步整流,如果问到芯片型号,然后自己设计电路,这样的项目很难成功。建议参考现有的产品设计。

网友:
有人知道雷电的电流一般有多大吗?

网友:
看着哪天下雨带个大表去自己实验一下,呵呵

楼主:
设计思路是就像大功率UPS或逆变器,只是输出精度要高多了,因为他做出是也可以称标准源了,现在想找一个16位PWM芯片(单相),能与MCU通讯,3525,494这些是模拟器件,不能和单片机通迅,在PWM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
想自已用那些PWM芯片来搭电路是不大可能的,即使能做到,估计发热问题会把你搞死,而且会体积会很大!!

楼主:
现在做的是低电压,大电流,在功率这块IGBT和IMP比较多的选择,基本上好解决,但在PWM驱动这块比较麻烦

网友(2010-06-26):
这么大电流想谋杀啊。。

网友:
说大也不是很大
要知道

航模里面一两百安的东西控制器很多

网友:
测试导通电阻之类的性能,电压应该很低,参考主板CPU供电,呵呵。
用分流器测电流来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恒流源主要是用来作校验台的,主要是校验开关的性能用,因此其稳定性很高,一般在0.01a(500安),要保证输出电流源比较稳定,所以要求采取--控制速度比较快,现在准备用pwm,igbt控制,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多提意见

0.01A,不大可能实现。

道理很简单。使用igbt,频率不会很高,一般20-40kHz,甚至更低。50000个数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网友(2014-05-04):
呵呵,有点太高,500

网友:
恒流PWM500A有点恐怖!

网友(2016-09-12):
感觉IGBT不合适

网友(2020-11-07):
那就是市场上大功率程控电源

网友:
500A恒流,带多大负载?就算1欧姆负载,你电源也要500V,高电压如何实现?

网友:
楼主方案定下来了没?

网友:
交流工频的话用变压器做升流器,类似焊机原理,控制初级,电流不大,用互感器采样次级电流做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