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解码不正确,请大家帮忙? (采用INT0和T2解码)

楼主(2007-09-20):
可以进INT0中断,当打开T2定时器时,接收的数据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谢了!
解码思路:第一次进入ITN0中断时,打开T2定时器,当再次时入INTO中断,计算两次中断的时间差,来确定是引导码,还是“0”或“1”。
           接收完32位数据时,关T2定时器。
编译器:ICC6.31
CPU: ATmega32L

源程序:

//T2中断初始化
void T2_Start(void)
{
     TIMSK|=(1<<TOIE2);                        //溢出中断使能
     TCCR2 = 0x00;              //关定时器
     TCNT2 = 0x00;
     TCCR2 = 0x07;              //1分频,定时35uS
}

//关T2中断
void T2_Stop(void)
{
     TCCR2 =0x00;
     TIMSK&=0x3f;                //关溢出中断
}

//INT0中断初始化
void INT0_Init(void)
{
    MCUCR|=(1<<ISC01);                //下降沿触发
    GICR |=(1<<INT0);                        //INT0中断使能
}

//T2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2_Interrupt:6
void T2_Interrupt(void)
{
     if(IF_RecvDataCount>0)
         {
                   IF_RecvNewTime++;
         }
}

//INTO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nterrupt:2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
    unsigned char j,i,Temp,Mode,Dat,RcvFlag;

        CLI();
        IF_RecvDataCount++;                                   //中断次数计数

        //PutString_Usart(IF_RecvDataCount);

        Temp=(IF_RecvNewTime-IF_RecvOldTime);                //中断间距
        IF_RecvOldTime=IF_RecvNewTime;

        if(IF_RecvDataCount==1)                              //第一次进中断
        {
                   T2_Start();                          //启动定时器,35us中断一次
                IF_RecvNewTime=0;
                IF_RecvOldTime=0;
        }
        else
        {
                   if( (Temp>310)&&(Temp<340) ) //重码不处理,退出
                {
                            T2_Stop();
                         IF_RecvDataCount=0;
                         IF_RecvNewTime=0;
                         IF_RecvOldTime=0;
                         IR_Addr=0;
                         IR_Data=0;
                         RcvFlag=0;
                }
                if( (Temp>370)&&(Temp<400) ) //引导码
                {
                     RcvFlag=0;
                }

                if( (Temp>25)&&(Temp<40) ) // 0
                {
                     Dat=0;
                     RcvFlag=1;
                }
                  else if( (Temp>55)&&(Temp<70) ) // 1
                     {
                              Dat=1;
                              RcvFlag=1;
                     }

                 if(RcvFlag==1)
                 {
                         if( (IF_RecvDataCount>2)&&(IF_RecvDataCount<20) )
                         {
                                       IR_Addr|=Dat;
                                  if(IF_RecvDataCount<19) IR_Addr<<=1;
                                  RcvFlag=0;
                           }
                         else if( (IF_RecvDataCount>19)&&(IF_RecvDataCount<34) )
                              {
                                           IR_Data|=Dat;
                                           IR_Data<<=1;
                                         RcvFlag=0;
                                  }
                               else if(IF_RecvDataCount==34)
                                  {
                                        IR_Data|=Dat;

                                        IF_RecvDataOver=0;

                                        T2_Stop();                  //接收完毕,清计数器
                                           IF_RecvDataCount=0;
                                        IF_RecvNewTime=0;
                                        IF_RecvOldTime=0;
                                        IR_Addr=0;
                                        IR_Data=0;
                                        RcvFlag=0;
                                  }
                   }
         }
       SEI();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O PORT INIT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B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PORTD = 0xFF;
         DDRD  = 0xFA;

     //INT0 INIT
     INT0_Init();        //INT0初始化

     SEI();

         while(1)
         {
             ;
         }

}

网友:
不要用那么频繁的中断去解码,我也用过,蛮麻烦的,除非你的系统时间要求那么高,必须得中断。

直接调用delay.h的函数去延时吧,这样非常简单。

楼主:
lvhaian你好,能不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给一个给你参考一下,IRDATA为红外输入脚:
#include <*mcu*.h>

unsigned char space_key_time,work_mode;
unsigned char rece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key_data,temp_key;
unsigned int irdatatime_s,irdatatime_m,irdatatime_e;
unsigned int irdatatime_hw,irdatatime_lw;

irdatatime_s=TM00;//read start time
temp_key=0x800;
key_data=0;
for(i=12;i!=0;i--)
    {
     do//IRDATA==0
       {
        irdatatime_m=TM00;//read mid time
        irdatatime_lw=irdatatime_m-irdatatime_s;
        if(irdatatime_lw>IRDATAL_MAX) return 1;//rece error
       }
     while(IRDATA==0);
     if(irdatatime_lw<IRDATAH_MIN) return 1;//rece error

     do//IRDATA==1
       {
        irdatatime_e=TM00;//read end time
        irdatatime_hw=irdatatime_e-irdatatime_m;
        if(irdatatime_hw>IRDATAL_MAX)

{
           if(i!=1) return 1;//rece error,isn't last bit
           else goto REC2;
          }
       }
     while(IRDATA==1);

    REC2:
     if(irdatatime_hw<IRDATAH_MIN) return 1;//rece error

     if(i==1)//last bit
       {
       if((IRDATAL_MIN<irdatatime_lw)&&(irdatatime_lw<IRDATAL_MAX))
         {//DATA IS 1
          key_data=key_data|temp_key;
         }
       else
         {//data is 0
          if((IRDATAH_MIN<irdatatime_lw)&&(irdatatime_lw<IRDATAH_MAX));
          else return 1;//rece error
         }
       }
     else

{
        if((irdatatime_hw+irdatatime_lw)>(IRDATAL_MAX+IRDATAH_MAX))
          {
           if(i!=1) return 1;//isn't last bit
          }

        if((IRDATAH_MIN<irdatatime_hw)&&(irdatatime_hw<IRDATAH_MAX)&&(IRDATAL_MIN<irdatatime_lw)&&(irdatatime_lw<IRDATAL_MAX))
          {//DATA IS 1
           key_data=key_data|temp_key;
          }
        else
          {//data is 0
           if((IRDATAL_MIN<irdatatime_hw)&&(irdatatime_hw<IRDATAL_MAX)&&(IRDATAH_MIN<irdatatime_lw)&&(irdatatime_lw<IRDATAH_MAX));
           else return 1;//rece error
          }
       }

     temp_key=temp_key>>1;
     irdatatime_s=irdatatime_e;
    }
switch(key_data)
       {
        case key_data1:
             {
              work_mode1();
              break;
             }

        case key_data2:
             {
              work_mode2();

              break;
             }

        case key_data3:
             {
              work_mode3();

              break;
             }

        default:return 1;
       }

}

void main()

{

do
   {
    WDOG;//run watchdog
    io_init();//i/o口初始化
    if(IRDATA==0) recedata();//如红外I/O口有信号
   }
while(1);
}

/*******************************************************************************/
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欢迎登陆我的blog:blog.sina.com.cn/suzhoumcu
/******************************************************************************/

网友:
没有带阿,在家里,晚上发

楼主:
好,谢谢!
这是我用INT0中断+延时做的,接收始终为0XFFFF,请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多谢!

源程序:
INT0的初始化就不发了,上面有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nterrupt:2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
    unsigned char i;

    CLI();
    //GICR &=~(1<<INT0);                                   //关INT0中断使能

    for(i=0;i<3;i++)                                  //去除干扰
    {
             delay_nms(1);                              //delay 1ms
             if(PIND&0X04)
             {
                    IF_RecvAddr=0;
                   IF_RecvData=0;
                     goto ret;
            }
    }
   while( PIND&0x04 );                 //等待高电平,延时4.5ms

   while( !(PIND&0x04) );                    //等待低电平

   //开始接收用户码
   for(i=0;i<16;i++)
   {
         while( PIND&0x04 );
        delay_nus(230);                              //delay 700us
         if(PIND&0x04)
         {
                IF_RecvAddr|=(1<<i);
                while( !(PIND&0x04) );
         }
         else
            {
                IF_RecvAddr&=~(1<<i);
             }
    }

   //开始接收数据
   for(i=0;i<16;i++)
    {
        while( PIND&0x04 );
        delay_nus(230);                             //delay 700us
        if(PIND&0x04)
        {
                IF_RecvData|=(1<<i);
                while( !(PIND&0x04) );
        }
        else
            {
                IF_RecvData&=~(1<<i);
            }
    }

        ret://GICR |=(1<<INT0);                        //INT0中断使能
            SEI();
}

网友:
楼主,如果你定时器是用溢出方式的,那确实不准的,我以前也是搞了很久才发现溢出中断不准。

建议红外解码用输入捕抓来做,很简单,也很准确

楼主:
谢谢eagle2006提醒,T2定时器确实是用溢出方式的。
输入捕抓脚被其它脚占用,板了已经做好不可能再更了,
没办法,不准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要配合示波器仔细调整溢出时间.

网友(2008-03-21):
ym_avr,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正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解码的方法和你一样,不知道是否可以交流下?
QQ:517077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