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音响论坛的第一个帖子:发烧音响线(Line in)的DIY (图例教程)(原创)

楼主(2007-09-21):
下面我会一边制作,一边拍成图片。数据输入线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制作起来仍是有一些讲究的:

原材料的准备
我是到广州惠福路一带的发烧器材店买的,与一个澳门师傅一起去,国内发烧器材冒牌货很多,一定要到可靠的地方才能买到正品。以下的材料是他推荐的。

我打算做2对长度为1米的音响线路输入线。所以需要购买4米的线材。品牌是性价比较高的“怪兽”,价格为每米150元左右。

问店主要了一些热缩管,这东东很便宜,不值钱。

四对连接头,品牌为 Charming music(美国),价格为每对160元。

这样算起来每对线的成本价是:300线材(2米)+320元连接头(四只)=620元。 虽然市场上能卖到3元一对的音响线,不过这个DIY出来的效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楼主:
为达到最佳的信号传输与抗干扰效果,发烧音响线是有方向的,信号应顺着文字的方向流动,如下图:

本来我不想做成1米长度的,觉得是过长了,但搞音响的澳门师傅说感觉1米左右的音质会好一些,太短反而不好。(呵,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以后再慢慢研究)。

将上图标明的不要部分剪掉,套好热缩管:

剪开引线胶壳,里面的组成还挺复杂。一条单支粗铜,6条多支细铜,全部用类似薄棉纱的材料包起来:

红色的焊在插头中心线上,黑色的焊在铜外壳上:

要使用100W以上烙铁,否则几乎无法焊。终于焊成一只了:

另外一头(信号流出方向端),不要剪掉上面标出的铜网、接地线等,将它们与黑线一起焊到金属外壳上。

终于大功告成:

楼主:
下次插发烧级的音响线时,记得不要乱插,否则看起来会不专业。

网友:
嘻嘻,好多年前就很喜欢玩音响,现在家里的用音箱、功放(胆机)都是自已动手做的。

楼主:
哈哈,正在发愁没有发烧音响的版主呢。binglin 愿意担任吗?

网友:
光有线不行啊 ,  前置怎么搞 ? 功放 ? 音箱 ?  把你的DD 都发上看看啊 !

网友:
呵呵,以前读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玩音响,做过一些IC功放,后来就全放弃掉专攻单片机了,

不过还是怀念那好时候的感觉。

楼主:
发烧音响比较复杂的,一步一步来。

我这里有两套功放(前置),一套是商品化的音乐之声(英国),另一套是澳门师傅焊的胆机(零件成本15000元)。CD是YBA,不过老是坏转盘,半年要修一次,烦了,不用了。现在用DVD同轴/光纤+24bit LIKE CD解码器。

音箱就比较复杂,有一大一小两对 snell,小的书架式音质不错。还有好几对是DIY的。DIY的喇叭有两对,一对是5000元左右,另一对20000元左右(英国的人手制作的发烧喇叭)。

有空会慢慢写出来。不知这里有没有人DIY音箱?

网友:
声音太大我不喜欢,我会用两个好一点的音箱加一个集成功放IC做一个,要是能找到音效处理芯片我会再加个MCU自己做。

也许有人不喜欢,可我觉得自己听够了。音响这东西太主观了,一套HiFi,十个人听就有10种感觉。

以前想买惠威的杜系小天鹅2.1散件,那时买不起没买,现在买的起了又没时间,唉,人啊,还是有点精神追求才好。

我有些ST的音响用的集成功放IC,要有人有兴趣,我可以贡献一些上来给armok搞个活动,算是开坛小活动吧,当然还得要armok自己愿意了。

这种IC自己做那么复杂,简单方便。

网友:
呵呵,没想到ARMOK也玩音响啊。我从高中就开始玩音响,最喜欢自己DIY,算起来十多年了,前几年烧得最厉害,光04年一年买发烧零件设备什么的就花了好几万,后来做了台PASS A5 甲类等一些功放还有前级跟DAC什么,实在感觉是个力气活,没啥技术含量,再加上发现很多论坛搞音响的好多人感觉文化程度不高,连点基本的电子基础都没有,又不好好学习,整天就知道收集些洋垃圾啊,就会换个电容换个电阻,什么音质脱胎换骨啊,天籁之音的,搞玄学,神乎其神的。实在是缺乏脚踏实地和严谨的做法,相比国外的风气实在是让人羡慕。后来感觉实在是没啥意思,就不大玩音响了,开始学习单片机,从51到AVR再到ARM,感觉还是单片机好玩多了,论坛里的高手也多,自己也能得到提高。

网友:
音箱自已DIY不难,当年为了DIY音箱,买了曲线锯、电钻、电刨。
测量单元参数,设计制造箱体,倒箱式音箱还要在安装倒相管时测量谐振频率,找到振幅最大的频率点,然后要所设计要求确定好倒相管的长度。
实际测试表明,就算同一个音箱用不同的单元(同一型号牌子),倒相管的长度都不一样,分频器更不用说了,要细心调校才有好的音效。

要DIY能发音的音箱,就简单了,任何一个有点动手能力的人都做得到,但要做一对好的音箱,真不那么容易了。

胆机这块,现在就更不好搞了,管子的价钱天天涨,货源也不稳定,不过DIY好了一台胆机,真的可以用上十几年都不会淘汰,不象石机,听着听着就要换了。

如果DIY普通的分立元件功放,在大多数业余情况,其素质还不如DIY集成电路功放,前提是都用上同样的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容。

楼主:
我有两对300B的胆,是经过长沙时到曙光电子厂买的,我记得当年好像是1100元一对。(厂家已经配对好并有测试文档)。

网友:
300B,看到都流口水.
如果能找到西电的就更...

阿莫站长,这么好的管子,怎么不装台机爽爽啊,放在睡房里,晚上睡觉前用来放放小曲,特别是一些老歌,就更迷人了.

网友:
很想知道怪兽线和生锈铁丝做信号线,听感有何区别!大家别见笑,谁能说出个道道来。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闲心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自己动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惜我没有顶级器材,试不了。用普通器材又试不出来。我一直想求证一下,人耳的分辨力,能否分得出不同材料信号线之间的极小的差别。

网友:
楼上的,音频信号本身在通过不同的信号线,信号线本身的材质不同,其线路感抗、容抗都不一样,还有它的寄生电感、电容也不一样,对音频信号里各频段带来不同的相位差及振幅差,这种影响有时用仪器是测量不出来的,而就是这些微小的分别,就会造成听感上的分别了。
请记住,音响,本质是充当一件万能乐器的角色,想用它来完美地还原世上所有乐器的发出的声音是不可能的,只能近似。
所以,音响设备,对发烧友来说是永无上境的。

网友:
【16楼】 binglin,我知道你所提及的差异,对高频信号是有很大的影响,但对小22K以下的低频信号,影响应该很小了。如果连仪器都测量不出来,人耳还能分辨吗?我对音响也很感兴趣,可一直停留在入门级,上不了去。我怀疑我耳朵是否有问题,不能达到发烧友的分辨能力,还是我跟大家都一样的正常,只是发烧友们用感性去认同器材罢了。

网友:
不认同楼上说的,任何一个能被被听出来的差别,它都应该是可以被仪器测量出来的,另外,我觉得大部分人的耳朵是分辨不出那么多细小的差别的,更多的是心理作用.

楼主:
知道为何中国没有好的音响? 如果能用仪器测量出来的话,任何国家都能生产出优质音响。

就像做一把小提琴一样。师傅就是师傅,你不服不行。

网友:
哈哈,居然还有人跟我想法一样。
我以前做过试验。我有一张试音碟,收录了几曲同一段的音乐,但人为加了失真,分别是10%,5%,2%,1%,0.1%,0.01%的THD,可怜我只能分辨到5%,2%还勉强可以分得出,再低就怎样使劲也分也出来了。后来拿到朋友家用比较高级的器材播放,还是差不多。后来叫了几个人来听,结果和我的分辨力差不多。

网友:
这也认为这东西主观因素比较大,一套1000元的功放和100000的功放盲放,专业录音师也未必能分辨得开,10年前有一个专业录音师写过类似的文章,在电子报上发表的,题目是"玄吹派可以休矣".

网友:
每个人的耳朵以及心理因素,对同一套音响播同一曲音乐,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音响,由于音源、功放、音箱的不同组合及环境与摆放位置,出来的声音都有不同的音染,最后出来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音响,本质就是一件近似万能的乐器(其实我们也是把它这样用),乐器的制造,就算你有最好的仪器,也不能代表你能造出世界名器。
音染,本质就是某种特定的失真,它对音质的影响是很大的,平时所说的某某风格的器材就是指它了,有个性的乐器才是好的乐器。
相反,没有任何音染的音响,也就是极度保_真的音响,不一定是好的音响。

胆机特指A类,特别是单端输出的那种,之所以好听,关键在于它的失真是偶次波,它对提高听感有很大的帮助,同时由于它是用变压器输出的方式,这种方式对驱动扬声器的能力比直接输出强多了。

楼主:
讨论这个问题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有收获。

200元的单车,2000元的单车,与20000元的单车有区别吗?

答案肯定是有的。但2000元的单车不可能比200元的好10倍,可能只是好1倍不到。

引用马兰士50年前无形中创立了Hi-End音响的一些基本信念:

1.以设计者个人为核心,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独特品味;
2.保持小规模、个性化的生产,只为同样品味的知音人士服务;
3.坚持自己的音响哲学,不随波逐流

这种种信念综合起来,就是后来Hi-End音响的信条-“State of the Art”。

网友:
线什么的这个我相信仪器,只是扬声器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和人耳一样的仪器,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灵敏度.

楼主:
【26楼】 adongliu 丁丁,
如果有这种仪器的话,中国肯定就能生产出优质的音响。

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没有任何一款音响产品够得上“经典”两个字。英国许多手工作坊,只有几个人,全部人手制作喇叭,一只可以卖到几万元人民币。

它的音质也是值几万元的。为什么几个英国普通人就能做得到,我们整个国家却做不到? 这不是我们的想象就能理解的。

国外的经典功放线路与零件参数都是公开的。国内很多厂家100%照抄线路,甚至零件的品牌都用得一样。但音质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这不是心理因素影响。

调音师的水平与对音乐的理解才是决定性的。这方面没有仪器或机器能做到。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对我来说,几百元的音响就很好了.

不过对发烧友还是理解的,精神上的东西不好评价.

网友:
音乐才是艺术,音响只是机器,音响的职责是把音乐原原本本的重现,力求做到100%的保_真,所以,【24楼】 binglin所述“没有任何音染的音响,也就是极度保_真的音响,不一定是好的音响。”,我并不认同。极度保_真的音响可以人为地加入不同的音染效果,以满足不同品味的个人需要,但固有音染的音响却不能把音乐真切地表现出来。
    【24楼】 binglin提到“不同的音响,由于音源、功放、音箱的不同组合及环境与摆放位置,出来的声音都有不同的音染,最后出来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这个说法很正确,但关键是,这些不一样的效果,听众能不能分辨出来。如果蒙着眼睛,能听出锈铁丝和怪兽线的区别,那再贵也值得,否则就是心理作用。

网友:
这个话题本身主观性就很强,也是个时间积累的过程,一般人的耳朵难以达到顶级调音师的耳朵听音水平,而且器材最终还是为播放内容所服务,作为发烧友本身还需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这也是diy的一部分,乐趣就在过程之中,最终的结果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
向阿莫致歉!本意是想提议一下不要盲目发烧,没想到给新版块泼冷水了。

楼主:
当你是很有经验的高手时,你的话或许有说服力的。因为你有经验,已经经历过,有感受。
当你只是一个新人时,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沉默。发表得越多就显得知识越缺乏。

网友:
TO:cowboy兄 你的比喻太严重了!如果用铁线和铜线来比的话音质我就能听出差别了(申明线是别人换的)!当然线如果是我换的那就可能是心理做用了!可能有些人对声音没那么敏感吧!
还有想学生特优生跟优生的差别有0.2倍吗?优生跟中等生的差别能高一倍吗?还有这些没经过好好的考验能辨认的出来吗?(可能比喻的不是很好)

网友:
同样品味的知音人士服务
是呀!
音乐是通用的“语言”
但适合自己的才重要,不论是多少钱,自然钱少的得到的付出的是成正比的。要不你当别人是什么?
diy就是个扔钱的活,当然你扔的开心就自然。

同样品味的一首歌,什么器材放是不同的。

网友:
看不出armok兄还很“高烧”啊~!!

听说“怪兽”系列的东西有很多水货吧,你那对线是不是……?/
不过,焊接功夫很要多多练习!!

楼主:
我的线是从广州 LIKE 店买的,这家店非常出名,不可能卖假货。(正如我们不可能卖假的AVR芯片一样)。

不是焊接功夫不行,而是烙铁只有30W,能焊出这个样子已经费了许多功夫 :) (没有100W以上的烙铁是无法焊得好的)。

网友:
中国国内卧虎藏龙,hifi高手很多,不见得比不过国外的
推荐一个 www.audio-gd.com

楼主:
谢谢。以前广东有个品牌叫“钟神”的,专门生产高端音响器材的,用料很足,工艺也比较好。不知道现在如何了。我试用过它8000元的CD及10000多元的功放。

国内的品牌的一个问题是:无法长时间坚持。国外有些品牌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国内能坚持5年的就已经很不错。

网友:
这根线越看越靓,不知放音效果如何@!?

我也想入一根来玩玩~

那几对RCA连接头型号是不是8166啊~??

楼主:
抱歉型号我忘记了,上面没有标的。

是的,这根线很好看,用起来感觉更爽! 非常可靠的连接。

网友:
我就是喜欢‘怪兽’的灰黑的颜色(带少少透明)。外皮是抗疲劳、耐热…,正~

不过,这只牌子的东西可确是水货满天飞,仿真度极高,很难辨别真伪!

不敢买!!

网友:
想到了:革_命领袖的线才观......呵呵:)
HIFIDIY.NET  朋友们可以去那里溜达溜达.

楼主:
【42楼】 lauho 要不要我帮你买?

放心,不会有假的,LIKE是发烧爱好者的终极购买点,这个招牌的获得是非常难的。

网友:
屏蔽网层不用接地么?
我没做过音响线,不太懂,请教~

楼主:
音响信号前面的一头不用接,后面的那一头才接。楼主位的制作资料上已经很清楚的写出来了。

网友:
屏蔽线仅可以单端接地,否则线与大地形成回路。
当回路中的磁场发生变化时,屏蔽线上就会产生电流,失去屏蔽作用,甚至引入干扰。

网友:
挺讲究的,值得学习!

网友:
音响这东西,跟听的人有关,有些人不去体会和品味细节,当然也就会产生铁线和发烧线声音一样的感觉,这不是说别人的耳钝,而是个人的关注点不同,有人听音响需要声压,有人需要声场,而有人则会需要声音的细节和韵味多一些……

楼主:
gxlujd 能否担任音响论坛的版主?

网友:
我现在用的3886,
做了TDA7293,还做了LM4702+SAP15两对.但后两者都还没有上电,因为在搞AD1853的24BIT解码器.可惜找不到6.144的晶振.

网友:
愿意效劳,但是声明本人不是骨灰级的焊机派,所以从头开始的焊机心得几乎没有,读书的时候只做过TDA1521×2和TDA2030×4的那种玩意,工作了都是玩成品机。用电子元件和线材校声到是有不少心得,曾经把甲类石机+JBL音箱调_教得如同英国箱一样温顺,哈哈哈哈哈……

网友:
ARMOK,那个接头的焊锡和松香是什么牌子的????
呵呵

楼主:
普通的,这个没有讲究。下次记得买一点发烧级的 :)

网友:
我就不信换个方向声音就不一样了,里面又没有二极管...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一条线,从CD机的输号(A点),输出到扩音机的输入端(B点)。

B点才是我们需要的信号点,所有的信号电平,均是以地作为参考的。 将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到B点,更能减小干扰与噪声。

网友:
嘻嘻,楼上看贴不仔细,没看到本质的地方.

关健之处是:这根线是的屏蔽层是单端接地,一般来说,在下级屏蔽层接地会取得较好的屏蔽效果,线上的文字刚好就起到了标识联接方向的作用.

楼主:
哈哈,谢谢 binglin 的补充。 我上面拍漏了一张图片,B点是将屏蔽层也接地的,但A点不接。文字的确只是起标识作用,对音质不会有响。

网友:
原来AVR单片机老大阿莫也是发烧友
惊喜

网友:
一直对线影响声音表示怀疑,记得以前看过作线的文章,说焊锡都是含银的,烙铁温度人家只用200多度,也就是刚好融化了焊锡,看来阿莫的这对线经过你的大烙铁和一般焊锡效果就打折扣了 哈哈 哪天可以改用高档焊锡重新焊接一下看有没有效果,看邮购部的wire线的时候
有篇文章说焊接和压接的效果不同 好像焊接会有10几个毫欧的电阻 看来以后这种线都得直接用液压钳压接来才是王道啊!

楼主:
【60楼】 chenerbox1 ,

我现在用的线,与接头都是入门级的,不算太烧, 一些细节就不理了 :)

下次买更高烧的线材时,再讲究一些。

网友:
好的音响线用焊接法也会影响音质,最好用带夹具的接头连接.焊接法也要用含银量高的锡,这么贵的线村,阿莫未免马虎点吧.

网友:
提个题外话,我听说发烧友们认为电源线也会音响音质,好像说什么n年以前 西屋的布包的线声音才好,真有这样的说法吗?

楼主:
要讲究音质,就无所不用其极。电源线当然会有影响,不过人耳应该很难听出区别。另外:高质量的电源线,用起来也放心啊。

网友:
2005年玩胆机的时候我也制件过一条信号线.线身是二手散怪兽300,连皮差不多母指,内有二对四根芯,每根芯为螺旋状,结构讲究.RCA头也是怪兽的.自己焊上.

网友:
老大,失真最大的是音箱,如果你的音箱是顶级的,可能还有意义!否则个人觉得纯粹是烧钱!没有冒犯的意思啊.

网友:
当然是顶级的,(但什么才是顶级?)不可能用这么好的线接5块钱的喇叭~

网友(2007-10-25):
CMC的银线声音非常好,五年来我一直用它.不知阿莫喜欢听什么音乐?

网友:
气氛不错。。。。。。小弟学生一个,关于阿莫大提及的线的长度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跟阻抗有关系。线材的设计阻抗和长度不同造成的阻抗区别,应该都会对信号的传输有影响。还有一个线材指向问题,我觉得是跟线材设计有关,也许方向不同阻抗会不同?

ps:对于高端,信号线跟所有的音响元件一样,重在搭配,好线用的不是地方也出不来效果

网友(2008-02-10):
对于整个音响系统而言,在听感上还有一些变量:
1,喇叭,这是整个音响系统受环境影响最大的部件,偏偏又是最重要的器件。喇叭的纸盆、弹波、乃至线圈,在不同湿度和温度条件下等效参数都不同,所以同一只喇叭在不同时间测试其参数,都会不同,当然,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听音,听感上也会有差异。
    相比之下,整个音响系统中,音源、功放等,受环境影响就较为小一些。

2,人的心理因素。不同的心境下,同样的器材、同样的音源,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听音感受。

其实正因为音响的这些特性,才使其具备独特的魅力,相对而言,这也是“音乐无止境”的根本动力,没有最好的器材,只有自己最喜欢的。

顺便提一下,上面讨论中的:
--------------------
线什么的这个我相信仪器,只是扬声器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没有和人耳一样的仪器,不同的频率有不同的灵敏度.

【26楼】 adongliu 丁丁,
如果有这种仪器的话,中国肯定就能生产出优质的音响。
--------------------
    我2005年参加上海的ALMA(国际扬声器协会)举办的研讨会时,已经有国外公司开始注意到音响器材的参数测试中加入人的心理影响,当然这还是一个开始,以前商业化的器材(即使是Hi-End的),往往也是以技术参数为最基本的保障,然后再形成不同的听音风格来面向不同喜好的消费层面,而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将人的听感也进行量化。

    这里是一个技术论坛,我认为这里的烧友应该都不是玄吹派的,所以我才特别留意OurAVR上新生的发烧板块,我发现国外的音响研究都比较注重理论上支撑,一个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听起来好,那一定是有哪些参数更好,虽然现在的仪器条件还测试不出来,但是只要细究,就一定可以找到客观上的不同,正因如此,整个影响器材才能够得以不断提高。很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国内首家以技术为依托的,真正能够诞生于中国人之手的,不仅是耳朵能收货,而且还能以超群的参数为代表的发烧器材。

楼主:
【70楼】 Momo 的“很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国内首家以技术为依托的,真正能够诞生于中国人之手的,不仅是耳朵能收货,而且还能以超群的参数为代表的发烧器材”

的确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这个帖子,我只是将制作HIFI线的方法拍出来,至于达到什么级别,参数如何,我目前没有测试仪器与经验。

而彩虹负责的HIFI解码器项目,会尝试以仪器测试出来的参数作为设计的重要参考与标准。

网友:
"如果能用仪器测量出来的话,任何国家都能生产出优质音响。 "这么说不知道有什么道理,你耳朵能够听出来的,仪器都测的出来,仪器测的出来的,你的耳朵肯定听不出来。

也许应该用个超导线什么的,实际上音箱放在什么地方听的效果也不一样,我试过,放在100吨的纯黄金桌子上听跟放在铁皮桌子上听的效果绝对两样,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你耳朵的耳屎含量也直接影响到实际音质,建议听前先耳浴,最好是用100-300HZ的音频先褒一下你的耳朵连续1小时...

楼主:
【72楼】 tomtom ,

我说的 “如果能用仪器测量出来的话,任何国家都能生产出优质音响”这句话,是我的个人感觉。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的。如果你一定要追究它是否“真理”,这个话题又像是一条1000元的音响线,10元的是否有分别一样。

先不要讨论比较复杂的东东,就以功放为例。 大部分的国产正规功放的指标可以做得非常高,用仪器测试也证明了,可能在许多地方甚至超过某些经典功放。

但现场一试听,效果就会立即能比出来。

当然,你可能会说:是由于测试得不全面,或测试得不准确。这要说你是对的。现在的情况是:目前好像没人能知道,到底是漏了什么指标没有测试,或无法测试导致而影响音质?

国外的经典型号功放,在设计与生产调试时,也肯定是按科技的测试方式与数据为依据。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仍是那句话:我们开设这个音响论坛,是为了交流,不是说了争吵,也不是为了吹牛。

网友:
oh,对了昨天又学到一手,那就是你音频线的摆放昂角绝对不要超过30度,否则电流爬上去会很吃力,直接影响音质,我现在是将线平拖在地上,效果立马改善,你们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oh,还有,还有,差点忘记了,最近在HIFI界流行在正式听歌前先用8容8齿语录褒耳机2小时,音质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远胜过以前使用几个代表的效果,有兴趣者可以一试;

楼主:
tomtom有点无聊。你自己玩吧,不陪你了。

请不要在我发的主题帖子里搞事。你以后类似的帖子我会全部删除了。谢谢支持。

另提醒一句:没有交流的心态,请不要来我们的网站。走好。

网友:
我认为,音频的高保_真复原,从源头到终端哪一处都影响,100%的恢复是没有的,对音频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是在放大器和喇叭这个环节,还有拾音头,把更多的力量投到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转变,而把精力投到接头、线材上我认为不应该,有点钻牛角尖、哗众取宠的感觉。一个真正的音响爱好者应该是这样的,以先进简洁稳定的电路完全满足设计需要,还要花最少的钱。以前我见过的舞台用的美国功放好像是JBL牌子的1400L的,很薄的只有2U那么高,1995年到现在还在工作,有一次音箱短路冒烟了重新启动又继续工作,没什么大水塘这类的东西。
   今年第一次发贴,祝大家新春快乐!

楼主:
【77楼】 huangzs  ,

几百元一对线,只是个很合理的价格,尤其是这线是DIY的。 现在商场卖十几元,几十元的线材,质量差得很难信赖。

我准备再做一对5米的线,替换我的汽车机上的线材。上次到汽车店搞的,收了我380元的一对5米线,结果我回来用力一拨竟然将插头也拨出来了。这对线质量算是不错了,不过比起我这个帖子里描述的,天与地的差别。我希望我的线材不要那么经不起折腾。

5米一对,就是10米,算一下帐: 10*150=1500 ,再加上320元的连接头,就已经是1820元了。有点贵,不过市场上找不到这种高质量而又价格合理的线。

之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前几天我观察到我的汽车右边的大喇叭发生了一件“灵异”事件。 就是将功放都关了,但喇叭却发现轻微的音乐声音。我找原因时音乐声音突然又停了。一会又响起。音乐声音应该是不电台感应的信号,因为它的乐章是固定的 .

楼主:
看来tomtom有点仇富的心理。 你的帖子已经删除了。

建议一句: 发烧零件都是较贵的,如果看不习惯其它人购买较贵的零件,请不要阅读发烧论坛的帖子。谢谢。

网友:
我的实验板也有灵异现象,7S64板没通电,只接了ulink调试器就可以工作了,另外,TDA1543板子没通电,一样可以放出音乐,音量还不小,都是IO电流泻放惹的祸。阿莫尼的功放是不是哪个地方电源接得不好,或是关机后电容的电没放完。

楼主:
我的功放是原装日本的阿尔派汽车型,没有拆开过的。所以感觉功放出问题的机会不会太大。

我试着将输入线拨掉,将汽车的点火锁匙拨走,问题仍存在。

不过自从音频线拨到将头也掉了出来,我重新焊好后,就没有发生过了。 再观察一下试试。

楼主(2009-01-02):
顶一个这个旧帖子。它提到接地的原则:

网友:
仪器测的是电信号,音色和解析力判断是人脑对声波感受产生的结果,能够辨别音色和解析力的仪器还没发明出来呢。

网友(2009-12-29):
我保持沉默

网友:
【84楼】 armok 阿莫
顶一个这个旧帖子。它提到接地的原则
————————————————————
在看到这个帖子前,我接电视线时都是两头接地的…………………………(也许“雪花点”就是那么来的?)

网友:
我也对音响也有些兴趣,几年前也自己买密度板做过箱子,但效果不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平淡了,玩这个就是烧钱!其实我发现很多人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煲自己的耳朵,一定要多听一些好的器材的出来的声音,能到现场音乐会去那是最好的了,多练习自己的听力,明白了原来这就是空气感,让自己的心里产生共鸣,让自己的耳朵也镀镀金,也许就有了不同的感觉!

网友(2010-02-08):
回复 网友A:
下次插发烧级的音响线时,记得不要乱插,否则看起来会不专业。
老大问下你买的怪兽线是库存的么?
貌似铁三角的单晶无氧铜也就300一对··1M成品线···隔壁论坛有人卖··

楼主(2010-03-24):
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网友:
以前听说国这个线的制作工艺,是无氧铜拉的单晶,所以有方向性,而且不能过度弯折,否则都会有影响。
好器材不但是价格贵,伺候起来也很繁琐的。
但是能配上好耳朵,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
如果可能,把音源、前级和功放,做好屏蔽放一个机盒内,减少信号传输距离,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网友:
线材的确是有很大区别的。
记得是四年级的时候,我找了些工艺好点的线,是Valle原配的,代替1.5RMB/m的垃圾级音箱连接线。换上以后立刻感觉到交响乐中的细节能够听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革_命领袖 是个牛人

网友(2010-08-19):
也来顶一下。

网友:
一直在听音响 一日偶然路过一家小学生钢琴学习班正在表演比赛 立刻明白自己的喜欢的音响是垃圾

网友:
头一次听说信号线还有反正面的

牛~~~~~

继续保持沉默~~~~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C:

又一个看贴不仔细的,线没正反面,但有接地点不同。

原文是这样的:
为达到最佳的信号传输与抗干扰效果,发烧音响线是有方向的,信号应顺着文字的方向流动,
将上图标明的不要部分剪掉,套好热缩管
另外一头(信号流出方向端),不要剪掉上面标出的铜网、接地线等,将它们与黑线一起焊到金属外壳上。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信号流出方向端接地比较好。

网友(2014-05-10):
刚刚翻出这个旧帖子重新学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