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防止电路被盗板

楼主(2007-09-21):
设计好的电路  估计加进去一些无关的电路,让抄板者摸不着头脑 猜不出什么原理  哈哈

网友:
最好到二手电脑市场,买几块486的CPU焊上去,用这块486内部短路的引脚搭成线路的一部分,这样更难仿制。

网友:
如果量产,用486的CPU也太花钱及精力了吧

网友:
恩,我就是加CPLD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估计你再怎么做,如果有人真想抄你的板的话,肯定也能抄了!在这上面花心思,也就是能增加抄板者的难度而已.

网友:
简单的玩意儿谁都会抄
防止抄板的最好办法就是抄板难度和开发难度相当,或者抄板后成本和重新设计成本相当,才能阻挡。
要么放下些许利润,用价格战搞垮对手,总是不断升级,出新品,用技术实力来抢占市场。要么就增加抄板难度了
不过似乎国内的作坊都喜欢后者的方式,呵呵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磨.

网友:
加个18B20下面是我在应用中的例子

/*=============================================================================
===================加密算法====================================================
=============先接通X25、X26、X27再开机解锁=======================================*/
  if((PINC&(1<<2))&&(PINC&(1<<1))&&(PINE&(1<<6)))            //如果满足条件就读ID并存入EEPROM
                                    {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33);               //读ID
                                     a=read_1820();                   //第一字节不要
                                  a=read_1820();
                                       EEPROMwrite(100,a);             //第一个ID存入100地址
                                  EEPROMwrite(150,a);              //第一个ID存入150地址,防止EEPROM损坏多写2个字节
                                  EEPROMwrite(200,a);              //第一个ID存入200地址
                                  a=read_1820();
                                      EEPROMwrite(101,a);              //第二个ID存入101地址
                                  EEPROMwrite(151,a);              //第二个ID存入151地址防止EEPROM损坏多写2个字节
                                  EEPROMwrite(201,a);              //第二个ID存入201地址
                                 }
  else
    {
     init_1820();
     write_1820(0x33);
     a=read_1820();
     a=read_1820();
     while(a==255);                                                             //防止没有18B20
     while((a!=EEPROMread(100))&&(a!=EEPROMread(150))&&(a!=EEPROMread(200)));   //只要有一个地址满足即可否则死循环
     a=read_1820();
     while((a!=EEPROMread(101))&&(a!=EEPROMread(151))&&(a!=EEPROMread(201)));   //只要有一个地址满足即可否则死循环
    }

网友:
用黑漆会好点。。。

网友:
加点软件配合硬件,如8楼的:加个ID芯片,比较好做。
如果是纯硬件的东西,要想防止被盗,还真有点难。
想了个办法:拿个二极管啊之类的,把它用大电流烧坏,然后,就利用这个坏的特点让电路工作。

网友:
老生长谈了,无办法的。

网友:
全部功能用魔法阵来实现,目前的话,应该不容易仿了

网友:
楼上的 魔法阵 是什么啊 没听说过

网友:
加个纽扣电池 断电了SRAM里面的开机密码也跟着没了

网友:
对CPLD或FPGA不是很了解 那位大虾能具体说说用CPLD或FPGA实现加密的方法阿

网友:
把电容,电阻这些东西伪装了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用户好多家不同的单片机组成系统,让解密的人花上几十万的解密费,估计要保险一点了。

用ATMEL-ARM9做主控、AVR外设、PIC管键盘、NEC管AD、ST管PWM、NXP管存储器、译码逻辑用晶片+黑胶、Memory用晶片+黑胶、电源管理用三菱,最后将系统电源接上自毁装置、一旦发现系统被拆卸过,立即启动自毁装置产生高压,烧毁所有芯片......

够保险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
chunjiu说的是特工准备吧,呵呵~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17楼的意见不错!不过跟20楼比的话那就一般了!哈哈!
不过20楼的方法估计能做到的不会是一般人了!
而且就是做到了成本可能也是巨额了!

网友:
20楼的方法恐怕是让自己尽快倒闭的好方法.

网友:
有意思的话题,都是高招,呵呵

网友:
做个假的PLCC封装的外壳(里面是空的)。 然后把一个MEGA8的每个引脚随便引出到plcc的引脚上去 然后里面灌环氧树脂 最后再把上下plcc外壳合上封起来。再在这个plcc的外壳上打上其他厂商的LOGO或自己的LOGO。在电路设计时plcc没有和mega8连的引脚 接vcc 或乱七八糟随便接点什么 比如meg8用内振 你在PLCC没联的引脚上给他挂个晶振
呵呵 穿马甲

网友:
做四层板,中间层走信号,外面两层覆地

网友:
外壳注塑成形时把RFID芯片融合其中,再用逻辑电路做一个RFID读卡器。

网友:
8楼的18B20不是一个温度传感器吗?怎么加密啊?

网友:
用多层电路板,

网友:
【29楼】 iamyanh ,

很多芯片除了有特定的功能外,它还有唯一分配的ID号,这个ID号可以用于防盗版。

网友:
谢谢阿莫,可是我仍然不懂的是八楼的程序如何加密,以我的理解他的程序是这样运行的:单片机先检测有没有18B20,如果有,就向18B20发送一个字节0x33,然后18B20会回复两个字节,单片机去掉第一个字节,写入EEPROM;如果没有18B20,当然就死循环一直寻找18B20,程序就无法运行下去。但是如果盗用者也会接个18B20,那么程序也照样运行啊

网友:
【32楼】 iamyanh ,

是检测18B20里面的序列号,这个序列号是唯一的,不能仿冒。我记得18B20是有这个序列号的,你查一下数据手册就行了。

网友:
模拟电路不是一般高手能抄的.做古懂电路,你还愿意抄吗呵呵.这个抄板肯定是准对一般的高手,我看到过一个产品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组合产品.打看一开数数集成块有个137块.电位器有几十个.调整放电电路的参数的.这东西你愿意抄吗.头都大了

网友:
哈哈,只要5个电位器的电路估计就没有人敢抄。

网友:
将设计好的电路带到火星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5个电位器的电路估计就没有人敢抄。
真的,只要想想這5个电位器怎麼調就怕怕了.

网友:
我在N年前仿造过一款上海自动化研究所的柴油机油门自动控制器,用于产生稳定高质量的发电效果的。(成本连外壳不到100元,但卖好几千元)。

布路不复杂,只是几块LM324,再加上几只电位器(好像是3只)。

我搞了2个月最后放弃,电器位的状态是无法调得跟原装的一样的,表现就是控制柴油机时性能不好。(几只电位器是互相关联,没有一定的测试与理论指导,是无法试到最佳状态)。

网友:
阿莫的意思是在烧进单片机时把程序里的ID对应好18B20吗?这样需要每每个产品都要调试了

网友:
是的,是要这样的。

网友:
不用呀,只要开机时满足一定条件,程序会自动读ID并存入EEPROM,

但是这个条件可以你自已想呀,反正就是别人想不到最好了,

网友: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弄出一套值得让别人去抄的东西 等有那天了我就把以上所有的方案都用上 ^_^..

网友:
楼上的很有意思

网友:
个位都是高手啊,想的办法用一个字绝啊!

网友:
这个话题挺好,
我以前就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知道一些常规方法,
像是逻辑电路用CPLD做,AVR加密,程序里加上特定的条件,符合了才跑等等
但是,没各位的方法独特,绝,这样的知识可能永远不能被完全收入到一本书中,
只能在网站上看到。

网友:
是的,这个帖子可以置cool 了!

网友:
柴油机油门自动控制器,哈哈,那可能是硬件的PID调节器,能调好的都是电路和数学高手了。。。

网友:
我解剖了好几台,并且将某台好的零件全部拆下来换上去仿造的板上,电位器也先固定死不会搞乱,焊好后仍是不能很好工作。

估计是PCB的材料特性不同导致了这个差异。

网友:
同样道理,如果是数模结合的电路,同样在调试时需输入参数,还不是一样难以仿制。

网友:
靠,昨天去赛格买了一套XX树脂,说是可以十小时电路板全部硬化,起到很好的加密效果,晚上按说明书搅拌好,风筒不停吹。再放在一边自然晾干,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液体状,靠

网友:
谢谢阿莫,可是我仍然不懂的是八楼的程序如何加密,以我的理解他的程序是这样运行的:单片机先检测有没有18B20,如果有,就向18B20发送一个字节0x33,然后18B20会回复两个字节,单片机去掉第一个字节,写入EEPROM;如果没有18B20,当然就死循环一直寻找18B20,程序就无法运行下去。但是如果盗用者也会接个18B20,那么程序也照样运行啊
-------------------------
补充一下:
类似AVR有内置EEPROM的MCU,若电路中同时有ID的外部芯片可以做到比较完备的防盗板
做两次加载:
1、第一次加载(读ID并保存以ID生成的校验数据),FLASH/EEPROM擦除选项都选,程序运行一次即可,执行如下功能:读取18B20的ID,用特定的算法产生多个校验数据,写入内置EEPROM中;
2、第二次加载(检验EEPROM中的数据,若OK执行正常功能),preserve EEPROM选项保留,程序开始后先18B20的ID,并读取EEPROM中的校验数据判断两者相关性,若通过检验算法,执行正常的功能,若错误,随便干点啥都行,或者在程序中设置错误标志,程序运行,但时不时出点问题,让盗版者抓狂!

AVR的内置EEPROM一般都用不完,校验数据可以搞多点,这样即使盗版者解密了程序,克隆了EEPROM内的数据,他也很难“猜”透校验算法,也就是无法仿制出第一次加载程序。

网友:
又高不到哪儿去,没有必要!你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

网友:
阿莫那种情况我遇见过,5年前我仿制过美国伍德沃德(Woodward)的调速器,世界上最有名的燃油机组调速器,型号2301A,电路当时我用了半年仿制成功,但比例燃油阀却怎么加工都达不到原装的精度,而调速器装到原产机组上,并使用原产比例燃油阀,却能很好工作,中间仿制模拟电路出现过很多问题,其中就有阿莫所说的电位器太多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是主任设计师,接触产品也较多,这个难度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大,不过想想Woodward也是全球最大最出色的燃油机组调速器生产厂,我个人的实力无法与之相比的。

唯一ID码是个办法,我也曾经在这个论坛提到过采用元器件自然属性加密的办法,当然还有很多朋友提到过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可用搜索功能参考。

还是那句话,小贼不怕,怕的是大盗。

网友:
2301A我接触过(卡特发电机组用的),原来有个朋友想找我抄板,幸好我没有时间,不然就…………

网友:
【51楼】 feiyue ,

不是只检测18B20是否存在,而是检测到18B20后,再读18B20的唯一识别码,这个码是全球唯一的,是这一块18B20出厂时写进去的,不会有重复。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有两块同样识别码的18B20。

网友:
由于DS18B20使用的传输协议1-wire 没有加密,所以是可以模仿的,用M8可以轻松模拟1-wire时序,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我模拟了DS1990

网友:
18B20并不是专业的ID芯片,所以破解应该会容易些。MAX有一些专业的ID芯片据说基本上无法破解。

网友:
是呀,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读取方提供随机密码种子,传给芯片,芯片再给出一串密码,双方再根据密码建立数据传输加密算法,把数据读出,同样一个ID,每次读取,总线上的数据都不一样,我想这东西不就是和CPU卡差不多了?

网友:
再专业的ID芯片也是通过时序读出来的,怎么就更安全,我用18B20主要还是四路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再说了,即使别人知道你的ID存放位置,他还要每个产品人工读一次,再人工写进去,你的产品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网友:
楼上可能没有理解,现在假设你已经破解了数据传输协议,也就是你可以清楚的知道总线上传输的是什么数据,但是数据包的内容是加密的,你更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

例如:一个设备的ID是:0xAABBCCDD,如果不加密,你可以监控总线,不管是用的总线是,I2C,SPI,232,以太网,CAN,还是射频感应等等,你可以在总线捕捉到0xAABBCCDD数据串.

但是如果加密了,读取同一个ID,数据包的内容和长度每次都不一样.例如:同样的ID:0xAABBCCDD.

第1次你捕捉到的ID 数据域的数据可能为:0x23478654645

第2次你捕捉到的ID 数据域的数据可能为:0xADCF23478654645

第3次你捕捉到的ID 数据域的数据可能为:0x23A478B6FFF54645

第4次你捕捉到的ID 数据域的数据可能为:0xFEBDEFAD

第n次你捕捉到的ID 数据域的数据可能为:0xXXXXXXXX

这样你根本不知道,数据传输双方,用什么算法,什么密码,还原数据的.这样就算告诉你数据传输协议,不告诉你加密协议,你都无法知道数据到底是什么.现在的加密技术,就算告诉你数据加密算法,不告诉你密码,以现在的计算机能力,都有很大困难,AES就是典型的不能在典型了

哈哈......扯远了,这和PCB加密不搭边了

网友:
还有一个好办法,国内非常多的小IC公司生产过各种各样的专用IC,应该有库存,你只要收购一点,加在PCB上,用软件判断它是否存在,如果能利用上其中一两种特殊功能,估计抄版的人就头昏了。这些IC没有资料,想仿制也不合情理了,代价太高了,只有改设计,那还不如自己设计呢!

网友:
哈哈  这么多人讨论啊,可惜每人抄我的板子,如果哪一天有很多人抄我的板子就好了 抄板有益

网友:
主控制芯片打磨成其他牌子型号

电路板做成多层板,元器件焊完后 最外面正反两层铺地,注意散热孔,见过些军工产品是这么做的

网友:
要么牌子,要么成本,这才是防止电路被盗版的最好方法...
IPOD 做的并不比国内山寨厂的东西好多少,但它有牌子,就能卖的多,而且能卖好价钱。
要不就钱中国的纺织品一下,想办法降成本,当后面进入的人感觉不合算。
这了这二种,别的都是扯蛋,MS的纯软件防盗版功能又怎么样了。何况更容易抄的电路板。

网友:
谢谢阿莫,可是我仍然不懂的是八楼的程序如何加密,以我的理解他的程序是这样运行的:单片机先检测有没有18B20,如果有,就向18B20发送一个字节0x33,然后18B20会回复两个字节,单片机去掉第一个字节,写入EEPROM;如果没有18B20,当然就死循环一直寻找18B20,程序就无法运行下去。但是如果盗用者也会接个18B20,那么程序也照样运行啊
-------------------------
补充一下:
类似AVR有内置EEPROM的MCU,若电路中同时有ID的外部芯片可以做到比较完备的防盗板
做两次加载:
1、第一次加载(读ID并保存以ID生成的校验数据),FLASH/EEPROM擦除选项都选,程序运行一次即可,执行如下功能:读取18B20的ID,用特定的算法产生多个校验数据,写入内置EEPROM中;
2、第二次加载(检验EEPROM中的数据,若OK执行正常功能),preserve EEPROM选项保留,程序开始后先18B20的ID,并读取EEPROM中的校验数据判断两者相关性,若通过检验算法,执行正常的功能,若错误,随便干点啥都行,或者在程序中设置错误标志,程序运行,但时不时出点问题,让盗版者抓狂!

AVR的内置EEPROM一般都用不完,校验数据可以搞多点,这样即使盗版者解密了程序,克隆了EEPROM内的数据,他也很难“猜”透校验算法,也就是无法仿制出第一次加载程序。
==================================
  像你说的那样,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第一次加载是把ID读进来,然后第二次加载就一边读ID并运算判断,一边把第一次加载的程序弄掉,使人无法完全复制程序,是吗?但是AVR有自我擦除功能吗?

网友:
昨天看了一个能做到20bit的ADC的采集板,粗看他实在的不怎么地,PCB的步线不怎么地,芯片也用的是旧片  估计一块RAM是62256,28脚的,很多的芯片都打磨掉了,连个51芯片也打磨了,看了下背部是 MADE IN TAIWAN.还有根RAM连的(估计是)373也打磨了。就是精密稳压源也打磨了。这到没什么的,关键的他的PCB过孔很多,很多的连线,很多的封装画在PCb上,够没有用,估计是故意画上去的,很多的连线也是假的,迷惑你的。还有关键部位还用丝印全部搞白把线都遮住了。

但是板子的性能确实不错的,能够作到20位的分辨率的估计很多人都做不到的,稳定 而且ADC转换的码值很少漂

网友:
通过不考虑成本可以在主电路中另外加一M8的芯片用于防止解密,即使某人要解密那也得多出几千块钱的解密费用

网友(2010-09-21):
经常就抄抄板。目测,表测,看着无章的PCB变化成纸上一片清晰的电路图,神清气爽啊!好残酷啊,抄到最后,发现一块加密芯片无法破_解,还是磨字的!崩!

网友:
我仿制过只有一个运放的模拟电路,无论怎么做都没别人好!

网友:
多用点诸如"子母元件"的东东

网友:
找3种以上不同的单片机,每个里面写一部分程序,并互相检测在不在线

网友:
利用PCB板厚度  布电感电容线也可以利用

网友:
在突然想到挂个跳码芯片在上面,如HSC201之类,MCU里对跳码进行解码。解码的时间是随机的。这样应该保险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这样的好帖,不mark怎么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了个办法:拿个二极管啊之类的,把它用大电流烧坏,然后,就利用这个坏的特点让电路工作。

这个有创意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
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抄的。。。。。。。。搬个板凳来看看。。。。。。。。

网友:
王道是使用山寨厂家的停产芯片,别说仿造了,连自己再造都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点软件配合硬件,如8楼的:加个id芯片,比较好做。
如果是纯硬件的东西,要想防止被盗,还真有点难。
想了个办法:拿个二极管啊之类的,把它用大电流烧坏,然后,就利用这个坏的特点让电路工作。

这个不可靠,因为那个坏的二极管之类的性能也不能一直稳定

网友:
听说CPLD的破_解比较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不做就不必防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感同感啊

网友:
我来支一招:把芯片的型号通通擦掉,然后随便另外起个名字。

网友:
向IC原厂买WAFER,自己找切割封装厂切割封装,把脚位顺序改掉。

网友:
上次有说用显微探针直接读取MCU程序的,那注_册码序列号不也能发现么?在装载程序里换成自用的MCU码不可以么?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抄板光荣,谁没抄过板呀,抄板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呵,阳光一点,,,,

网友:
抄我的啊 抄我的啊,赶紧抄我的,我提供pcb,哈哈。

网友:
尚未设计出值得抄的板的人飘过.

防D版的方法就是不停升级.

抄是肯定的,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值得收藏,好贴。受益了

网友:
如果某种单片机电路是需要和计算机连接起来才能工作,那就简单了,每次电路工作时都需要从计算机上下载ROM到单片机的RAM中执行。就是说电路板没有“驱动”就是空白的。ROM保存在计算机上,可以保存在电脑的任何位置,使用任何加密方法,这样保险了吧?

网友:
道高一次,魔高一丈!只要别人有心抄你的板子,就一定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自己不断加快自己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关技术的改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某种单片机电路是需要和计算机连接起来才能工作,那就简单了,每次电路工作时都需要从计算机上下载rom到单片机的ram中执行。就是说电路板没有“驱动”就是空白的。rom保存在计算机上,可以保存在电脑的任何位置,使用任何加密方法,这样保险了吧?
监听USB或串口的数据就可以了~
另外,某LINK和基于68013的一些仿真器(比如TI XDS510)是咋被和谐的?不就是被从PC机上的驱动给找出破绽的。程序怎么加密、怎么藏起来都成,问题是你总得用吧,用就得解密吧,我就在你解密后,要往下传的位置等着就好了~

网友:
MAX的安全处理器见过,但是在官方都查不到资料,听说非法入侵会自毁,不知道真假,以前在一家做深圳通的读卡器厂家上了几天班,看过里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