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我,帮忙看下我的M8中断问题!

楼主(2007-09-21):
我的程序设计中用T2每秒中断,修改全局变量标志,在主程序中实现数据采集,程序运行几个月没问题,最近突然数据采集不再进行,每次发送的数据都是同一个值,程序中判断如果每次都是同一个数据输出,那么程序执行的就是数据采集没有进行,请高手指点。是否我的全局变量标志定义不对,看过一些介绍,对于中断内使用的全局变量需用volatile进行定义,不知道是该原因造成的,如果定义不对的话,怎么程序能执行好几个月都没问题呢?
unsigned char   air;
unsigned char   rain;
unsigned char   wind;
unsigned char   time_ovf;
int   Tn;
interrupt [TIM2_OVF] void time2_ovf_isr(void)        //Time2        1s Interrupt
{
        #asm("sei")
        TCNT2=0x0B;           //设定T2初值
           time_ovf++;
        if(time_ovf>3)//1秒定时操作开始
        {
             time_ovf=0;
             Tn++;
                if((Tn%60)==38)
             {  rain=1;}

                 wind=1;

                if((Tn%10)==1 || (Tn%10)==6)
                {  air=1; }

         }//1秒定时操作结束
}
windtest()
{    ....
     wind=0;
}
airtest()
{    ....
     air=0;
}
raintest()
{    ....
     rain=0;
}
main{
           .....
        TCCR2=0x07;          //1024分频
        TCNT2=0x0B;     //设定T2初值11,245次后溢出
        TIMSK=0x40;        //T2溢出中断使能
        air=0;
        wind=0;
        rain=0;

        sleep_enable();
        while(1)
        {
            if(wind)
            {
                windtest();
            }
            if(rain)
            {   raintest(); }
            if(air)
            {
                airtest();
            }

            idle();
            #asm("sei")
        }

楼主:
马老师没空赐教啊?真的很困惑的这个问题,还请马老师抽空帮忙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程序能执行好几个月了,怎么怀疑中断有问题呢?

中断内使用的全局变量需用volatile进行定义,没有道理,至少在ICCAVR和CVAVR中不必这样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