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48在3.3V电源供电的时候IO口可承受5V电压么

楼主(2007-09-21):
如不可以,5V输入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使用ATMEGA48而不用ATMEGA48V
不过对于后者其IO口不能承受5V电压的
能承受最高电压为3.3V+0.5V即3.8V
数据手册上有介绍
强加5V会将引脚上的稳压管烧掉的
若非要用5V输入,是不是可以给5V串一个电阻然后接到IO口上?

楼主:
若非要用5V输入,是不是可以给5V串一个电阻然后接到IO口上?

我在ARM7的LPCXXXX系列中都是串个电阻,不过也是为了限流分压,其实不接那个电阻一样正常工作的

网友:
我感觉ATMEGA48不行的
至于你说的那个芯片
我感觉数据手册上应该也有介绍的
不过可能需要细心查找一下

网友:
同意[1]樓:
     不要將5V直接給3.3V供電的MCU輸入口.
     串接若330ohm-1kohm的電阻比較穩妥.

楼主:
" 不要將5V直接給3.3V供電的MCU輸入口.
     串接若330ohm-1kohm的電阻比較穩妥."

最保险还是用个Mos 或者 三机管算了

网友(2009-11-18):
为了保护,接个电阻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