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手工作坊式的PCB生产厂流程 (拍摄图)(原创,严禁转载)...

楼主(2007-09-21):
前几天我参观了东莞一家小型手工作坊式的PCB生产厂。该厂的生产工艺与设备几乎都属于最落后的,工厂约20人左右。生产流程简易,工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典型的野鸡式小厂。

东莞有巨无霸式的PCB生产厂,也有这类不合格的小厂。

以下为生产流程拍摄图。N73手机在这种场合非常有用,如果你是拿一台专门的相机,估计老板不会让你拍摄。以下图片是偷拍性质,为了避免给该小厂带来不良影响(被工商查会导致20人失业),故严禁转载。谢谢。

1. 原材料库

2. 开料或简易切割,图片后面是一台磨板机,用于打磨敷铜板。

3. 打磨洗板

4. 整理

5. 手工拼菲林

6. 丝印阻焊层绿油

7. 丝印腐蚀保护层

8. 客户丝印板

9. 浓烈氨水味的腐蚀机

10.裁板前的定位

11.检查是否合格

12..裁板模具

13..裁板冲压机

14.制作冲压模具

15.冲压

16.冲压的效率很高,一次性冲出全部过孔与PCB外形。

网友:
长见识了,这样也行。电路板竟然是这样一张张手工做出来的,还得手工做冲压磨具,原来以为都是有自动化的机器根据电脑的图纸自动生成的,这样要是做几张样板的话他们岂不是亏死了。另外工人的劳动强度真不小啊,可怜我们的劳动人民啊。。。
    在这样的厂里做板子还真是不大放心,不知道我以前做板子的厂家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啊,有点后怕

网友:
做板成本低吗!!??

网友:
哈,长见识了。
一个问题,那个冲床能冲出过孔?通孔吧?如果双面板,过孔怎么搞?

不过东莞做PCB的确很难,听行内一个朋友说,己便是上自动化的线,也是拼产量,拼价格,比前些年难作多了,要想赚钱,必须的不断扩大产能,虽然设备费用很高也得硬着头皮上,提心吊胆一年到头,就赚了设备,还有不太好收的欠款。上半年,他回江苏发展去了。

说到利润率,这个厂恐怕比大厂也不低呢,呵呵。

楼主:
【3楼】 Cocal ,

这个厂好像没有生产双面板,都是单面板的.

网友:
板材不好,最便宜的那种

楼主:
单面板基本上是使用纸基板。

纸基板也有许多种的,有些贵的价格接近纤维板,如我们经常见到的日本旧电器上的单面板。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好像还有一步没有,那就是对焊盘上锡,过孔上锡都没有。哈,冲压模具好厉害啊。

楼主:
没有上锡的工艺,不过有上松香助焊工艺。

网友:
改_革开放的成果吧,多少"鸡的屁"都是这么造出来的,从鞋,玩具,服装,家具到MP3,MP4,手机,只是,这个搭进去了多少工人的手指,健康乃至生命.
我赞扬他们的生命力,诅咒这吃人的制度.
现在的假冒伪劣太多了,都是混口饭吃,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什么,自己觉得不放心,找大厂好了.

网友:
别小看了这种厂家,没有50-100万元,根本无法搞到那些设备的和请人的。

楼主:
100万可能不行。

稍计算一下它的资产:

每张原材料敷铜板平均150元计算,它那里有500张左右,合计7.5万元。
模具每套200元约有500套合计10万元。
冲压机4台,每台算它3万,12万。
磨板机3台,两台旧的算它2.5万,新的算5万,10万元。
腐蚀机10万元(成色很新)
松香机2万元。
丝印模板与设备,算它5万元。
这里就算出了56万元了。

再扩大2倍左右,应该就是实际的投资,即100万左右。加上办公、运营资金等,没有200万是几乎搞不下来的。

网友:
一般原材料适当备用,但不宜囤积太多,否则压资金。印刷板的材料看上去像酚醛板。
冲压机估计是二手的,价格不算很高,回来修理一下还能用。
模具费用高。
腐蚀机费用高。
松香机费用高,特别是新的。

如果地皮便宜,而且环保罚款不算很多,或者污水处理设备不算很贵,那还好办,否则真如阿莫所说了,没有200万元下不来了。如果是双面板全工艺的,那更加郁闷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armok!

楼主:
【14楼】 JAMESKING ,

环保罚款一个月没有1万元以上估计搞不下来。现在东莞已经在清理污染企业,正常情况下这类小厂根本不可能通过有关规定,只能花钱打点了。

这个厂的总面积约是600平方米左右,每月租金老板说是6000元,电费是工业电1.2元一度,挺贵的。

我毕业时的第一份工作是中科院广州分院电子所。前三个月是到附属的PCB车间实习,里面的设备更简易,没有重型机械,手工一个一个孔钻的。不是用丝印,而是用贴感光膜的方法制作,再用人工操作的化工方法产生双面板沉铜。也有电镀设备,估计投资应该在20万元以内就ok。 但不适合大型生产,只能做少量样品。这类的厂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了。

网友:
汗!!!这样的生产环境,工人的健康绝对没有保障了

楼主:
我们的邮购部为全部员工购买了100%Z.F.指定的工伤养老失业医疗保险。 这家小厂是100%没有购买保险。出现工伤都是老板私下与员工协商解决。

做的行业不同,对利润与员人的保障的看法也会不同。我带了邮购部4个MM参观这个厂,MM们说:“怎么他们厂的人都这么懒,效率这么低?”。

是的,我们邮购部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每星期休息一天。并且基本不用加班(下午三点后的订单第二天早上才处理,人手不够我们会招人)。每星期有聚餐与经常有外出活动。

而这家厂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甚至更晚而且基本不算加班费,每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所以工人有机会就偷懒与怠工,当然不能跟我们的效率相比。

呵呵,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让我们的员到到这家厂实习一个星期,忆苦思甜的教育啊 :)

我参观过许多大型的电子流水线工厂,也参观过许多这类小厂。这个小厂的条件算是不错的了,我见过工作条件更差更危险的。

上次我的新车要做底盘防锈处理,就是将车吊起来,然后向底盘喷6层的沥青状物体。正规的4S店的价格是1200-1500元,而路边小店是500元,做出来的质量其实是差不多的 ,因为使用的都是深圳某厂出的防锈产品。

我是在路边小店做的。工人喷沥青时,整个人都淹没在黑色的烟雾里,而且不戴任何的保护装置!!!

我向老板抗议,老板竟然说:“是他们不肯戴啊!” 我不相信直接问工人,工作竟然说是不想戴,戴起来麻烦不舒服。

狂晕。。。在这种工作环境工作几年,如果肺部不生癌,只能说是奇迹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低价产品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采购时拼命压低价格,其实经常是在用生产工人的健康付出作为代价的。

网友:
我们厂的客户就是线路板厂,那个时候经常出差去送机,看过很多这样的小厂,和这个环境差不多,哈哈。
大厂一般就比较的干净,而且有无尘车间。
小厂一般都是这样的。

双面板是先单面处理,然后压合的。

网友:
说起环保问题,我们这里有厂把污水注入几十米深的地下水层,河水是干净了,但地下水的污染估计几十上百年都消除不了,小厂如此,一家产值上亿的铝制品厂也是这样,主打产品还供给"沃尔马".真不知"沃尔马"知道了会怎样.

网友:
>我是在路边小店做的。工人喷沥青时,整个人都淹没在黑色的烟雾里,而且不戴任何的保护装置!!!
>我向老板抗议,老板竟然说:“是他们不肯戴啊!” 我不相信直接问工人,工作竟然说是不想戴,戴起来麻烦不舒服。
>狂晕。。。在这种工作环境工作几年,如果肺部不生癌,只能说是奇迹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低价产品的原因之一。我们在采购时拼命压低价格,其实经常是在用生产工人的健康付出作为代价的。

心痛!难道为了几个钱就要舍弃自己的健康?
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在健康的环境里工作,保护好自己。

网友(2007-11-30):
这也成,见识长了

网友:
看了一下,投资在50万左右应该可以,最贵的应该是腐蚀机,其他的值不了几个钱,模具、丝印板等是可以逐步增加的,模具费一般是客户出的,到某量后返模具费,就相当于自己没出钱。这样的规模在10年前是不小的厂了。
单面板冲出来就可以,要是双面以上就得使用数控钻孔,贵去了;东莞有大量的玩具、小电器厂,对单面板的需求蛮大的,所以生意应该还可以,关键是能不能及时收到钱,现在是生意好做钱难收。
做PCB最重要是处理费水什么的,不然对环境的污染就大了,一般用完的腐蚀液有专门的人回收,也是用于回收其中的金属。

楼主:
【25楼】 favr  ,

能计算出50万,真正投入就要100万了。

就像我们做一个项目,估计2天,真正要4天一样。

网友:
看来老大是没做过厂,做技术的一般会延期没错,而做工厂的特点就是要“抠门”,如果和你这样算帐有多少钱也不够亏,我就深有体会,所以10年前就不敢做厂了。
像这样的老板,一般是原来大厂出来的,自己有技术又有些客户基础,有一班熟的工人,刚开始时大多用淘汰的二手设备,例如上面的冲床,3台连装起来也不会超过2W,最贵也就是腐蚀机了,其他杂七杂八的,设备不会超过30W,600平厂房/办公室租金、押金、装修等要十来万,而材料的主料一般是可以赊,敷料大多是现买,所以只要有单,十几万流动自己就能动起来(你原来要在产业链里面才行),而工资是先做工后发工资的。关键是钱能及时收回来,如果碰到的是大客户就有点吃力了,一般会压3个月,而且量不会少,这样没有百十万流动资金就动不了……。
做工厂关键是要斤斤计较,PCB每平厘米就几厘的利,价格摆在那里,稍大方点就赔进去;熟客、大单利润率低、压款,新客要冒收不到钱的风险……;大家都看到工人辛苦,但谁能想到老板又如何?赚到大钱的比例不大的,这样的小老板很多比不上打工的(当然比他们的工人会强点,但和华为的比比看),一年下来辛辛苦苦帐面有点钱,大多被赊被欠去了;如果都是能算的也没什么,一个小厂还要和黑道白道打交道,一不小心出点事可能就只有潜逃一条路。

网友:
后面几位朋友说的触目惊心,不想再看下去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社会的竞争和Z.F.的盘剥,好像过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网友:
做点事不容易啊!
人一定要创新!

网友:
各位大哥见识真广!
还没出学校,
学习了很多~~

网友:
这样的线路板厂及工艺不是落后;而是针对于某一个行业的制板方式。用这种方式制板的一般是用量比较大的单双面板,(没有金属过孔的板子),它们是用模具冲孔的方式来制板,不是用数控钻来钻孔及铣边;生产比较快。比如我们的PC开关电源的线路板都是用这种方式制板。这种工艺的制板厂大的上千人的都有。只是大厂的设备及环境比以上的要好得多。(在东莞这种工艺的制板及周边工厂有很多,还有专门针对这种制板的模具厂都不少,以前很多是港商比较多)

网友:
长见识了,
不过 楼上的 armok 阿莫 和几位朋友可怜那些工人,觉得他们在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那极少的收入
但有很多大家没注意到的,其实,各行各业都纯在各种对身体有伤害的工作,只是有些反映更慢
有毒环境,化学物质,放射,辐射,机械伤害,高空作业,带电作业等等
不交保险,加班不记工资等等
就算在收入比较高的人群中,IT行业,也是存在长时间加班,节假日不休等情况

以上种种,我想大家都深有感触,只是行业惯例,“只因身在此山中”罢了
底层劳动人民,永远都是这样, 大家看看自己的行业吧,注意自己的身体才是关键
想要获得你应得的劳动报酬,做梦去吧,你都得去了,你的上层及老板怎么活,什么叫‘剩余价值’,
多少才是你应得的呢?

网友(2008-01-28):
可惜没看见美女!!!!!!!!!!!!

网友:
呵呵,不错,相当自己亲身去走了一回。

网友:
现在赚钱是不容易啊

网友:
人口红利的年代!
到底是什么吃人呀!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PCB每平厘米就几厘的利"

我决定以后做PCB不讲价

网友:
看了楼上的有个感觉,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心非不黑不能当老板
手非不辣不能赚大钱

网友:
那个  汉啊!   可怜的MM!

网友:
是啊!!可怜的MM,可怜的劳动人民,我们只能这样说说,没有办法啊~~~不知道工资拖欠吗?

网友(2008-02-28):
差不多,这厂的老板如果能接到那个电视厂或什么电器厂的固定订单,这样子的生产环境足够了.

网友:
我没有见过大厂做pcb班的
啊莫能不能也上传一些大厂的照片让我见识一下啊 .谢谢

网友:
冲掉一个次要点的手指头3W,主要的手指头譬如大拇指5W,偶们这的行情,你哪怕再怎么对他们强调生产安全纪律还是不管用的,看看他们光膀子穿拖鞋的就知道纪律性好不到哪去。
传统型的PCB生产厂家偶也参观过两家,而且规模还算是比较大的那种,上百人吧。PCB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很厉害,阻焊绿油那味道比较刺鼻,如果有喷锡处理,空气中的重金属微小颗粒或多或少会吸入很多,到时血液或某重要器官出毛病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有那个废水,毒的很,可又有多少是全部处理的?其环境污染的代价可能远比这一个小厂的效益要大很多。
还有台湾人的那种生产高档PCB的,譬如多层的,柔性的,几乎绝大部分的工序都是在洁净车间内完成,流水线,上面覆盖透明罩子,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少很多,而且生产防护也做的好很多。
现在再投资做这种规模很小的厂是很难生存下去了,环保压力,劳资压力等等,要投资就要上规模,没上千万就不要做了,而早年那些也从类似这样的小厂过来的PCB厂家,由于发展时机好,原始积累完成了,也完成了技术改造升级,接欧美日那些订单根本是没问题的,好多外资企业会对生产型的下游供应商做环评,要到实地考察,不合格,哪怕你东西再便宜也不会考虑采用。
这种小厂的结局肯定是比较悲惨的。

网友:
唉~~~
劳动人民挣点钱 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阿!
大厂不也就这么工序么,只不过是自动化的程度高些,工作条件好些么,
电路板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2008-05-05):
南昌也有这样的小作坊,去过一次,质量还可以,不过价钱有点高。

网友:
南昌也有?

网友:
见识了,目前这样的厂还是很多的.

网友:
中国的这种工厂不知道有多少~~~只要能赚钱,很多人就愿意去做

网友(2008-06-07):
感觉像是实验室

网友:
这样的厂多了,电视机的板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电子行业的暴利,是牺牲一线员工的健康为代价换来了的,利润还被上层管理剥削了!
这都国家法律不健全啊!

网友(2009-02-26):
长见识,不知道有谁能够把大厂的照片贴出来比较比较。

网友:
【11楼】 donkey 知秋
改_革开放的成果吧,多少"鸡的屁"都是这么造出来的,从鞋,玩具,服装,家具到MP3,MP4,手机,只是,这个搭进去了多少工人的手指,健康乃至生命.
我赞扬他们的生命力,诅咒这吃人的制度.
现在的假冒伪劣太多了,都是混口饭吃,不能过于苛求他们什么,自己觉得不放心,找大厂好了.

**************************************
一针见血!

网友:
很典型很普通罢了。和双面板、多层板完全不同,单面板,就是这样的工艺,特别彩色电视机的板子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一次冲孔成型,没有大吨位的冲床,是万万不行的。好的冲床应该设有安全装置。
没有数控钻床开模具也是万万不行的。自己没有数控钻床,就由配套厂来开模具。看那些摆满地的冲裁模具吧,都是大批量订单的见证。

网友:
他们用的脚踏剪板机我们单位也有,我常用来剪PCB,挺好用

网友:
了解PCB制作过程了!

网友:
东莞的繁荣富强曾经是这些厂和这些人支撑起来的!!!!!!

网友:
只知道pcb行业也蛮暴利的,一个executive manager 100w(100人以上)
哪像电子山寨小厂,老板一年辛苦避税估计就十几二十万,估计还不到
我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时常注意生产量和价格等各种信息,没事就算这些老板的销量和利润,
观察每一个销售的情况,吃饭时候听他们说什么,最后我还画过一张图,分析整个公司的等级制度。
当然我没算出那些股东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真的他们都不算卑鄙,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份钱,裁员是第一选择。
ps 员工真的有苦衷的,有的生产工人周末还要去做外卖,做导购。有的人看仓库,平时还在上夜校看php。
   所谓树倒猢狲散,真的只是一天的事情。

网友:
很多厂杜这样的。我们这里这类厂很多。
不像楼主说的没法生存。

环氧板是没法用冲压方式,只有纸板才行。
单面板间距大些,这种工艺没啥问题的
关键是便宜,才1分多一个平方厘米,
节能灯,遥控器,电源行业是这种工艺最大的客户。
这类厂不适合打样,打个样太麻烦,适合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
商业贿赂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样的工厂存在也应该是很正常的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2010-09-14):
回复 楼主:
单面板基本上是使用纸基板。
纸基板也有许多种的,有些贵的价格接近纤维板,如我们经常见到的日本旧电器上的单面板。

cem-1还凑合
FR-1才烂

网友:
东莞很多PCB板厂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眼界了,同情里面的工人
阿莫要是把里面工人的脸抹掉就好了

网友:
这样子对身体杀伤特别大吧?
呜呼哀哉

网友:
呵呵,要是都上全自动了,那还不跟米国的国情差不多了!

网友:
条件果然。。。
只看过两家PCB厂,规模也不算很大,但比起这个就好多了,无论从规模,生产安全等方面一说

网友:
类似的厂见过,

网友(2010-10-18):
我做过一个暑假。。。

网友:
我担心的是 ,废弃液体怎么处理呢??

网友:
自动化程度高了 ,失业问题 就 。。。。解决了

网友:
冲压机很强大,不知道冲洞洞板好使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资本(各种自动化,重工业等)天性排斥劳动力,这个悖论“收拾”中国社会。增加工厂自动化投资,就会让部分工人失业;维持现状,企业以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福利维持生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产品中工人的剩余价值到底占多少比例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比例有时很重要。

网友:
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本性!!!
为实现共_产主义奋斗!

网友:
深南电路应该是深圳做PCB最好的,听说最多可以做60多层板。在市中心也有生产工厂,不知道环保做的怎样。

网友:
感觉已经是比较专业的了。

网友:
向他们致敬!
平凡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网友:
猪3脚
很多这样的厂子和打工mm。。。

网友:
单面板就是这样生产的, 双面板或多层板,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开眼了,去过pcb板厂,但是没进车间。这回算是见识了!

网友(2010-12-01):
开眼间了哈哈以后你们多自己做板得了!

网友:
两个字: 佩服!

网友:
很有同感啊,有没有联系方式,支持一下,大家给他一点单做。

网友:
大虾那边,好多去了JLC参观,可以看看设备图片,也有这里冲压单面板设备

网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简单的板子还是可以的,毕竟成本会低些

网友(2011-03-16):
涨见识了

楼主(2011-09-04):
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4年过去了,不知道目前这小厂如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4年过去了,不知道目前这小厂如何了。

再去看看,说不定2000人都有了。

网友:
顶,梅州那还有很多这类工厂

网友:
说不定早就成大厂了的

网友:
原来是这么老的帖子,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这个旧帖子。
4年过去了,不知道目前这小厂如何了。

看了这个回复才知道这个是07的贴...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呢,不过现在发现也不迟,好好学习!

网友:
莫大見識太廣了,佩服

网友:
中国人可怜哪.......这些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会早早地死于职业病.........

网友:
顶下这个老帖,量产单面板,可以这样子做的,长见识了

网友:
开始懂了if按实际技术的符合公司登记好萨克和卡拉和gas看了很多干啥可个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10-19):
回复 楼主:

哈哈,这是一家单面板厂,本来工序就简单,不需什么先进的设备.一台手动裁板机,几张手印台,外加一台磨板机,一台蚀刻机,一台UV机,一台冲床就OK了,电脑打耙机都可以不要,手工钻就行了,所有的单面板都可以这样做.只不过大型一点的单面板厂会比他们5S做的好点,设备多点,手印台换成了机印.

网友:
pcb  原来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谢谢am的真

网友:
在PCB厂,太多化学试剂,按现在中国的保护措施不可能完全防得住。

网友(2011-12-21):
靠,比我们学校的设备还差。我们都是雕刻机钻孔,然后沉铜,镀铜。在贴干膜,贴光绘底片,曝光,显影,腐蚀。脱膜。刷绿油,贴阻焊层,曝光,显影。刷字符油墨,贴字符层,曝光,显影。OK!

网友:
单层的,我在宿舍都能用感光蓝油搞出0.2mm的线了.......

网友:
不知道好多人死于职业病

网友:
长见识了

- -

网友:
学习以后才惊觉,原来这是古墓派的挖坟贴

网友(2013-01-31):
大哥,穿孔的沉铜呢??????唉~~~~~有PCB的视屏过程吗????

网友:
心惊.。。。。。肉都不跳。。。

网友:
想看大厂的生产流程,学习了

网友:
国内N多小家电都是单面板,而且工艺要求不太高,冲压确实能提高效率。

网友:
来看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13-03-22):
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真有意思,看来我的热转印法也不落后哈

网友(2013-04-25):
这个一看就知道只能做普通的,密度大一点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