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的控制寄存器不解之处?

楼主(2007-09-22):
1. TWCR = _BV(TWINT)|_BV(TWSTA)|_BV(TWEN)  //发送开始命令

2. while((TWCR & _BV(TWINT))==0);           //等待传送完毕

我对这第二句程序实在是迷惑,请马老师指点!

我的理解如下:
            1. TWINT位在第一句执行后就为零;
            2. 第2句本来的意图是等待TWINT置位,可是第一句执行完毕后,TWINT位为0,那么第二句(TWCR & _BV(TWINT))==0 的条件也满足,那么又是如何实现等待的功能的呢?我迷惑!

网友:
第一行将TWINT写1(实际是清0),后面是发送开始。

第二行是等待TWINT为1(TWINT=1表示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置1)。
如果TWINT=0,则执行while的循环,实现了等代;一旦TWINT=1了,while循环结束,执行下面的语句。

把C语言好好再加强吧。

楼主:
如果TWINT=0,则执行while的循环,实现了等代;一旦TWINT=1了,while循环结束,执行下面的语句。
******************************************************************************************
1. while语句我明白;
2. 当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置1,TWCR & _BV(TWINT)执行的结果为0我能理解;
3. 如果TWINT=0,那么TWCR & _BV(TWINT)执行的结果也是为0啊,也就是和上面的2结果一样,那怎么实现等待?照马老师的理解,TWINT=0的时候,TWCR & _BV(TWINT)执行的结果为1,我就不明白了,请马老师解释,昨天我在帖子里没说清楚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
_BV(TWINT)永远是10000000。

TWINT是7,表示TWINT是第7位,函数_BV(TWINT)将第7位置1,结果为10000000。然后与寄存器TWCR与操作,10000000相当一个屏蔽码,取出TWCR的第7位,如果TWCR的第7位为0,TWCR & _BV(TWINT)=0;当TWCR的第7位为1,TWCR & _BV(TWINT)=1。

认真把C语言再好好复习一下。

楼主:
现在我理解了,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