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128的flash可以当作数据存储起来用么

楼主(2007-09-23):
马老师您好,我刚开始接触mage,想问您mage128的flash可以当作数据存储起来用么?因为不想做片外的存储器扩展。谢谢您

网友:
flash  好像不能在程序中修改,除非在BOOTLOADER 区的程序,
所以 ,我觉得不能存,但是能取,比如放一些固定的表数据等等

个人愚见

网友:
lz是否也发了邮件给我,但我的回复却不能直接回到你的邮箱。现答复如下:

1。FLASH作为数据存储当然可以,但通常保存固定不变的数据和表格,如汉字字型、对照表等,在程序运行中只读完全没有问题。

2。如程序运行中产生的数据要写入FLASH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不推荐这样使用。因为不仅实现起来困难和复杂,同时速度慢,可靠性差。

3。程序运行中写入FLASH的使用主要是针对BOOT LOAD功能的。

========================================================
作为学习尝试的话,你可以这样处理:
1。设置BOOTLOAD区为最大空间,放你的系统应用程序(可惜还是比较小了),而原来的用户程序区作为数据区使用。
2。设置每次上电从BOOTLOAD开始启动,初始化中必须要将中断向量全部迁移到BOOTLOAD区头部。
3。写FLASH数据必须以一页为单位。

这样处理能实现你的想法,可是不但麻烦,而且实用应用价值不大。

楼主:
是的我给您发过邮件,非常感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