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VR下载线的建议

楼主(2007-09-23):
我提供过2种AVR编程下载线的完整制作方案:
1。PC并口支持的ISP下载线
2。使用USB口的USBISP下载线。

两个方案都是非官方的设计,但我是经过多次验证后才公布的。

尽管两种方案的硬件都不复杂,但在制作过程中会由于硬件、使用的软件、目标板,等等各种原因而不能成功,这样的问题通常需要实际的测试才能知道原因,仅靠表面的现象往往不能找找到产生的根源。

建议AVR的初学者先不要急于自己制作AVR编程线,等打好基础后再尝试自己制作,并去了解和掌握里面所涉及到的技术内涵。(当然通常可能一次就成功了,但并不说明你真正掌握了AVR编程下载的原理和技术)。

反过来,如果你在制作这2种形式的下载线发生了问题,而且自己不能解决的话,说明你还处在AVR的初中级阶段。别看2个下载线的硬件简单,但掌握AVR编程下载的原理和技术,其层次更高,尤其是制作USBISP。

楼主:
站长跟的好快,谢谢。

网友(2011-09-08):
回复 网友A:
--------------------------------------------------------------------
多谢了

网友(2012-02-10):
艾用串口转ISP(就5个电阻加2个5V稳压管再加个三极管搭载万能板上刚好得放进串口头里),用PonyProg2000下载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