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的电压算是高电平还是低平?

楼主(2007-09-23):
在3.3V的单片机系统中,1V的电压算是高还是低电平?
现在IO上有放两个二极管,把IO拉低,如果算0.7V一个的话,也有1.4V,这种情况,算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在数字电路中,好像要高于3.6V(5V的系统)才算高电平。

楼主:
怎么没看到人回,晕~~

网友:
ttl
0=l;04-0.8v
1=h;2.0-5v

coms
0=l;0-1.5v
1=h;3.5-5v

楼主:
谢谢 diannaoza

在1.5到3.5之间是不确定的吗?

网友:
还要看具体的芯片吧
假如某芯片的输入电平参数是V(IH) = 3V,那只要输入到该芯片的电压大于3V就认为是高了

网友:
与具体的芯片有关
所谓的高电平或低电平都是在给定值左右的一个范围内有效
应该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
建议看看接口芯片的PDF文件!!

网友: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楼的回答有些片面。
参考5、6楼的大侠说法!

楼主:
看DATASHEET ??好像没有看到里面有说明的。。。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M8的手册,里面有,最低是0.6VCC,也就是超过0.6VCC就是高电平,那该死的STC的手册怎么没写呢。

网友:
回8楼,以前看不懂,就基本上不看,后来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最重要的看懂器件操作。发现datasheet还是个很好的东西,比一般的书要强多了!

网友(2007-10-24):
呵呵,明白就好啊?

网友(2008-01-16):
我觉得还是要看片子的具体情况。

网友(2013-01-28):
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M8的手册,里面有,最低是0.6VCC,也就是超过0.6VCC就是高电平,那该死的STC的手册怎么没写呢 ...

stc的手册中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