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机当速度传感器

楼主(2007-09-23):
最近想作个小车,关于测速部分想用一个电机来实现
因为转动直流电机时他会产生一个电压,而且他产生的电压和转动的速度好像是成正比的

所以想到让作为动力的电机带动作为传感器的电机
用AD测量传感用的电机的电压,这样是不是就能测出比较精确的速度呢

各位DX,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
为何不用磁铁加霍尔开关来检测,不是更简单?

楼主:
在小车那细细的车轴上不好加磁铁啊,把车轴磁化的话可以吗???

网友:
不精确,  不如霍尔简单。我以前做的小车就是用霍尔。而且很精确,误差为士1转。

网友:
我是装在电机轴上的。用AB胶

网友:
车轴磁化我觉得不可行,因为霍尔需要强磁铁才行。

网友:
装旋转编码器!精度可以达到1/1024分一转.

网友:
干璜管加磁铁呗

网友:
呵呵 楼主要玩无霍尔阿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现在倒是有这种技术了 不知道你的这个小电机怎么做啊。
还是用霍尔吧 简单点 我见到过很小的强磁石的,还没有半粒米大 掉到地上就很难用肉眼发现。

网友:
如要求精度不高及用有刷電機做動力的,可檢測動力電機產生之(火花)脈沖頻率作轉速測量.

网友:
有人做过的,是一个老外做的,采用Back EMF(反电动势)原理。按照介绍,电机本身既作为驱动电机也作为测速电机。原理是这样的,电机在运转的时候因为电磁感应产生一个反电动势(Back EMF),当你需要测量的电机的Back EMF的时候,把电机关掉,电机由于惯性还是以刚才运转的速度运行,此时用AD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采集到的电压就是Back EMF,测量完毕之后恢复电机的运转。由于AD测量的时间很短,电机基本不受影响。具体的网址是http://www.acroname.com/robotics/info/articles/back-emf/back-emf.html#e1

网友:
对转速积分就是电机运转的路程或者说是圈数

网友:
我做过不用把电机停止下来测量电机运转的Back EMF,不过没有具体测量精度为多少,原理和我刚才说的那个老外做的是一样的。

楼主:
好主意,受教了
就是不知道精度能有多高

网友:
楼主做的小车估计不会很快吧,转速低的时候测速发电机的精度根本不够啊,很可能分辨不出5rpm与10rpm的区别。建议用编码器实现,或者最简单的拆个机械鼠标里的码盘来用也不错啊

网友:
录音机里的主轴电机的控制IC都是用Back EMF(反电动势)原理进行调速的.

网友:
用本身的电机反电势测量也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或者可以买一个直径6mm的那种微型空心杯电机,测量效果很好~

网友(2008-04-17):
可是,如何通过EMF的电压来推出转速?实验还是有什么公式?

网友:
不是测量EMF的电压,而是测量EMF的频率。

网友:
测EMF的频率要经过小波变换才能得到,这样太复杂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并且硬件也不简单,至少也得用个DSP.

测量EMF的精度不能做高,看应用场合了.

网友(2018-07-28):
挖坟关注下这个帖子,我也找个算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