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 位图的数据结构分析(在编程时将BMP位图文件读入做为背景可大大提高编程效率。) 转

楼主(2007-09-24):
1.位图和调色板的概念
如今Windows(3.x以及95,NT)系列已经成为决大多数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它比DOS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可视化的漂亮界面,
例如你可以在桌面上铺上你喜欢的墙纸。那么Windows是如何显示图象的呢?这就要谈到位图(Bitmap)。
我们知道,普通的显示器屏幕是由许许多多的点构成的,我们称之为象素。显示时采用扫描的方法:电子枪每次从左到右扫描一行,
为每个象素着色,然后从上到下这样扫描若干行,就扫过了一屏。为了防止闪烁,每秒要重复上述过程几十次。例如我们常说的屏
幕分辨率为640*480,刷新
频率为70Hz,意思是说每行要扫描640个象素,一共有480行,每秒重复扫描屏幕70次。我们称这种显示器为位映象设备。所谓位映
象,就是指一个二维的象素矩阵,而位图就是采用位映象方法显示和存储的图象。举个例子,下图1是一幅普通的黑白位图,图2是
被放大后的图,图中每个方



那么,彩色图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说说三元色RGB概念。我们知道,自然界中的所有颜色都可以由红,绿,蓝(R,G,B)组合而成。有的颜色含有红色成分
多一些,如深红;有的含有红色成分少一些,如淡红。针对含有红色成分的多少,可以分成0到255共256个等级,0级表示不含红色
成分,255级表示含有100%的
红色成分。同样,绿色和蓝色也被分成256级。这种分级的概念被称作量化。这样,根据红,绿,蓝各种不同的组合我们就能表示出
256*256*256,约1千6百万种颜色。这么多颜色对于我们人眼来已经足够了。
下表是常见的一些颜色的RGB组合值。
颜色RGB
红25500
蓝00255
绿02550
黄2552550
紫2550255
青0255255
白255255255
黑000
灰128128128
你大概已经明白了,当一幅图中每个象素赋予不同的RGB值时,就能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了,这样就形成了彩色图。对,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的做法还有些差别。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有一个长宽各为200个象素,颜色数为16色的彩色图,每一个象素都用R,G,B三个分量表示,因为每个分量有256个级别,要用8位(
bit),即一个字节(byte)来表示,所以每个象素需要用3个字节。整个图象要用200*200*3,约120k字节,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如果我们用下面的方法,
就能省的多。
因为是一个16色图,也就是说这幅图中最多只有16种颜色,我们可以用一个表:表中的每一行记录一种颜色的R,G,B值。这样当我们
表示一个象素的颜色时,只需要指出该颜色是在第几行,即该颜色在表中的索引值。举个例子,如果表的第0行为255,0,0(红色)
,那么当某个象素为

色时,只需要标明0即可。 让我们再来计算一下:16种状态可以用4位(bit)表示,所以一个象素要用半个字节。整个图象要用200*2
00*0.5,约20k字节,再加上表占用的字节为3*16=48字节.整个占用的字节数约为前面的1/6,省很多吧。
这张RGB的表,即是我们常说的调色板(Palette),另一种叫法是颜色查找表LUT(LookUpTable),似乎更确切一些。Windows位图中便用

到了调色板技术.其实是不光是Windows位图,许多图象文件格式如pcx,tif,gif等都用到了。所以很好地掌握调色板的概念是十分重
要的.
有一种图,它的颜色数高达256*256*256种,也就是说包含我们上述提到的R,G,B颜色表示方法中所有的颜色,这种图叫做真彩色图(
TrueColor)。真彩色图并不是说一幅图包含了所有的颜色,而是说它具有显示所有颜色的能力,即最多可以包含所有的颜色。表示真彩

色图时,每个象素直
接用R,G,B三个分量字节表示,而不采用调色板技术,原因很明显:如果用调色板,表示一个象素也要用24位,这是因为每种颜色的
索引要用24位(因为总共有2的24次方种颜色,即调色板有2的24次方行),和直接用R,G,B三个分量表示用的字节数一样,不但没有任
何便宜,还要加上一

个256*256*256*3个字节的大调色板。所以真彩色图直接用R,G,B三个分量表示,它又叫做24位色图。
2.Bmp文件格式
介绍完位图和调色板的概念,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Windows的位图文件(.bmp文件)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bmp文件大体上分成四个部
分,如图3所示。

图3.Windows位图文件结构示意图(右)
第一部分为位图文件头BITMAPFILEHEADER,是一个结构,其定义如下:
typedefstructtagBITMAPFILEHEADER{
WORD bfType;
DWORD bfSize;
WORD bfReserved1;
WORD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ITMAPFILEHEADER;
这个结构的长度是固定的,为14个字节(WORD为无符号16位整数,DWORD为无符号32位整数),各个域的说明如下:
bfType
指定文件类型,必须是0x424D,即字符串"BM",也就是说所有.bmp文件的头两个字节都是"BM"
bfSize
指定文件大小,包括这14个字节
bfReserved1,bfReserved2
为保留字,不用考虑
bfOffBits
为从文件头到实际的位图数据的偏移字节数,即图3中前三个部分的长度之和。
第二部分为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HEADER,也是一个结构,其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ITMAPINFOHEADER; 这个结构的长度是固定的,为40个字节(WORD为无符号16位整数,DWORD无符号32位整数,LONG为32位整数),各个域的说明如下:
biSize
指定这个结构的长度,为40
biWidth
指定图象的宽度,单位是象素
biHeight
指定图象的高度,单位是象素
biPlanes
必须是1,不用考虑
biBitCount
指定表示颜色时要用到的位数,常用的值为1(黑白二色图),4(16色图),8(256色),24(真彩色图)(新的.bmp格式支持32位色,这里就不做讨论了)。
biCompression
指定位图是否压缩,有效的值为BI_RGB,BI_RLE8,BI_RLE4,BI_BITFIELDS(都是一些Windows定义好的常量)。要说明的是,Windows位图可以采用RLE4,和RLE8的压缩格式,但用的不多。我们今后所讨论的只有第一种不压缩的情况,即biCompression为BI_RGB的情况。
biSizeImage
指定实际的位图数据占用的字节数,其实也可以从以下的公式中计算出来:
biSizeImage=biWidth'*biHeight
要注意的是:上述公式中的biWidth'必须是4的整倍数(所以不是biWidth,而是biWidth',表示大于或等于biWidth的,离4最近的整倍数。举个例子,如果biWidth=240,则biWidth'=240;如果biWidth=241,biWidth'=244)如果biCompression为BI_RGB,则该项可能为零
biXPelsPerMeter
指定目标设备的水平分辨率,单位是每米的象素个数,关于分辨率的概念,我们将在打印部分详细介绍。
biYPelsPerMeter
指定目标设备的垂直分辨率,单位同上。
biClrUsed
指定本图象实际用到的颜色数,如果该值为零,则用到的颜色数为2的biBitCount次方。
biClrImportant
指定本图象中重要的颜色数,如果该值为零,则认为所有的颜色都是重要的。
第三部分为调色板(Palette),当然,这里是对那些需要调色板的位图文件而言的。有些位图,如真彩色图,前面已经讲过,是不需要调色板的,BITMAPINFOHEADER后直接是位图数据。
调色板实际上是一个数组,共有biClrUsed个元素(如果该值为零,则有2的biBitCount次方个元素)。数组中每个元素的类型是一个RGBQUAD结构,占4个字节,其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RGBQUAD{
BYTE rgbBlue; //该颜色的蓝色分量
BYTE rgbGreen; //该颜色的绿色分量
BYTE rgbRed; //该颜色的红色分量
BYTE rgbReserved; //保留值
} RGBQUAD;
第四部分就是实际的图象数据了。对于用到调色板的位图,图象数据就是该像素颜在调色板中的索引值,对于真彩色图,图象数据就是实际的R,G,B值。下面就2色,16色,256色位图和真彩色位图分别介绍。
对于2色位图,用1位就可以表示该像素的颜色(一般0表示黑,1表示白),所以一个字节可以表示8个像素。
对于16色位图,用4位可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所以一个字节可以表示2个像素。
对于256色位图,一个字节刚好可以表示1个像素。
对于真彩色图,三个字节才能表示1个像素。
要注意两点:
1.每一行的字节数必须是4的整倍数,如果不是,则需要补齐。这在前面介绍biSizeImage时已经提到了。
2.一般来说,.BMP文件的数据从下到上,从左到右的。也就是说,从文件中最先读到的是图象最下面一行的左边第一个像素,然后是左边第二个像素…接下来是倒数第二行左边第一个像素,左边第二个像素…依次类推,最后得到的是最上面一行的最右一个像素。
好了,终于介绍完bmp文件结构了,是不是觉得头有些大

--

标  题: bmp图像文件格式说明(2)

BMP文件格式分析

本来不想写这篇东西,因为介绍BMP文件结构的资料太多了,都有些滥了。但刚写完BMP

读写模块,又不想不留下点什么,所以就写了,全当是学习笔记吧。自己以后查资料时

方便一些,也许对某些初哥还会有点用^_^

注:本文参考了林福宗老师的有关BMP文件格式的文章,在此声明。

简介

BMP(Bitmap-File)图形文件是Windows采用的图形文件格式,在Windows环境下运行的所

图象处理软件都支持BMP图象文件格式。Windows系统内部各图像绘制操作都是以BMP为基础
的。Windows
3.0以前的BMP图文件格式与显示设备有关,因此把这种BMP图象文件格式称为
设备相关位图DDB(device-dependent bitmap)文件格式。Windows
3.0以后的BMP图象文件
与显示设备无关,因此把这种BMP图象文件格式称为设备无关位图DIB(device-independ
en
t bitmap)格式(注:Windows
3.0以后,在系统中仍然存在DDB位图,象BitBlt()这种函数
就是基于DDB位图的,只不过如果你想将图像以BMP格式保存到磁盘文件中时,微软极力

荐你以DIB格式保存),目的是为了让Windows能够在任何类型的显示设备上显示所存储

图象。BMP位图文件默认的文件扩展名是BMP或者bmp(有时它也会以.DIB或.RLE作扩展名)

6.1.2 文件结构

位图文件可看成由4个部分组成:位图文件头(bitmap-file
header)、位图信息头(bitmap
-information header)、彩色表(color
table)和定义位图的字节阵列,它具有如下所示的
形式。

位图文件的组成
结构名称
符号

位图文件头(bitmap-file header) BITMAPFILEHEADER bmfh
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rmation header) BITMAPINFOHEADER bmih
彩色表(color table) RGBQUAD aColors[]
图象数据阵列字节 BYTE aBitmapBits[]

位图文件结构可综合在表6-01中。

表01 位图文件结构内容摘要

  偏移量
域的名称
大小
内容

图象文件

0000h 文件标识 2 bytes 两字节的内容用来识别位图的类型:
‘BM’ : Windows 3.1x, 95, NT, …

‘BA’ :OS/2 Bitmap Array

‘CI’ :OS/2 Color Icon

‘CP’ :OS/2 Color Pointer

‘IC’ : OS/2 Icon

‘PT’ :OS/2 Pointer

注:因为OS/2系统并没有被普及开,所以在编程时,你只需判断第一个标识“BM”就行

  0002h File Size 1 dword 用字节表示的整个文件的大小
  0006h Reserved 1 dword 保留,必须设置为0
  000Ah Bitmap Data Offset 1 dword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开始之间的数据(bitmap
data)之间的偏移量
  000Eh Bitmap Header Size 1 dword 位图信息头(Bitmap Info
Header)的长度,用来
描述位图的颜色、压缩方法等。下面的长度表示:
28h - Windows 3.1x, 95, NT, …

0Ch - OS/2 1.x

F0h - OS/2 2.x

注:在Windows95、98、2000等操作系统中,位图信息头的长度并不一定是28h,因为微

已经制定出了新的BMP文件格式,其中的信息头结构变化比较大,长度加长。所以最好不要
直接使用常数28h,而是应该从具体的文件中读取这个值。这样才能确保程序的兼容性。

  0012h Width 1 dword 位图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0016h Height 1 dword 位图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001Ah Planes 1 word 位图的位面数(注:该值将总是1)

图象
信息

001Ch Bits Per Pixel 1 word 每个象素的位数
1 -
单色位图(实际上可有两种颜色,缺省情况下是黑色和白色。你可以自己定义这两种
颜色)

4 - 16 色位图

8 - 256 色位图

16 - 16bit 高彩色位图

24 - 24bit 真彩色位图

32 - 32bit 增强型真彩色位图

  001Eh Compression 1 dword 压缩说明:
0 - 不压缩 (使用BI_RGB表示)

1 - RLE 8-使用8位RLE压缩方式(用BI_RLE8表示)

2 - RLE 4-使用4位RLE压缩方式(用BI_RLE4表示)

3 - Bitfields-位域存放方式(用BI_BITFIELDS表示)

  0022h Bitmap Data Size 1 dword
用字节数表示的位图数据的大小。该数必须是4的倍

  0026h HResolution 1 dword 用象素/米表示的水平分辨率
  002Ah VResolution 1 dword 用象素/米表示的垂直分辨率
  002Eh Colors 1 dword 位图使用的颜色数。如8-比特/象素表示为100h或者
256.
  0032h Important Colors 1 dword
指定重要的颜色数。当该域的值等于颜色数时(或
者等于0时),表示所有颜色都一样重要
调色板数据 根据BMP版本的不同而不同 Palette N * 4 byte
调色板规范。对于调色板中
的每个表项,这4个字节用下述方法来描述RGB的值:  1字节用于蓝色分量
1字节用于绿色分量
1字节用于红色分量
1字节用于填充符(设置为0)

图象数据 根据BMP版本及调色板尺寸的不同而不同 Bitmap Data xxx bytes
该域的大小取
决于压缩方法及图像的尺寸和图像的位深度,它包含所有的位图数据字节,这些数据可

是彩色调色板的索引号,也可能是实际的RGB值,这将根据图像信息头中的位深度值来决定

构件详解

1. 位图文件头

位图文件头包含有关于文件类型、文件大小、存放位置等信息,在Windows
3.0以上版本的
位图文件中用BITMAPFILEHEADER结构来定义: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 /* bmfh */

UINT bfType;
DWORD bfSize;
UINT bfReserved1;
UINT bfReserved2;
DWORD bfOffBits;

} BITMAPFILEHEADER;

其中:

bfType
说明文件的类型.(该值必需是0x4D42,也就是字符'BM'。我们不需要判断OS/2的位图

识,这么做现在来看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如果要支持OS/2的位图,程序将变

很繁琐。所以,在此只建议你检察'BM'标识)

bfSize
说明文件的大小,用字节为单位

bfReserved1
保留,必须设置为0

bfReserved2
保留,必须设置为0

bfOffBits
说明从文件头开始到实际的图象数据之间的字节的偏移量。这个参数是非常有用的,因为
位图信息头和调色板的长度会根据不同情况而变化,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偏移值迅速的从文
件中读取到位数据。

2. 位图信息头

位图信息用BITMAPINFO结构来定义,它由位图信息头(bitmap-information
header)和彩色
表(color
table)组成,前者用BITMAPINFOHEADER结构定义,后者用RGBQUAD结构定义。BI
TMAPINFO结构具有如下形式: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 { /* bmi */

BITMAPINFOHEADER bmiHeader;
RGBQUAD bmiColors[1];

} BITMAPINFO;

其中:

bmiHeader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其中包含了有关位图的尺寸及位格式等信息

bmiColors
说明彩色表RGBQUAD结构的阵列,其中包含索引图像的真实RGB值。

BITMAPINFOHEADER结构包含有位图文件的大小、压缩类型和颜色格式,其结构定义为:

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 { /* bmih */

DWORD biSize;
LONG biWidth;
LONG biHeight;
WORD biPlanes;
WORD biBitCount;
DWORD biCompression;
DWORD biSizeImage;
LONG biXPelsPerMeter;
LONG biYPelsPerMeter;
DWORD biClrUsed;
DWORD biClrImportant;

} BITMAPINFOHEADER;

其中:

biSize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注:这个值并不一定是BITMAPINFOHEADER结构
的尺寸,它也可能是sizeof(BITMAPV4HEADER)的值,或是sizeof(BITMAPV5HEADER)的值

这要根据该位图文件的格式版本来决定,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BMP图像都
是BITMAPINFOHEADER结构的(可能是后两者太新的缘故吧:-)。

biWidth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biHeight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注:这个值除了用于描述图像的高度之外,它还有另一
个用处,就是指明该图像是倒向的位图,还是正向的位图。如果该值是一个正数,说明

像是倒向的,如果该值是一个负数,则说明图像是正向的。大多数的BMP文件都是倒向的位
图,也就是时,高度值是一个正数。(注:当高度值是一个负数时(正向图像),图像

不能被压缩(也就是说biCompression成员将不能是BI_RLE8或BI_RLE4)。

biPlanes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biBitCount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biCompression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BI_RGB:没有压缩;

BI_RLE8:每个象素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重复象素计数和颜色

引);

BI_RLE4:每个象素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biSizeImage
说明图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biXPelsPerMeter
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iYPelsPerMeter
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biClrUsed
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设为0的话,则说明使用所有调色板项)

biClrImportant
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现就BITMAPINFOHEADER结构作如下说明:

(1) 彩色表的定位

应用程序可使用存储在biSize成员中的信息来查找在BITMAPINFO结构中的彩色表,如下

示:

pColor = ((LPSTR) pBitmapInfo + (WORD) (pBitmapInfo->bmiHeader.biSize))

(2) biBitCount

biBitCount=1
表示位图最多有两种颜色,缺省情况下是黑色和白色,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这
两种颜色。图像信息头装调色板中将有两个调色板项,称为索引0和索引1。图象数据阵

中的每一位表示一个象素。如果一个位是0,显示时就使用索引0的RGB值,如果位是1,

使用索引1的RGB值。

biBitCount=4
表示位图最多有16种颜色。每个象素用4位表示,并用这4位作为彩色表的表
项来查找该象素的颜色。例如,如果位图中的第一个字节为0x1F,它表示有两个象素,第
一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2表项中查找,而第二个象素的颜色就在彩色表的第16表项中
查找。此时,调色板中缺省情况下会有16个RGB项。对应于索引0到索引15。

biBitCount=8
表示位图最多有256种颜色。每个象素用8位表示,并用这8位作为彩色表的
表项来查找该象素的颜色。例如,如果位图中的第一个字节为0x1F,这个象素的颜色就在
彩色表的第32表项中查找。此时,缺省情况下,调色板中会有256个RGB项,对应于索引0到
索引255。

biBitCount=16
表示位图最多有216种颜色。每个色素用16位(2个字节)表示。这种格式
叫作高彩色,或叫增强型16位色,或64K色。它的情况比较复杂,当biCompression成员

值是BI_RGB时,它没有调色板。16位中,最低的5位表示蓝色分量,中间的5位表示绿色

量,高的5位表示红色分量,一共占用了15位,最高的一位保留,设为0。这种格式也被

作555
16位位图。如果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那么情况就复杂了,首先
是原来调色板的位置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称为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
蓝分量在16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或98)中,系统可接受两种格式的位域:55
5和565,在555格式下,红、绿、蓝的掩码分别是:0x7C00、0x03E0、0x001F,而在565

式下,它们则分别为:0xF800、0x07E0、0x001F。你在读取一个像素之后,可以分别用

码“与”上像素值,从而提取出想要的颜色分量(当然还要再经过适当的左右移操作)

在NT系统中,则没有格式限制,只不过要求掩码之间不能有重叠。(注:这种格式的图

使用起来是比较麻烦的,不过因为它的显示效果接近于真彩,而图像数据又比真彩图像

的多,所以,它更多的被用于游戏软件)。

biBitCount=24
表示位图最多有224种颜色。这种位图没有调色板(bmiColors成员尺寸为
0),在位数组中,每3个字节代表一个象素,分别对应于颜色R、G、B。

biBitCount=32
表示位图最多有232种颜色。这种位图的结构与16位位图结构非常类似,当
biCo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RGB时,它也没有调色板,32位中有24位用于存放RGB值,

序是:最高位—保留,红8位、绿8位、蓝8位。这种格式也被成为888
32位图。如果 biCo
mpression成员的值是BI_BITFIELDS时,原来调色板的位置将被三个DWORD变量占据,成

红、绿、蓝掩码,分别用于描述红、绿、蓝分量在32位中所占的位置。在Windows
95(or
98)中,系统只接受888格式,也就是说三个掩码的值将只能是:0xFF0000、0xFF00、0x
FF
。而在NT系统中,你只要注意使掩码之间不产生重叠就行。(注:这种图像格式比较规

,因为它是DWORD对齐的,所以在内存中进行图像处理时可进行汇编级的代码优化(简单)
)。

(3) ClrUsed

BITMAPINFOHEADER结构中的成员ClrUsed指定实际使用的颜色数目。如果ClrUsed设置成
0,
位图使用的颜色数目就等于biBitCount成员中的数目。请注意,如果ClrUsed的值不是可用
颜色的最大值或不是0,则在编程时应该注意调色板尺寸的计算,比如在4位位图中,调

板的缺省尺寸应该是16*sizeof(RGBQUAD),但是,如果ClrUsed的值不是16或者不是0,那
么调色板的尺寸就应该是ClrUsed*sizeof(RGBQUAD)。

(4) 图象数据压缩

BI_RLE8:每个象素为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可使用编码方式和绝对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进行压缩,这两种方式可在同一幅图中的任何地方使用。

编码方式:由2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指定使用相同颜色的象素数目,第二个字节指定使
用的颜色索引。此外,这个字节对中的第一个字节可设置为0,联合使用第二个字节的值表
示: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0:行的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1:图象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2:其后的两个字节表示下一个象素从当前开始的水平和垂直位置的

移量。

绝对方式:第一个字节设置为0,而第二个字节设置为0x03~0xFF之间的一个值。在这种方
式中,第二个字节表示跟在这个字节后面的字节数,每个字节包含单个象素的颜色索引

压缩数据格式需要字边界(word
boundary)对齐。下面的例子是用16进制表示的8-位压缩图
象数据:

03 04 05 06 00 03 45 56 67 00 02 78 00 02 05 01 02 78 00 00 09 1E 00 01
这些压缩数据可解释为 :

压缩数据
扩展数据

03 04 04 04 04
05 06 06 06 06 06 06
00 03 45 56 67 00 45 56 67
02 78 78 78
00 02 05 01 从当前位置右移5个位置后向下移一行
02 78 78 78
00 00 行结束
09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1E
00 01 RLE编码图象结束

BI_RLE4:每个象素为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同样也可使用编码方式和绝对方式中的任
何一种进行压缩,这两种方式也可在同一幅图中的任何地方使用。这两种方式是:

编码方式:由2个字节组成,第一个字节指定象素数目,第二个字节包含两种颜色索引,一
个在高4位,另一个在低4位。第一个象素使用高4位的颜色索引,第二个使用低4位的颜

索引,第3个使用高4位的颜色索引,依此类推。

绝对方式:这个字节对中的第一个字节设置为0,第二个字节包含有颜色索引数,其后续字
节包含有颜色索引,颜色索引存放在该字节的高、低4位中,一个颜色索引对应一个象素。
此外,BI_RLE4也同样联合使用第二个字节中的值表示: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0:行的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1:图象结束。

第二个字节的值为2:其后的两个字节表示下一个象素从当前开始的水平和垂直位置的

移量。

下面的例子是用16进制数表示的4-位压缩图象数据:

03 04 05 06 00 06 45 56 67 00 04 78 00 02 05 01 04 78 00 00 09 1E 00 01

这些压缩数据可解释为 :

压缩数据
扩展数据

03 04 0 4 0
05 06 0 6 0 6 0
00 06 45 56 67 00 4 5 5 6 6 7
04 78 7 8 7 8
00 02 05 01 从当前位置右移5个位置后向下移一行
04 78 7 8 7 8
00 00 行结束
09 1E 1 E 1 E 1 E 1 E 1
00 01 RLE图象结束

3. 彩色表

彩色表包含的元素与位图所具有的颜色数相同,象素的颜色用RGBQUAD结构来定义。对于2
4-位真彩色图象就不使用彩色表(同样也包括16位、和32位位图),因为位图中的RGB值就
代表了每个象素的颜色。彩色表中的颜色按颜色的重要性排序,这可以辅助显示驱动程

为不能显示足够多颜色数的显示设备显示彩色图象。RGBQUAD结构描述由R、G、B相对强

组成的颜色,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tagRGBQUAD { /* rgbq */

BYTE rgbBlue;
BYTE rgbGreen;
BYTE rgbRed;
BYTE rgbReserved;

} RGBQUAD;

其中:

rgbBlue
指定蓝色强度

rgbGreen
指定绿色强度

rgbRed
指定红色强度

rgbReserved
保留,设置为0

4. 位图数据

紧跟在彩色表之后的是图象数据字节阵列。图象的每一扫描行由表示图象象素的连续的

节组成,每一行的字节数取决于图象的颜色数目和用象素表示的图象宽度。扫描行是由

向上存储的,这就是说,阵列中的第一个字节表示位图左下角的象素,而最后一个字节

示位图右上角的象素。(只针对与倒向DIB,如果是正向DIB,则扫描行是由顶向下存储

),倒向DIB的原点在图像的左下角,而正向DIB的原点在图像的左上角。同时,每一扫

行的字节数必需是4的整倍数,也就是DWORD对齐的。如果你想确保图像的扫描行DWORD对齐
,可使用下面的代码:

(((width*biBitCount)+31)>>5)<<2

5. 参考书目

《图象文件格式(上、下)—Windows编程》
《图像文件格式大全》
《Programming Windows by Charles Petzold》

6. 相关站点

各种格式:http://www.wotsit.org/
各种格式:http://www.csdn.net/
位图格式:http://www.cica.indiana.edu/graphics/image_specs/bmp.format.txt

网友:
我刚好正在研究呢........楼主辛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正找这东东呢
多谢LZ

网友(2011-05-10):
好 正搞这个了!! 太好了!

网友:
能不能将图片也贴上来

网友:
是啊,如果能配合上图片,该多好啊

网友(2014-01-20):
楼主位不是很完整啊

网友:
赞之再细看

网友(2014-08-12):
赞一个,今天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