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熔丝位后出现这样的情况,请指教!

楼主(2007-09-24):
新手做试验,先设置内部4M的晶振频率,可以正常工作。
想改为外部晶振,就修改了这个选项,结果出现下面的情况。。。。请指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熔丝位写错了,想办法解救吧。方法在本栏中有。

楼主:
谢谢马老师,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