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VR ISP上位机软件

楼主(2007-09-24):
常用的AVR ISP上位机软件很多,有AVR Studio、Prongpong、ICC等,哪个更易用些呢?
我习惯用AVR Studio的STK500,不知道其它软件有哪些更好的特点?

网友:
当到了一定的水平后,你可能不需要用什么软件硬件的仿真了,而是直接下载运行调试时,那么ICCAVR+STK200/300或CVAVR+STK200/300最方便。

辅助配合SLISP或BASCOM-AVR,用于配置熔丝(这两个软件配置熔丝位比较直观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