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F8574做了块LCD1602到I2C的转换板,可以直接用I2C来连接LCD1602了,通电测试成功:)

楼主(2007-09-24):
昨晚用洞洞板做了个PCF8574(I2C I/O扩展芯片)的转换板,把LCD1602变成了I2C接口,用M32的SDA SCL来驱动,这下可以省了好多IO口,刚刚把程序改完,通电实验成功,发个帖子,也顺便感谢下昨天在坛子上回答我问题帮助过我的朋友。

楼主:
/***********************************************************************************
                                LCD1602液晶通过PCF8574转换成I2C接口驱动函数
LCD1602液晶与PCF8574之间的连接方式:
  [LCD]   PCF8574
   1 GND-  8  GND
   2 +5V- 16  VCC
   3 VLC- LCD contrast control voltage 680欧电阻到地
   4 RS -  5  P1        //RW低电平时,当RS=1 RW=0写数据;RS0 RW=0写指令
   5 RW -  6        P2  //RW引脚始终置低电平
   6 EN -  7  P3        //EN为读写使能端,高电平有效,下降沿锁定数据
  11 D4 -  9  P4        //4位数据总线,要用PORT的高4位
  12 D5 - 10  P5
  13 D6 - 11  P6
  14 D7 - 12  P7
作者:alien2006
时间:20070924
版本:V1.0
说明:LCD驱动采用4线驱动方法,LCD1602的RW端接低电平,这样无法读数据,操作需插入合适的
                        的延时,由于LCD1602是慢速器件,因此时序要注意,参考其手册
                        LCD第一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80-0X8F
                        LCD第二行显示寄存器地址:0XC0-0XCF
                        PCF8754设置地址为0x40H
                        I2C接口线序定义为:1、SDA                2、Vdd        3、Vss        4、SCL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util/twi.h>

#define PCF8574_Address 0x40  //PCF8574 I2C地址
#define TWI_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TWI_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TWI_Init(void);//TWI初始化
static unsigned char TWI_Send_A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TWI向指定的地址发送一个字节
static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uS级延时
static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mS级延时
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向LCD1602写入指令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向LCD1602写入数据
void LCD1602_Device_Init(void);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向LCD1602设置下一个准备写入的字符位置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tring); //向指定的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unsigned char temp=0;
/*******************************************************************/
int main()
{
        LCD1602_Device_Init();
        while(1)
        {
                DelayMS(500);
                LCD1602_Write_String(0, 0,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Write_String(0, 1, "0123456789abcdef");
                DelayMS(500);
                LCD1602_Write_String(0, 0, "hello! kitty1234");
                LCD1602_Write_String(0, 1, "HELLO! KITTY5678");
        }
        return 0;
}

/*--------初始化TWI------------------------
函数名称:void TWI_Init(void)
函数参数:无
函数说明:初始化TWI
-----------------------------------------*/
void TWI_Init(void) //初始化TWI
{
    TWCR= 0X00; //disable twi
    TWBR= 0x20; //设置波特率
    TWSR= 0x00; //设置预分频=1
    TWCR= 0x04; //enable twi
}

/*-------TWI向指定的地址发送一个字节--------------
函数名称:void TWI_Send_A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TWI向指定的地址发送一个字节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Address //待发送的目的地址
                                        unsigned char Data    //待发送的数据
函数返回:unsigned char //1表示成功,其他返回状态码
函数说明:TWI向指定的地址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TWI_Send_A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TWI向指定的地址发送一个字节
{
        TWI_Start();//发送Start
        while(!(TWCR & (1<<TWINT)));//等待START发送完毕,TWINT置位,并返回状态
        if(TW_STATUS != TW_START)        //检查发送完毕后的状态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则转向错误处理部分
        {
                //return TWSR;//出错则返回状态码
        }
        TWDR = Address|TW_WRITE;//写SLA+W到TWDR
        TWCR = (1<<TWINT)|(1<<TWEN);//启动发送TWDR
        while(!(TWCR & (1<<TWINT)));//等待TWDR发送SLA+W完毕TWINT置位,并返回状态
        if((TW_STATUS == TW_MT_SLA_ACK)||(TW_STATUS == TW_MT_SLA_NACK))//检查返回的状态是否正确
        {
                //return  TWSR;
        }
        TWDR = Data;//装载要发送的数据
        TWCR = (1<<TWINT)|(1<<TWEN);//启动发送TWDR
        while(!(TWCR & (1<<TWINT)));//等待TWDR发送DATA完毕,TWINT置位,并返回状态
        if(TW_STATUS != TW_MT_DATA_ACK)//检查DATA发送返回状态是否正确
        {
                //return TWSR;
        }
        TWI_Stop();//结束本次发送
        return 1;
}

//----------------ms级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mS级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i=0; i<ms; i++) _delay_ms(1);
}

//----------------us级延时---------------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uS级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i=0; i<us; i++) _delay_us(1);
}

/*------------向LCD1602写入指令----------------------------
函数名称: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向LCD1602写入指令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command //准备写入的指令
函数说明:向LCD1602的指令寄存器写入一个指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向LCD1602写入指令
{
        //unsigned char temp=0;
        DelayUS(17);//此处插入一个等待很重要,小于这个时间会导致连续写时出现错误
        //先写入高4位
        temp = command&0xF0;//先处理高4位,EN=0,RW=0,RS=0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08; //拉高EN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f7;        //EN置低,下降沿写入液晶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接下来写入低4位
        temp = command<<4;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08; //拉高EN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f7;        //EN置低,下降沿写入液晶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

/*------------向LCD1602写入数据----------------------------
函数名称: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向LCD1602写入数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data //准备写入的数据
函数说明:向LCD1602的指令寄存器写入一个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向LCD1602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0;
        DelayUS(17);//此处插入一个等待很重要,小于这个时间会导致连续写时出现错误
        //先写入高4位
        temp = (data&0xF0)|0x02;//先处理高4位,EN=0,RW=0,RS=1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08; //拉高EN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f7;        //EN置低,下降沿写入液晶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接下来写入低4位
        temp = (data<<4)|0x02;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08; //拉高EN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temp &= 0xf7;        //EN置低,下降沿写入液晶
        TWI_Send_A_Data(PCF8574_Address, temp);
}

/*------------------------------------------------------------------
函数名称:void LCD1602_Init(void)//LCD1602初始化函数
函数参数:无
函数说明:参考LCD1602液晶说明手册
------------------------------------------------------------------*/
void LCD1602_Device_Init(void)                          //LCD1602初始化函数
{
        TWI_Init();
        DelayMS(50);        //先等待50毫秒VDD上电稳定
        LCD1602_Write_Command(0x28);//先进行功能设置,四位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阵字符。
        DelayUS(40);        //等待上条指令完成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C);//Display On/Off Control,显示开关:D=1为开,光标开关:C=1为开,闪烁开关:B=1为开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6);//AC地址递增模式
        //DelayMS(2);
        LCD1602_Write_Command(0x01);//清屏
        DelayMS(2);
}

/*--------设置AC地址--------------------------------------------------
函数名称:void LCD1602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向LCD1602设置下一个准备写入的字符位置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x 行地址 0~F
                                        unsigned char y 列地址 0~1
函数说明:设置AC地址,
---------------------------------------------------------------------*/
void LCD1602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向LCD1602设置下一个准备写入的字符位置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y == 0) ? (0x80 + x) : (0xC0 + x);
        LCD1602_Write_Command(address);
}

/*--------向指定的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
函数名称:LCD1602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
                                        向指定的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函数参数:unsigned char X                //列位置
                                        unsigned char Y                //行位置
                                        char *String                                                //要显示的字符串
函数说明:向指定的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
void LCD1602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String) //向指定的位置开始写字符串
{
        LCD1602_Set_Position(X, Y);
        while(*String)
        {
                LCD1602_Write_Data(*String++);
        }
}

     再分享下调试成功的源代码.

网友:
PCF8574 ,贵吗,多少钱一片,感觉S64的IO口不够,呵呵  可拿来扩占

楼主:
年初买的,具体价格忘了,数了下手头有4片,估计不太便宜,肯定是5-10元之间,要不然就不会只买4片了,就直接10片10片买了,呵呵,

网友(2012-07-26):
价格有点贵,直接用便宜的单片机模仿吧

网友:
请问这个能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2012-10-17):
兄台有联系方式吗qq

网友(2012-12-20):
谢谢共分享,楼主幸苦了。

网友(2013-04-03):
好的很 刚买的这个转换模块  打算用M16驱动下试试呢 看到了LZ的无私奉献  感谢感谢

网友:
挺复杂的啊  硬件省了  软件增加了点

网友(2013-09-24):
好象淘宝上最便宜的只要0.6元。不只质量怎样。如果质量还可以的话,我也想用它来驱动LCD1602了。

网友(2016-06-02):
用楼主的程序试了下  硬件一样  但是上电后只是背光一直闪烁
没有显示   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