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山灵HDCD唱机 CD-A10T 调声手记

楼主(2007-09-24):
05年买了一台山灵HDCD唱机,型号:CD-A10T,价格¥2500,外形和内部如下图:

楼主:
外形:全铝合金结构,很结实;
听感:声音偏冷峻,声底薄,适合搭配胆机和英国派音箱。

因为本人使用纯甲类后级+JBL监听音箱,本身已经是大动态、大开大放的声音风格,配上A10T实在是不耐听,无奈口袋就这么多钱,只能后期调校了。其实这台CD可以调音的地方是很多的,后级输出的运放厂家采用了插座结构,方便更换运放,实在是方便我们这种动手派。

设备特点:
● 飞利浦CDM-12机芯,CD-7II伺服电路
● PCM1732 HDCD解码,数字滤波及D/A转换
● 发烧运放OPA2604 I/V变换,电子管输出

技术参数

● 音频输出电平:0-2.5V ● 频率响应:20Hz~20KHz(±1dB)
● 信噪比:≥110dB ● 失真度:≤0.002 (1KHz)
● 动态范围:115dB ● 串音基波:≥96dB
● 外形尺寸:500×290×235(mm) ● 使用电子管:6N3 (2C51/5670/396A)

先说机芯吧,飞利浦CDM-12机芯实在不是发烧的东西,而是为VCD机所设计的,主轴转起来那个晃啊,像个醉汉,无奈以前专业CD级的CDM机芯没有得换,也没办法了。

解码芯片是一片带HDCD解码的PCM1732,据说早已停产。此芯片的一大毛病就是声音薄,冷,跟同门师兄PCM1704不是一个档次的,有条件的可以对比一下PCM1732和PCM1704,明显感觉PCM1704声音厚实圆润得多,但是PCB板子已经定型,也改不了啦,只能靠DAC后面的电路来力挽狂澜了。

I/V变换厂家采用了塑料封装的OPA2604双运放×2,这个运放声音粗,不够细腻,听人声尚可,听弦乐高音部够呛,有点刺耳,正好可以试试其他运放的表现,换无赦!后面另开专门贴讲换运放经历。

输出缓冲(应该叫输出润色比较合适)使用了2个北京1976年胆6N3,比我还老,晕~~~~~这个管是非换不可的,后面专门讲换胆经历。

阻容部分用料也是不太足,也有很大调校余地,也是另外开贴再细说,^_^

这CD机的概况基本这样了,明晚再具体分类说,呵呵。

网友:
彩虹一出手,必是cool 贴!

这个CD机从结构与造工上看,仍是属于比较讲究的。起码是一打开外壳,整齐、清爽,给人的感觉比较专业。

CD的机芯对音质影响不大,当然使用专业机芯会更好 :) 我觉得CD机的解码部分是最关键,也最容易提高音质档次的。不过上面彩虹说“是PCB板子已经定型,也改不了” 。

靠DAC后面的线路来“力挽狂澜”的难度很大,哈哈,看看彩虹的功力了。

我倒有一个比较好的快速提高音质的方法,迟一些我也写个专题介绍。

这个CD机有一个输出叫 Digital out. 是什么意思? 光纤好像不是,同轴也好像不是。

网友:
国产的胆管要说最有味道的还得数七八十年代的产品了,那个年代的胆管素质最好,之后的就不怎么样了,所以那些胆机的玩家还是淘国产管子的话还是要找7几年的产品,不过能换成前苏联或者德律风根等一些进口管更好,前苏联的有宽6H30的管子非常好,线性好,输出阻抗低,最适合用来做输出缓冲了,不过极少能买到,据说以前是在战斗机上用的。

楼主:
Digital out 是同轴数字输出啊,外接解码器就靠它了,这个时候CD机当转盘用,不过用CDM-12的机芯,麻麻地哦……

那个机芯厂家用厚厚的铝合金包裹了,所以看起来象CD-ROM,不过我宁愿用CD-ROM的机芯,转起来平稳多了,激光头侍服和纠错电路肯定会轻松不少,CDROM+外置DAC的做法我和几个烧友也做过测试,以后慢慢道来,呵呵。

网友:
我新买了一台LIKE的24bit DAC,音质很好,使用普通的DVD光纤输出到DAC,测试比较过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的CD机水平。

这台DAC价格是1800元,DVD300元就行。

另:LIKE的光纤输入与同轴输入的音质差别很大,不知道是设计问题,或是本来就这样。澳门的音响师傅说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胆机功放,可以使用光纤。如果你是石机功放,同轴会好一些。

这个问题我们开一个专题讨论吧。彩虹起个新贴啊。

网友:
digital out——SPDIF。
现在解码器有很多卖的,不过大多只是徒具外表。板子布得很好看,元件用得很高档,实际声音却很一般。

摩这台机器,声音变化最明显的方法是更换6N3。其次才是换DAC和运放。但要使声音达到一定档次的话,机芯很重要。实际上音响领域融入了很多原本不属于它的概念。譬如jitter。想想其实也是那么回事。我们要求好的声音,美化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准确。我们一直希望DAC能在准确的时间点输出准确的电压。但实际上做不到。时基的抖动最直接的影响是时间的不准确。哪怕输出的电压再准确都是没有用的。当然,时基的抖动很小,如果后端素质不高,不一定能够发现,所以被大多数人所忽略。只有一小撮高烧友才考虑要对信号进行reclock~~那就是对转盘素质不高的无奈。

网友:
【7楼】 AD827AQ ,

转盘当然非常重要。不过我观察到一个很无奈的现象:高档CD的转盘都不耐用。我见识过几台,包括我自己的较高档的CD机,机芯半年修或换一次。。。。最后不想再修了。

现在索性不理了,就用普通的DVD + DAC解码。

我一直想找一台比较高档的二手DAC解码,不知那位有好的信息?

网友:
那里有卖?
如果你那里有,能代我买一台吗?我可以先汇款给你。

网友:
我们当年没有钱买CD机,正好看到有一个SCSI接口的NEC6X光驱。买了一个。声音不能说怎么样,但很耐用,现在读碟还超级好

楼主:
建议阿莫找找多片PCM1704K级芯片并联的DAC,声音会很有味道。

网友:
有空我将那台新买的DAC拆开看一下是什么做的。

网友:
DAC能不能自己做呢?如果自己做的话想用多补的元件就用多补的元件,多爽呀,呵呵

网友:
DAC可以自己DIY 电路也不复杂,不过并不是补越多元件,出声就好

网友(2007-10-27):
哈哈,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