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三菱FX2N可编程序控制器图片
关闭

楼主(2007-09-25):
要用AVR或51造这东西看来是不太可能,它的基本指令每步只需要80ns。解释(或编译)的速度再快,也达不到这个速度。它肯定使用了一片专用的处理器。应该就是那个BPU。

网友:
造的比他强当然不可能了,但是起码基本的逻辑可以实现,再说也不是任何场合都需要高速的。价钱和性能成正比的。比如自动门开关检测也需要80ns的速度啊?

网友:
做东西最怕的就是定位不好。

网友:
FX2N性能规格:
基本指令:0.8µs/指令
应用指令:1.52至几百µs/指令
程式容量:8000步内置

所以FX2N的基本指令不是80ns而是800ns,
AVR128在16MHZ下,基本指令1/16,即0.0625us
0.8/0.0625
=12.8
也就是说如果能把基本指令比如LD,AND,OUT等基本指令限制在10条汇编指令之内,
用AVR128做的PLC性能基本指令性能和FX2N的基本指令差不多.

我也在用AVR128来做,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如果玩一玩那倒没什么,51和AVR都可以。但是如果想为中国的工控行业做些事情就应该制定一个高的起点。国产PLC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味的要廉价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点这东西不是民品,工业用品重点考虑的是性能。众所周知,西门子的S7即将在中国生产,如果还拿着51和AVR做的这些东西怎么跟别人抗衡。

楼主:
adolfshxq :

应该是0.08us/基本指令,若是800ns,FX2N真没必要这样做了,而且价格也应该不能有这样高。

网友:
FX2n出来都这么多年了,价格这么高不是因为这个速度,而是因为它的稳定性好。怎么用都不坏。

网友:
to:john wu
我是在这个上面看到的.
http://www.fulingtech.com/detail.asp?code=4&id=1
可能是有点问题,

网友:
"应该是0.08us/基本指令,若是800ns,FX2N真没必要这样做了,而且价格也应该不能有这样高。"

看来对日本人挺看得起的了。不要把它们(小日本)想得太神了,80ns可能吗?

网友: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三菱的PLC真的很烂,

不要不相信,只要用几种PLC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连最差的也做不出来,吹得太厉害。

网友:
我想速度快慢並非最重要,因為clock加快就可解決.
硬體穩定性才是最重要.基本上plc要當掉機率是零.為何?.
因為沒有動態紀億體問題,stack有限(fx2n max 16).
so plc is stable,most problem is cause by hardware.

网友:
回  【10楼】 heky

我跟你说,我说它们做的烂,是说PLC行业内与其它品牌的相比而已。

你这样说就如同:
   你说某个鸡的B很烂,而你最差的B也没有一样。

你应该知道:
   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完好的,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无法与与一个集团公司相比的。

网友:
回【11楼】 billleu

我也经常接到维修各种三菱PLC的单,不要认为三菱PLC好,你们可能不知道:三菱的集成块下面连胶都不点的(原装三菱),有时由于安装的地方有一点点振动,几个月后就会断铜线,再也动不了了。还有很多......

硬件不是最重要的,难道那个几层的电路板还不能设计出来,芯片也不是重要的,三菱很多用的是日立的MCU,现在日立都改买了ARM的版权,难道山姆大哥还会比小日本做的芯片差??

重要的是心态,重要的软件,重要的是国家重视,重要的是不要神化鬼子及其那些东西.......................

网友:
我没有神话那些东西。现实是我们国家的工控技术还是不如日本的,丑化对手不是本事,有本事就好好的设计出比他们更好的东西来。

楼主:
guanxiongwxh:
“三菱很多用的是日立的MCU”,至少FX2N不是。
技不如人,必须承认,这个不涉及什么“神化鬼子及其那些东西”的做法。
技不如人,想法赶上,心态再好也没用。

网友:
哎,误导啊
FX2N确实是几百ns级别的,当然已经比FX1块了2-3倍了。

基本性能,我手上的项目已经超越FX2N,只是指令数量还不够。

但是,很遗憾,我现在依然无比仰视三菱的FX3U,这个才是号称基本指令小于100ns的。

大家不要把PLC想的那么快,不现实也没必要,使用上有时候根本没有意义。我这里10us级别的PLC照样使用。

比人反应快,连续工作,任劳任怨,这个就是PLC。看场合选择速度。

网友:
还是决定要打击一下,想用AVR做PLC的朋友,请把你的指令时间等级设计在5-10us比较现实(系统内部的负担其实很多,指令处理的复杂度远比想象的负责),除非、除非您想并且能够做出一套机器码的编译系统,并且能够足够优化。

楼主:
trinove:
fx2n的确是一条基本指令为80ns,fx3u是fx2n的升级版,有CE认证。基本指令的速度是60ns。有人认为速度不重要,我不这么认为。从PLC的工作原理讲,指令速度快就意味着扫描周期短,扫描周期短当有更多步数的指令PLC的响应速度照样很快。尤其在一些运动控制中这个速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速度不重要,那三菱为什么还要提高fx3u的速度。
我也在做一台仿三菱的PLC,方案我还不便透露,因为还没做出来。我想仿一款成熟产品的目的在于更好的了解它的工作机理,并不是说日本人的东西有多好。比起欧洲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差远了。但是比起中国人的东西日本人的东西强多了。
初步规划我做的这台PLC基本指令为120ns,某些应用指令比三菱的快。包括浮点处理,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当然只有它还不行。程序容量为64K步。数据容量为64K字。

网友:
运动控制是不会用plc来做的,plc相对来说实现难度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john wu
呵呵,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基本指令80ns没错,呵呵,应用指令是1.52us至数百us。我不清楚你做的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基本指令平均速度差不多400-500ns(包括所有16条基本指令一起计算的,大概100多条,取了一个平均值),不过我的应用指令最快的也只要300-400ns,速度快当然是好,可是快到一定程度,便没有了意义。
举个例子吧,每天早上菜农都会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把菜送到菜场,来回约1个小时(原始手工控制)。现在换了一辆车,来回10分钟,菜农很高兴(一般的PLC控制)。但是你说不行,车子不行,要F1(高速高性能PLC)。菜农很郁闷,我要那么快干嘛?我每天就跑一趟,节约那几分钟没用。
呵呵,就是这个道理,满足需要,或者略高于需求,那就足够了。
再说了,您有考虑过一般工业用的梯形图的指令数量吗?64K步,估计有些工程师做梦也写不了这么长的。就算最快的65ns,64K步也要4ms多啊,你在加点应用指令,那就没有意义了。
我这边多数PLC的程序的指令数量 平均约为600-800条,少数长程序可以到4000-5000条。再长的就很稀有了。
我现在项目(已经在试用)的定位是小型、实用,能够对付大多数应用场合,所以定义为4000条指令。数据容量约为16K。
运动控制确实需要快,但是更快的运动控制需要专门的控制模块,这点上,三菱也是如此。PLC的速度只能对付常规的运动速度。
我的CPU是LPC2000的,加CPLD。

我的一点感慨,CPU再快,如果没有好的编译系统,而采用解释运行的话,基本上是做不到100ns以下的。不考虑成本另当别论。

欧美的PLC和日本的不一样,但是速度不会比日本人的快(FX3UC),但是系统组合起来的能力会很强,他们在设备联网,总线控制上面的能力确实很强。(顺便说一下,总线控制就意味着你CPU快过头,外围也不会快到哪里去的)

呵呵,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HEKY:
现在的PLC多数都带有运动控制或者可以扩展带有运动控制的模块的。没有这个东西,很多机床就麻烦了。当然这个运动控制都是很简单的,一般为单轴或双轴,不带插补。

楼主:
在单机自动化中,量最大的就是运动控制了。

楼主:
trinove:
等我的作品完成后我们再探讨,我没搞上位机软件,不过我的方案肯定是很棒的。这个方案我想了10年,上位机软件我用的是FX_GPWIN-C3.3。

网友:
啊!!! 10年
10年前我在干什么呢?  读书、写作业、打篮球、会考结束、准备高考。哈哈,还没上大学呢!

对于你的方案很感兴趣。能够兼容FX的编辑软件更加厉害,佩服佩服。

能够说说您的方案吗,我的邮箱trinove@gmail.com
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2008-01-01):
来见识一下的
顺便见识一下楼主的相机
可怜我的cpu才p3  750啊 差点死机了
没用过这个plc,感觉台达的和它的一样  日系的只用个过小型的松下(10几个点)其余都用西门子s7

网友:
支持大家开发自己的PLC
不过开发平台至少要在ARM这个平台上,AVR的就别浪费时间了。必定现在的工控与10年前的要求相差很大。
我比较认同MCU+CPLD+Memory的架构

楼主:
拍这几张照片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样缩小图片。

网友(2008-02-09):
我也不怎么喜欢日本的PLC
我们努力自己开发这类产品

网友:
西门子S7系列的总线连接能力很强大啊
PLC的指令周期太快也不现实啊,用PLC作高速运动控制的话有专门的模块,PLC的主机只是一台控制站加少量的数字IO,模拟量输入输出和总线什么的功能都是外接模块的,模块都卖得贼贵

网友:
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的8台FX2N,有3台坏过;而另一实验室的12台S7-200 四年从未出现过故障。

网友(2008-03-17):
單一指令多少並非最重要.高極PLC裡才有意義.你可以放一個指令下去看scan time是多少那才是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