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一个礼拜终于调通了,放出来供大家参考!!(M16,8M晶振)

楼主(2007-09-25):
/*********************************************************************
目    的:   建立DS18B20操作库
目标系统:   基于avr单片机
应用软件:   AVRGCC
版    本:   Version 1.2
圆版时间:   2007-09-25
开发人员:   heshw99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变量类型标识的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fndef  FREQ
#define  FREQ    (8)
#endif

#define DQ_IN DDRC &= ~(1 << PC0);  /*设置输入*/
#define DQ_OUT DDRC |= (1 << PC0);  /*设置输出*/
#define DQ_CLR PORTC &= ~(1 << PC0); /*置低电平*/
#define DQ_SET PORTC |= (1 << PC0);  /*置高电平*/
#define DQ_R PINC & (1 << PC0);  /*读了电平*/

unsigned char flag;      /*中断标志缓存*/

#define delay_10us(x)\
         _delay_loop_2((uint)((x)*10*FREQ/4))

/*--------------------------------------------------------------------
函数名称:DS18B20复位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主机发送复位脉冲最少480US,DS18B20等待15~60US
提示说明:无
输    入:
返    回:无
--------------------------------------------------------------------*/
unsigned char ds1820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flag = SREG;    /*中断保护*/
cli();      /*关中断*/
DQ_OUT;
DQ_CLR;
delay_10us(49);    /*延时500uS(480-960)*/
DQ_SET;
DQ_IN;
delay_10us(7);    /*延时80uS*/
i = DQ_R;
delay_10us(49);    /*延时500uS(保持>480uS)*/
if (flag & 0x80) {   /*恢复中断状态*/
  sei();
  }
if (i) {
  return 0x00;
  }
else {
  return 0x01;
  }
}

/*--------------------------------------------------------------------
函数名称:DS18B20读一个字节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无
提示说明:无
输    入:
返    回: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82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lag = SREG;    /*中断保护*/
cli();      /*关中断*/
for (i = 8; i != 0; i--)
{
          value >>= 1;
          DQ_OUT;
          DQ_CLR;
          DQ_SET;
          DQ_IN;
          if (PINC & (1 << PC0))
          value|=0x80;
          delay_10us(5);   /*延时60uS*/
  }
if (flag & 0x80)
{   /*恢复中断状态*/
  sei();
  }
return(value);
}

/*--------------------------------------------------------------------
函数名称:DS18B20写一个字节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无
提示说明:无
输    入:
返    回:无
--------------------------------------------------------------------*/
void ds18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flag = SREG;    /*中断保护*/
cli();      /*关中断*/
for (i = 8; i != 0; i--) {
  DQ_OUT;
  DQ_CLR;
  NOP();     /*延时4uS*/
  NOP();
  NOP();
  NOP();
  if (value & 0x01) {
   DQ_SET;
   }
  delay_10us(7);   /*延时80uS*/
  DQ_SET;     /*位结束*/
  value >>= 1;
  }
if (flag & 0x80) {   /*恢复中断状态*/
  sei();
  }
}

/*--------------------------------------------------------------------
函数名称:DS18B20(1个)开始转换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无
提示说明:无
输    入:
返    回:无
--------------------------------------------------------------------*/
void ds1820_start(void) {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地址*/
ds1820_write_byte(0x44); /*启动转换*/
}

/*--------------------------------------------------------------------
函数名称:DS18B20(1个)读温度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无
提示说明:无
输    入:
返    回:温度
--------------------------------------------------------------------*/
unsigned int ds1820_read_temp(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buf[9];

ds1820_reset();
ds1820_write_byte(0xCC); /*勿略地址*/
ds1820_write_byte(0xBE); /*读取温度*/
for (i = 0; i < 9; i++)
  {
  buf = ds1820_read_byte();
  }
i = buf[1];
i <<= 8;
i |= buf[0];

i=i*0.625;

return i;
}

int main(void)
{
ds1820_reset();
while(1)
{
        ds1820_start();
        delay_10us(20);
        ds1820_read_temp();
}
}

网友:
会不会加个裤子

网友:
用CVAVR里面自带了个DS18B20的代码,改改就能用了,老是重写不麻烦吗?

网友:
谢谢,正要找个8M的呢

网友:
开始怀疑此程序问题,开始没接vcc,一直读到1360(dec)*0.625=850,后来找其他帖子,发现要接Vcc,后来就正常了

我就接一个18B20,按道理可以偷电的,上拉4.7K 有接啊

网友(2008-01-28):
不用校验表么

网友(2009-01-06):
 for (i = 0; i < 9; i++)

  {

  buf = ds1820_read_byte();

  }

 i = buf[1];

 i <<= 8;

 i |= buf[0];

为什么要读9次,只用了前两次的值啊?

网友(2009-06-10):
做个记号  谢谢楼主

网友:
你好。。
我放到proteus下仿真时不行,,

网友:
楼主试试多个18b20的情况

网友:
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
你那个85度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2009-07-14):
你好。。
proteus下读取温度是0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后用得着。。

网友:
距离有多远?

网友(2009-08-19):
楼主,这些NOP在哪个库里面,编译时NOP全是错误

网友:
【32楼】 honey655729
积分:14
派别:
来自:
楼主,这些NOP在哪个库里面,编译时NOP全是错误

你加上这个 #include <compat/ina90.h>
并把楼主的    NOP(); 改成   _NOP();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网友(2010-03-07):
楼主,误差是多大啊?

网友:
“偷电”时,最好把上拉电阻放小一点,如1.5K。另外,从启动转换到读取温度之间的时间会不会太短了,官方的说法是在9bit模式下转换需要93.75ms,12bit时需要750ms。

网友:
为什么函数中调用了很多全局中断,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好东西,他是保存中断,但没用中断

网友:
没用到中断,写他干嘛?

网友:
复位函数为什么写成带返回值的?楼主没有利用返回值

网友(2010-06-21):
顶  一个礼拜似乎太长了点,

网友:
LCD+18B20 成功,谢谢!

网友(2010-12-03):
还不懂啊——

网友:
我也编过,但只能在2M以下内置时钟运行,4M和8M都死机。不知哪里要延时。

网友:
这个我用了两个晚上写了出来,外加可以设置高低温报警的CODE,时序很重要.

网友(2011-08-11):
收藏。不知能传输多少米?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LE

网友(2011-09-28):
楼主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2012-02-22):
楼主为啥要保存中断?

网友:
留一下吧,过几天就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