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山灵HDCD唱机 CD-A10T 调声手记 (LPF运放篇)

楼主(2007-09-25):
山灵A10T胆输出CD机最大的好处是厂家给预留了运放的插座,看来厂家也是估计到玩家会更换不同的运放来实现不同的效果,非常用心做产品,赞一个。

上篇已经说了我的器材大概的配置:山灵A10T CD+山灵SLM-A40MKII带CD解码器的纯甲类功放+JBL studio S26II系列监听箱,此种搭配老实说不是很好,都是属于冷硬派,只因以前烧经不足,加上本地相关产品匮乏,不得已而为之。看我怎么把它们纠过来,呵呵。

打开CD的上机盖,所有元件一览无余,直接杀到后级的运放处,任务是要找到一款暖声但不失细节的运放替换声粗的塑封OPA2604。

CD原配的塑封OPA2604:

运放的位置:

LPF部分电路图(取自PCM1732 datasheet,元件取值跟机子实际略有不同):

从原理图上看,每声道的前面一个运放的要求是高速精确,后一个负责线路放大的则对音色改变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位台湾烧界老前辈曾经说过,象PCM1732这类的DAC,音色如何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后级LPF,实践证明此话不无道理。

但是A10T每声道只有一个双运放的插座,没法上单运放,可玩性少了不少……

下来的时间,就是对本地市面上各大有名的发烧运放逐一品味了。

【AD827AQ】
第一个上场的:大名鼎鼎的陶封AD827AQ。

换下原配OPA2604后第一印象,声音没那么吵了,温顺了不少,高低频有明显加强,似乎系统升级了不少。但是听了穆特的小提琴独奏卡门,就发现其实系统降级了不少,本来活生生的小提琴声音变得很朦胧,原来现场感很好的音乐变得找不到位置了,现场感是JBL音箱的长处,也被改的毫无生气,55555555~~~~~

为何会这样?后面想一想,AD827 datasheet根本没有提及陶瓷封装的,所以市面上的所谓陶封AD827AQ都是歪货,据传是汕头一带的JS用激光打标机remark的,根本就不是AD827AQ,具体用什么芯片来remark不得而知,但是表现真的很像正品AD827:突出高低频,减低中频,给人拉开音域的感觉,但是中频感觉凹陷。后面搞来了塑封的正品AD827,表现果真如此。

其实这种感觉对喜欢现场感、细节以及弦乐和人声的人来说是个恶梦,但是对于喜欢disco和很嗨的流行音乐的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当前系统表现来选择AD827。

【NE5532】
NE5532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90年代初期,在《电子报》的追捧下,NE5532似乎成为了音响系统的救命稻草,凡是能发声的,换了NE5532这个运放,都能立马升级不少,声音层次好了,细节多了……之类的言论充斥各大报章~~~~~

时到今日,一切恢复平常以后,我们再来看看NE5532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呵呵!

NE5532有很多版本,常见的有菲利普大S塑封的,TI塑封的以及拆机陶封的,说实在的,在我们即将测试的运放中,NE5532最好的版本效果是倒数第二的,仅仅比LT1057好一点而已,多一点音乐味而已。

先来看TI的塑封5532,据说是台湾封装的,激光刻字,工工整整,但是音质真是差强人意,甚至某些场合比不上正品的TL082,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硅片做的,声音混、粗,细节丢失严重,难怪零售2块钱一个。

菲利普塑封的是白字的,音质比TI的好的多了,至少挽回了NE5532的面子,但是高音部分还是暗淡,声线肥胖臃肿,5532老矣。

陶封的5532,假货居多,别指望能有多好的效果,毕竟再换封装,里边还是5532。

【LT1057】
LT1057是跟5532同一时期的发烧级运放,但是放入系统以后发现声音发飙,直往高音区串,低频则被压低很多,音乐变得毫无生气了,建议大家仔细考虑在自己的系统里使用这个运放。对于不是很好的胆机系统,倒是可以通过这个运放来改善高频分量,石机慎用!

【OPA2134】
OPA2134和OPA2228都是双运放,单运放版本分别是OPA134和OPA228,这两颗运放在TI网站上都著明是高保_真系统使用,实际使用起来,声音倾向于OPA2604和OPA604的风格,厚底、有速度感,但是比604和2604的高频区要细腻,比604和2604更要有音乐味,而604和2604的中频区比2134和2228要有感觉,大家各有所长。

【OPA2228】
听感如同2134。

【OPA627】
2005年炒得很热的一款新运放,网上一时间追捧者非常多,号称速度感、空气感、平衡感都很棒的一款运放,经实际使用,发现走向如同2134和2604一类的风格,只不过平衡度稍好,解析力稍好,似乎是2604的升级版而已,没那么神!

【OPA2111KM】
最后是一款千辛万苦买回来的运放,2005年的时候100块一个,算是天价了。自从拥有了它,我就不再玩换运放的“游戏”了,一是这个运放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找到的最好的运放,二是已经把换运放这条路子看清楚了。

换到CD后的样子。

说到这个运放,当时没有煲够它,还闹了一个笑话,在某发烧坛上大骂OPA2111的不是,结果某老烧提示这款运放要煲,后来发现果真如此,真是脸红~~~~~

骂OPA2111KM的帖子:http://www.hifi888.com.cn/dispbbs.asp?boardid=11&id=2043

转载到这里给大家消遣消遣,完整版的回复请看上面的连接:
***************************************************************************

我昨晚也把双运放换成了金封OPA2111KM……昨晚9点刚到的金封OPA2111KM(99年USA的),立即替换了CD里的OPA2604AP,褒至临晨2点,共褒了5个小时,运放的温度接近50度,甲类功放也是褒得热辣辣的,可以说一切就绪了,放入CD开声……

因为之前已经在各大论坛听到对2111的好评和声音特征,因此一切都没有出乎意料,声音比2604柔顺圆滑,原来浓重的金属味已经褪尽,似乎更有音乐的味道和人性在里边,原来很快节奏的一切都慢了下来,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我原来梦寐以求的……

然而……连续听了3张我十分熟悉的CD后,我发现opa2111的音乐味是牺牲了部分解析力和人声的亲和力来换取的,一切都像蒙了灰,人声被收得很远,高潮部分经常被伴奏淹没,声场扁平无立体感,整个表现就像是CD的输出部分被换了大S的SOLEN电容一样,表面上人声纯厚,低频丰厚,其实已经失去了人声最为动人的细节,不得已将珍藏的美国5670电子管替换苏联的6H3n-E,才勉强把细节找回一部分。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弦乐和管乐,柔韧有加,再无2604拉钢锯般的撕心裂肺,变得很水灵生动,充满琴弦震动的泛音。

说到这里,给2111一个比较综合的意见,也算是给没用过它而想去用它的人一个参考:OPA2111KM对于一些低段的国产CD,如山灵S-100,原创A6之类的1000元左右的低端国产CD来说是解除浓烈数码味、增加声音厚度和低频力度的一济良方,而对于上了一定档次的,或是欧美的CD,原来声音已经很甜润的情况下,不要使用OPA2111,他会使高档机引以为荣的解析力和细节刻划力尽失,人声凹陷,带来的负面效果足可以用连跌3级来形容。

对于低段CD,其实搞好电源供电和系统时钟,并且把DAC出来后的音频通道用补品电容和电阻调整好,也一样可以做得到甜润和有弹性的声音,这样子做还可以保持不低的解析力和细节刻划能力,不是万不得已建议还是不要动运放,因为靠更换运放而获得的改善往往是片面有缺陷的,不像调整电容电阻那样,提升是全面的。

测试器材:音源:山灵A10T CD(DAC以后的LPF低通以及胆缓冲已做过较大投入的摩机)功放:山灵SLM-40MKII甲类功放音箱:JBL S26II监听书架箱滤波器:新德克XF-500 线材:全套新德克线材软件:雨林《十爱》、柏菲《璇曲蔓地3》、《女猎人》、《幕特-卡门》、雨果《荷花颂》……

最后给初哥的忠告,也是这段时间摩机的心得:一台机子出厂,就已经决定了它的档次,我们所做的摩机工作,只是把它的声音档次提升10%以内,或是下降300%以上,量力而为吧。

发帖日期:2005-4-18 10:23:59

***************************************************************************

虽是骂贴,但是最后一句忠告还请初烧的哥们好好理解,实在是花费无数金钱和时间所得的心得!

这个运放煲熟以后,无论是纵深感、空气感、密度、音乐味、顺滑度和解析力都可以杀掉上述其他运放,难道是100%出厂test和金封的品质问题?不得而知。这个运放的指标实在不是很高,大家可以看看datasheet,但是声音就是好,真是神奇。
(声明:如果说高价换来心里作用的话,曾经买过150大洋一个的后来怀疑是假货的OPA2111BM,明显听得出远不如这个KM的。)

这个运放极限电压是+-18V,注意不要超过电压,在我的CD中运放供电是+-15V的,OPA2111KM比较热,不得已套上2个齿轮状散热片,还比较酷,哈哈。

另外,如果有好的聚四氟乙烯电容,可以更换运放外围的几个小电容,特别是LPF部分,效果很明显,LPF部分电阻的特性对音质影响也很大,山灵A10T CD里这部分电容跟其他部分的退藕电容是不一样的,可见其重要性。总之一句话,玩这类机子,就不要吝啬对LPF和线放运放及运放周边的投入。顺便说一下,日本垃圾CD里边经常见到的那种透明的管状电容,就是聚四氟乙烯电容,可以拆来用。

运放只是摩机的起步,先玩到这吧,期间还试过很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运放,假货也很多,没啥特色就不说啦。^_^

网友:
山灵SLM-A40MKII带CD解码器的纯甲类功放

这个是个什么DD 啊 ?  光区的输出不就是  音频信号了吗 ?  还需要功放来解码 ?

偶是  “新欲烧” , 别笑我问的问题简单哦!

网友:
AD827岂能没有陶瓷封装的?那不是说我是歪货咯。呵呵
摘自AD827 datasheet REVB 第8页:

楼主:
2年多以前的datasheet可没有提到有这个封装,所以以前的陶封AD827AQ可以肯定是假货的,买到了OPA2111KM以后就再也不玩运放了,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了。

楼主:
to 1楼:

我的功放内自带CD解码,使用PCM1738芯片,可以把DVD机、电脑光驱当转盘用,当然光驱的数字输出也可以直接送入功放(不是光驱的[R G L] 3针音频输出哦),为下次连载的转盘篇奠定基础,音响真是好玩,^_^

网友:
JBL 的风格真的是又冷又硬。不好听。

楼主:
现在被我调校得如小绵羊一般温顺听话,哈哈哈哈……

网友:
呵呵,原来彩虹也有看《电子报》.本人自1990年起也一直订阅《电子报》及其合订本,去年终于放下了

网友:
NE5532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90年代初期,在《电子报》的追捧下,NE5532似乎成为了音响系统的救命稻草,凡是能发声的,换了NE5532这个运放,都能立马升级不少,声音层次好了,细节多了……之类的言论充斥各大报章~~~~~

-------- 哈哈,我也曾以为NE5532声音会很好。

楼主:
90年代初的《电子报》和《北京电子报》是我的启蒙老师,这些报纸后来都变味了~~~~~

网友:
呵呵,老农又冒出来了,谁要是说AD827AQ是假货他得跟人拼命,o(∩_∩)o...哈哈
    小日本机器里面那种管状透明状的电容应该是聚苯乙烯电容,聚四氟乙烯是不透明的,小日本的机器里估计是不会用聚四佛乙烯电容的,这种电容实在是太贵了,只有仪器上才能见到

楼主:
哎呀,搞错了,我化学没学好,实在分不清聚字头的那些个东东~~~~~

网友:
NE5532感觉比较奇怪,前些日子测试自己手头运放的SR回转速度的时候,搭了1倍的缓冲电路,输入50K左右的方波来观察波形,其他的运放包括(OPA2604,AD827,TL072,LF353,UA741,OPA627等)这些,姑且不说输出波形如何,至少对输入波形是没有影响的,输入的该是方波测出来还是方波,可是到了5532就不一样了,只要一接上NE5532,输入的波形都变得奇形怪状了,而且我试了好几块不同的NE5532,有10多年前买的大S的5532,有TI的5532,有飞利浦的5532还有,全部都是一样的情况,真是奇哉怪也,这些运放肯定是真货。

网友:
gxlujd 彩虹:
AD827 一直就有AQ封装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0多年前就有的。

这里还能有人认识我呢,呵呵。

alien2006:
可能是你的信号源的问题。你测的这些运放中,就属5532的输入阻抗低了(大概几十K吧)。而且输入电容也大,可能你的信号源输出阻抗高呢,不匹配。

网友:
都是烧哥!不得不佩服!

网友:
俺是新手,顶一下

网友:
lz来个总结,鉴于你的试机结果,最终你选择那个运放。我看了好像我会选择ad827

网友:
(转)运放IC的介绍
引用 网友A:
运放IC的介绍
http://mikechen.blogerhome.com/202670.shtml
运算放大器是运用得非常广泛的一种线性集成电路。而且种类繁多,在运用方面不但可对微弱信号进行放大,还可做为反相、电压跟随器,可对电信号做加减法运算,所以被称为运算放大器。不但其他地方应用广泛,在音响方面也使用得最多。例如前级放大、缓冲,耳机放大器除了有部分使用分立元件,电子管外,绝大部分使用的还是集成运算放大器。而有时候还会用到稳压电路上,制作高精度的稳压滤波电路。
各种运放由于其内部结构的不同,产生的失真成分也不同,所以音色特点也有一定的区别。本来我们追求的是高保_真,运放应该是失真最低,能真实还原音乐,没有个性的最好。但是由于要配合其他音响部件如数码音源、后级功放管等如果偏干、偏冷则可搭配音色细腻温暖型的运放,而太过阴柔、偏软的则可搭配音色较冷艳、亮丽的运放,做到与整机配合,取长补短的最佳效果。所以说并不是选择越贵的运放得到的效果就一定越好,搭配很重要,达到听感上最好才算达到目的。如果是应用在低电压的模拟滤波电路中,还要选择对低电压工作性能良好的运放种类。市面上的运放种类不下五六百种,GBW带宽在5M以上的也有三百多种,最高的已达300MHZ,转换速率在5V/us以上的也不下几百种,最高达3000V/us。以上介绍的几种被音响发烧友们炒得火热的,其实还有大量未被大家熟知的上乘佳品可供选择,大家不必局限于以上几种。一种运放型号的封装也可分为金封、陶封和塑封,一般来说金封、陶封的质量较好,塑封的品质稍差。利益的驱使,什么都有假货,运放也不例外,市面上的假货不少,如果想便宜捡好货,那就要慧眼识珠了,不太在行的在购买时就要注意,宁可多花一块几毛,也要到信誉较好的商家去买。

低档运放JRC4558
这种运放是低档机器使用得最多的。现在被认为超级烂,因为它的声音过于明亮,毛刺感强,所以比起其他的音响用运放来说是最差劲的一种。不过它在我国暂时应用得还是比较多的,很多的四、五百元的功放还是选择使用它,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和实际能出的效果,没必要选择质量超过5532以上的运放。对于一些电脑有源音箱来说,它的应付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运放之皇5532
如果有谁还没有听说过它名字的话,那就还未称得上是音响爱好者。这个当年有运放皇之称的NE5532,与LM833、LF353、CA3240一起是老牌四大名运放,不过现在只有5532应用得最多。5532现在主要分开台湾、美国和PHILIPS生产的,日本也有。最好的是带大S标志的美国产品,市面上要正宗的要卖8元以上,自从SIGNE被PHILIPS收购后,生产的5532商标使用的都是PHILIPS商标,质量和原品相当,只需4-5元。而台湾生产的质量就稍微差一些,价格也最便,两三块便可以买到了。NE5532的封装和4558一 样,都是DIP8脚双运放,5532的内部为JFET(结型场效应管结构),声音特点总体来说属于温暖细腻型,驱动力强,但高音略显毛糙,低音偏肥。以前不少人认为它有少许的“胆味”,不过现在比它更有胆味的已有不少,相对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5532的电压适应范围非常宽,从正负3V至正负20V都能正常工作。它虽然是一个比较旧的运放型号,但现在仍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音响用运放。是属于平民化的一种运放,被许多中底档的功放采用。不过现在有太多的假冒NE5532,或非音频用的工业用品,由于5532的引脚功 能和4558的相同,所以有些不良商家还把4558擦掉字母后印上5532字样充当5532,一般外观粗糙,印字易擦掉,有少许经验的人也可以辨别。据说有8mA的电流温热才是正宗的音频用5532。
NE5532还有两位兄弟NE5534和NE5535。5534是单运放,由于它分开了单运放,没有了双运放之间的相互影响,所以音色不但柔和、温暖和细腻,而且有较好的音乐味。它的电压适应范围也很宽,低到正负5V的电压也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由于以前著名的美国BGW-150功放采用5534作电压激励时,特意让正电源电压高出0.7V,迫使其输出管工作于更完美的甲类状态,使得音质进一步改善,所以现在一般都认为如果让正电源高出0.7V音质会更好。5534的引脚功能见,价格和5532相当。而NE5535是5532的升级产品,其特点是内电路更加简洁,且输出级采用全互补结构。转换速率比5532更高。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噪声较大,频带不够宽,底电压工作时性能不够好,所以用于模拟滤波时效果不如5532理想。但在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15V时用作线形放大电路,音乐味会比5532好一些,所以其价格也比5532要贵两三元,其引脚功能和5532一样。

双运放AD827
这枚是AD公司的较新产品,它原本是为视频电路设计的,所以它的增益带宽达50MHZ,SR达到300V/us,它与EL2244一样都是目前市场上电压反馈型双运放的顶级货,一般的运放难望其项背。其高频经营剔透,低频弹跳感优越,其性能指标与实际听感全面胜过其他很多同类产品,音质被一些人形容为无懈可击。且在正负5V的供电下仍有优异的性能。但其价格也稍微昂贵,30多元。脚位功能和5532相同。

双运放OP249
该运放是美国PMI公司的产品,厂家声称是用以取代OP215、LT1057等运放的,LT1057是属于动态大,解析力高,音色冷艳清丽的一种,搭配东芝的暖色名管就很合适。而OP249则和它不同,其输入级采用JFET,主要特点是显中性,无什么个性,声音平衡、自然而准确,所以体现了HIFI的真谛。塑封的才15元,陶瓷封装30多元,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不过要是对音色的喜好有偏重的朋友可能不大喜欢。

双运放OP275、OP285
它们也是PMI公司的产品,内部电路采用双级型与JFET型混合结构。其音色很有个性,低噪声,声音轮廓鲜明,解析力高,声音柔顺,中频具有胆机柔美润泽的特点,人声亲近。价格适中,而且性能稳定。适合用来打摩声音单薄、毛糙的CD、解码或放大器。它们的封装形式和引脚功能也和5532一样。OP275现在的市面价格为10元、OP285 15元。

顶级运放OPA627
BB公司的OPA627是目前为止最高档的运放,也是采用场效应管输入方式,音色温暖迷人,但其价格简直吓人,用到这么昂贵的运放,性能上是否能达到这个价格也见仁见智,不过听过OPA627的发烧友都一致认为AD827、LT1057等根本无法与之比拟。
胆味运放OPA604与 OPA2604
这两种运放都是Burr Brown公司的产品,OPA604为单运放,OPA2604为双运放。它们都是专为音频而设计的专用运放,音色醇厚、圆润,中性偏暖、胆味甚浓,是被誉为最有电子管音色的运算放大器。当年的价格也不低,但还是被许多音响发烧友选为摩机升级机器的对象。现在这两种运放的价格都已较为合理,OPA604为25元,OPA2604要40多元,发烧友用来摩机是不错的选择。

LM1876TF为美国NS公司的一款双声道30X2的高保_真音频功放电路,它继承了LM1876的优点的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了该电路的一些功能。有关该集成电路的电气参数如下:
电压范围:     |VCC| +|VEE|=20V--64V
总谐波失真+噪声 : 当VCC=VEE=20V,每声道输出平均功率为15W,负载为8欧时为0.08%
转换速率:     当VIN=1.414rms.trise=2ns,典型值为18V/us
增益带宽:当f0=100kHz,Vin=50mVrms,典型值为 7.5MHZ
在和LM1875作对比时,可以看出它的带宽和转换速率均比后者高,LM1875的带宽为5MHZ,转换速率为8V/us,另外LM1876还增加了STAND BY 和MUTE功能,这样可以外加阻容元件来构成开关机防电流冲击的作用电路,这和LM3886的静音功能相同,也是该集成电路的另一大优点

网友:
AD827确实有正宗陶封的,只是市面上陶封的假货多了一点而已.

网友(2007-11-06):
AD827AQ:

    我认识你,哈哈   隔壁很久没见你了,原来来这边玩了。

陶瓷和圆金属帽应该是运放比较早期的封装形式了,后来才有的塑料封装

网友(2010-07-22):
够烧!我也是喜欢听不会做,哈哈,自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