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两端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7-09-25):
在光耦输入端可以看到有时候并联了一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上拉?还是什么作用,另外这个阻值如何确定。

网友:
限流,根据datasheet参数调整计算

楼主:
限流应该是串的那个电阻吧。请详细说明。

网友:
上拉!做工控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阻!!!

网友:
快速打开

网友:
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的电阻是一个电流泻放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哪,一般这个电阻的取值又该怎么定呢?

网友:
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的电阻是一个电流泻放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还有一个作用是与限流电阻分压
同时它与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电容,响应速度不高时候同时使用。

网友(2007-11-25):
各位有实际用过这样的电路吗/并上的那电阻阻值是多大该如何计算呀?

网友:
看来没人玩过

网友:
呵呵.应该有人试过的.

网友:
我没用过,不过就算我用过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我认为马上告诉你印像不深

网友(2008-03-10):
有人知道这个并联电阻一般取值是多少吗?谢谢!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并联电阻一般取值是多少吗?还是随便取一个几K的电阻?

网友:
并联电路自己计算一下应该不难吧?

网友:
2K-10K

网友:
开关芯片资料:是用来改善轻负载性能的,是在电路中给定的一个假负载,通常只取500欧姆以下!
持“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的电阻是一个电流泻放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
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的朋友能给我一个出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见很多PLC中是470--680,我一般用510,

网友:
这样取值:假设光耦LED导通电压是1.5V,datasheet上给出的光耦关闭时候最小流通电流是300uA。那么这个电阻就这样取:R=1.5/0.3k=5k,也就是最大是5kohm,当饶小一些抗干扰性能强一些。下限根据输入电流计算,电阻分流不至于让光耦工作不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只讨论与光耦并联的电阻,总结一下我的用途,1 担心悬空的光耦输入端会反向积累电荷,2 微微提高阈值,而去除干扰,3 配合外部的传感器(给传感器提供电源,比如两线的)使用。

网友:
对楼上两线取电感兴趣,LS能介绍一下不?

网友(2008-04-24):
"并联在光耦输入端的电阻是一个电流泻放电阻,主要是给弱电流信号一个通路,避免流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导致误导通
还有一个作用是与限流电阻分压 "
对于这一观点中的分压作用是不能成立的,不管并联电阻取值多少,该电阻两端电压都是恒定的。

网友(2009-04-25):
这个输入端电阻的意义,我的感觉和三极管的下偏置电阻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
这个电阻的取值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这个电阻与限流电阻的分压要大于光藕里LED的导通电压。

网友:
都什么年代开的帖子了?
光耦输入端并电阻是为了在非驱动状态下避免高阻,因为高阻态容易受干扰导致光耦误动作。

网友:
分压和分流!防干扰用!

网友(2010-09-13):
大家好,我在仙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个在光耦输入端并联电阻的做法,但是它是用来和前面的串联电阻来分压的,来确定一个阀值。输入电压超过阀值,光耦才导通。
光耦的输入端是一个led,应该是个电流驱动型的东西(非电压驱动),高阻时干扰应该没有那么大能量能驱动它吧。(一家之言,仅供讨论)

http://www.fairchildsemi.com/an/AN/AN-3001.pdf    AN-3001 Optocoupler Input Drive Circuits

网友:
好老的贴子哟!

网友(2011-04-29):
手拿LED接触电路时会微亮,此帖必须  马克#

网友:
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小的电阻这么大的作用!

网友(2012-06-04):
先标记,等弄明白后再来看看

网友(2014-09-25):
现在我懂得原理了

网友:
也在别人电路中见过,很有学问啊

网友:
小电阻,大作用!

网友(2015-08-05):
感觉并个电阻没多大用处,如果是想分压,完全可以根据光耦的发光管工作电流,算出串多大的电阻即可;

关于泄放,看具体入口信号了,我想,一般的IO根本用不着什么泄放啊,除非输入有电容;

还有并联的二极管,如果没有接继电器这种带电感会产反向电压的,也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