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IC简易编程器

楼主(2007-09-26):
和大家分享一个适合业余制作的编程器。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简易的JDM。这个小装置我一次制作成功,可以写16F***系列的PIC单片机。
经过测试,在IC-PROG(我用的最新的E版,操作系统是WINXP和WIN2003)下烧录成功,在FENG3的PROG4U下也烧录成功。
注意PIC单片机需要较高的编程电压,笔记本和部分台机的232口如果达不到,有可能不成功。
我家里的主机,是七彩虹的主板自己拼的。单位的是联想商用机。这两台电脑的232口都可以很好和这个编程器配搭。

一点小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
三极管可以用常见的NPN管。

我用的是D667。9014和1815应该可直接替换用。

网友(2007-11-30):
这玩意儿不稳定,玩玩还可以,支持DIY。

网友:
我家的本本不能玩,串口供电不足。

网友:
IC 是 要被编程的pic芯片

网友:
这个编程器大多数没有成功的人都是犯了习惯性错误,就是串口5脚本是地,于是很多人都将其与PIC芯片的地相连,但是在这里恰好作为电源+12V来利用的,因为作者巧妙的利用了串口电平为-12V,反过来利用为+电压

网友:
是什么IC啊,MAX232吗?

网友:
18f系列的能烧吗?

网友:
5楼的内容可以回7楼,

网友(2008-05-04):
请问对复位电路和晶体振荡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串口铁壳接地吗?

网友:
用哪个复杂点的电路,各串1个LED到+5V、+12V稳压电路中做指示。
正常情况下,+5V的 LED光,烧写时,+12V的LED光,很好用!!

网友:
请12楼那位兄弟把电路图贴上来吧,谢谢!

网友(2009-07-04):
这么玩都行啊

过几天上传我的那个

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