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光驱主轴电机是否旋转?

楼主(2007-09-26):
因为要改造一个光驱,必须知道主轴电机是否旋转。查了很久也没有结果。希望搞手给我指点。

驱动芯片是AN41211A,电机是接11根线。从芯片的哪个脚可以检测出来,有一只类似的光驱,

是从驱动芯片upd16857的22脚上检测的。

如不清楚确切的地方,说说检测的原理也行。

谢谢。

网友(2008-04-07):
无刷电机有霍尔传感器,所以驱动芯片上有类似编码器的脉冲输出,可以用来检测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