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名是一个指针,如max()。要把多个函数的地址赋给一个常量数组(fash里的),keil arm怎样

楼主(2007-09-26):
函数名是一个指针,如max()。要把多个函数的地址赋给一个常量数组(fash里的),keil arm怎样做
我用const uint32 F_set1_address[2]={(uint32)max1,(uint32)max2 } 出错。 因为数组很大,放在ram太耗空间了

icc-avr里的定义方式为 const char *const a[];但在keil arm不支持。

网友:
在文件的编译期间不能确定每个函数在最终映像的绝对地址,这是在连接阶段才能定的
而全局变量的赋初值在编译阶段就要定下来
所以这个思路行不通
通常, 函数指针数组的元素不会很多,多者也就是10几个, 大多是为了移植用的,所以基本是放在RAM中的
不知你要把多少个函数的地址都存起来, 而且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网友:
需要定义成函数指针型的才可以。。。

楼主:
我的函数有256个,所以这样做。
  你说:“在文件的编译期间不能确定每个函数在最终映像的绝对地址,这是在连接阶段才能定的 而全局变量的赋初值在编译阶段就要定下来,所以这个思路行不通 ”这句话不懂?我们经常都使用函数指针数组,就是这个模式的,但没有失败阿.只是我们的指针数组一般定义在RAM中,用 void (*F[16])()这种形式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全局变量的赋初值在编译阶段就要定下来”这句话不妥。
  问题已解决:用void (*const F_set1[256])()就行了,是另外一名热心网友帮我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真对不起, 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以后会找机会来弥补的

网友(2013-06-08):
谢谢 看过我的问题也解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