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带键盘扫描的LED/LCD面板显示方案,需要的同志下载!

楼主(2007-09-26):
该LED显示驱动芯片是动态扫描(420KHZ),动态扫描的显示效果特别好,而164和595是静态扫描,单片机需不断发出脉冲,达不到高频率扫描,会出现闪烁、缺划现象。
    该LED显示驱动芯片占用单片机的程序少,应用时要显示不同的内容只要刷新一次就可以了,单片机内部资源可以节约,程序可以缩短很多,而应用164、595时需要单片机不断的刷新,这样会占用很多的单片机的程序资源。
   可直接驱动数码屏,驱动电流大;而164驱动数码屏时必须外接二,三极管及限流电阻。另外此类IC还可以直接驱动四个“8”以上的数码屏,有的还带键盘扫描,替换164就可省掉单片机的封装脚位,节约封装成本

网友:
好象直接没有用完的CPU引脚就可以实现了,现在还要搞这种专用片子是不是过时了????

楼主:
是啊,但是普通的扩展IC需要程序不断的去扫描啊,我觉得在消费类产品还是有用的,而且跟MCU通信只需要三根线

网友:
有了PIC和AVR傻瓜都会做的,不就是显示和按键嘛

楼主:
老大,难道这样应用场合也用PIC/AVR直接驱动?

网友:
8个以上数码管你还动态扫描,太离谱了,大点的明显亮度不够了,“164和595是静态扫描,单片机需不断发出脉冲”值得斟琢,数据没更新时没必要刷新,还有,595有同步更新边沿脉冲的,不会有164那样更新数据时闪烁的现象,多占一个IO口而已。。。

网友:
MAX7219卖这么贵,应该有它的理由。
如果国产芯片稳定性上不输给它,价格又低,我倒是很乐意尝试。
楼主把单片、批量报价公布一下?
如果可能,给我2片样片如何?

楼主:
TO:【6楼】 ghost2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偶都可以,价位是非常便宜的,其中最高价格的一种才不到3.00RMB,性能跟MAX7219差不多,没必要骗大家
国内知名企业都在用,例如: **高,*星,*声

TO:5搂
呵呵,误解了,最大的一款IC可驱动16个数码管,而且仍然采用动态扫描还可带键盘扫描,跟MCU通信只要三根线,效果不错,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
每段驱动电流多大,手册里也不写,

楼主:
这个是在每个IC的规格书里面才有的,手册上一般不列出,例如TM1618段输出拉电流 25-30mA,位灌电流 140mA type  条件VDD=4.5-5.5v,为省电或延长数码管的寿命用户可通过命令调节数码管的亮度

网友:
>>>TO:【6楼】 ghost2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偶都可以,价位是非常便宜的,其中最高价格的一种才不到3.00RMB,性能跟MAX7219差不多,没必要骗大家国内知名企业都在用,例如: **高,*星,*声

您的邮件地址?

楼主:
1219LGY@163.com

网友:
我现在做的一款产品准备用TM1638。

网友:
那我该如何购买这个芯片啊!这个芯片是哪个公司出的,可否介绍一下!

楼主:
楼上的,找我就可以了,我送你样品
QQ:308953176
E_mail: 1219LGY@163.com

网友:
其中最高价格的一种才不到3.00RMB

支持,价格算便了!

网友:
收到了TM1616的样片。驱动很简单,连接更简单,我上拉电阻都没加,仅用了M48的3个IO口和+、-电源,接上4个7段数码管就能工作。真的是个好东西,价格不到1块钱。。。

强烈推荐!!!

网友:
这么便宜,我用的是CH452,据说是最便宜的了,零售6元吧,搞的样品玩的,
芯片也非常好用,和以前的MAX7219比一点也不差,呵呵,还是国产的,

网友:
和bitcode的BC7281差不多吧!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
1268确实是不错,我一个朋友是做电磁炉的 他那边一个月用1268量很大 据说是挺稳定的 给它赋个值就会自己完成显示不占用CPU时间是挺好的

网友:
能不能给一个用atmel芯片写的范例呢?

楼主:
TO:21楼
我这有范例程序,需要就联系我

QQ:308953176
MSN:LGY12195@hotmail.com

网友(2010-03-02):
感兴趣,有没有网站和详细资料?

网友:
扫键盘和灯不错,不知道有没有能够扫很多开关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hao

网友:
请问楼主:TM1637大概多少钱一片呢?

网友(2011-09-29):
Mark,木有办法啊

网友(2012-10-25):
看了LZ的程序廓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