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双CPU的复位问题!

楼主(2007-09-27):
我现在的系统采用了双CPU系统,其中主CPU采用了TI的2407A,从CPU采用了ATMEGA8L,主CPU完成系统的大部分工作,从CPU完成一些辅助的工作,两个CPU是采用I2C进行通信的,我现在想用主CPU来控制AVR单片机的复位,想满足这样的情况:只有主CPU受到干扰复位时才会使整个系统复位,而AVR的复位并不影响主CPU(若主CPU并没有受到干扰复位),主CPU能够通过I2C通信是否应答来判断从CPU是不是跑飞,若跑飞,则由主CPU复位从CPU,系统的其他部分并不影响.
我现在准备用主CPU的一个IO口开控制AVR的复位脚,主CPU上电复位完成之后,由主CPU的IO口来产生一个低电平促使从CPU复位,系统开始运行.
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请马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我 说两句。
我做过一个项目 :
一颗 MEGA168  两颗 MEGA88   两颗 MEGA48
就是用楼主这个 思路做的,不过不用 弄一个 IO口吧 ;

通过 TWI传送 一个 特殊定义好的命令字 (复位命令)就可以吧。
判断是否跑飞也可以 ,发送一个 特殊的命令字,从机必须回复一个特殊的 应答 算正常,否则通知复位 。

思路就是这样了 。呵呵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