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上挂任意多个DS18B20 + VB上位机湿度显示

楼主(2007-09-27):
(图片)

网友:
楼主:这样不完整的资料,只能给大家欣赏一下。没有什么学习价值啊

楼主:
源代码及上位机软件都发出来了,还不够详细?请教一下您所说的完整是要哪些东西?

网友:
你自己看看你上传的VB项目是不是完整的,还有也有M16的.hex文件 没有C代码,,,,不过这样都可以了。。。呵呵

楼主:
拜托,这是用BASCOM写的,源文件是bas文件。

楼主:
VB项目文件

网友:
开源的,总要顶一下

网友:
任意多个??我还以为真的是任意多个。

楼主:
如果用液晶显示的话,它会自动搜索器件,然后一个一个轮流显示。但是上位机我只做了四个的显示。

网友:
楼主不能怪我啊,呵呵,你主题就写到+VB上位机,,,,,我没有接触过BASCOM,初一看,就当成VB了,,,哈哈。。。

网友:
楼主:你好!你遇到过某一个18B20插上就只能读到它的ID读不到和它并联的其他18B20 ID的现象吗?

我一条线上放两个18B20,有一个18B20插上就只能读到它的ID读不到和它并联的18B20 ID。我的search rom程序是我用汇编自己写的。当不用这个18B20,用其它任意两个组合都能分别读到id.

网友(2008-04-13):
没有C源程序,开源呀。

网友:
原来BASCOM,顶呀,我要学习BASCOM,那么简洁的语言,看来要抛弃ICC了。

网友(2008-05-20):
BASCOM!看不懂也!

网友:
赞一个!!
初中学过QBASIC,也许会有点用,呵呵。

网友:
DS18B20测量湿度,很疑惑阿,用什么方法,干湿法吗

楼主:
麻烦armok帮忙把“湿度”改“温度”,打五笔的手误,嘿嘿!

网友:
理论上是挂任意多 实际用就不行了  还有传输的问题 我用4芯屏蔽线最远100多米 在长了数据就不正常了

网友(2008-08-22):
强烈要求温度C语言的源代码公开

网友(2010-02-22):
我以为是C写的呢··呵呵··那个东西我没学过··

网友(2011-03-08):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所以文件和程序都发给我。谢谢了!
ergaseg@126.com

网友(2012-03-27):
只想看一下结构,用VS打开的效果

'项目:单线挂多个DS18B20巡回检测显示温度
'结果:在proteus仿真运行成功,巡回显示温度,理论上无论挂多少个DS18B20都可以。
'时间:2007年7月27日16时56分
'开发软件:bascom-avr 11.8.5
'作者:あ邂逅记忆あ
'宜昌AVR单片机    网址:http://ycavr.cn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3276800
Baud = 9600
Declare Sub Screen()

Config 1wire = Portd.7                                      '定义单总线接口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a.4 , Db5 = Porta.5 , Db6 = Porta.6 , Db7 = Porta.7 , E = Porta.1 , Rs = Porta.0       '定义液晶接口
Config Lcd = 16 * 2                                         '定义液晶类型为1602
Cls
Cursor Off                                                  '关光标显示

Dim Romdat(8) As Byte
Dim Romadd As Byte
Dim T(2) As Byte
Dim Wd As Word
Dim Temp As Single
Dim A As Byte
Dim M As Byte
Dim N As Byte
Dim I As Byte
Screen
Lcd "Welcome to"
Locate 2 , 2 : Lcd "http://ycavr.cn"
Wait 2
Screen
1wreset
If Err = 0 Then                                             '如果总线上挂有DS18B20则下转检测温度并显示,如果没有DS18B20则结束程序运行。
   Lcd "DS18B20  OK!"
Else
   Lcd "ERROR !"
   End
End If

Romadd = 1
Romdat(1) = 1wsearchfirst()                                 '查找第一个器件
For N = 1 To 8
   Writeeeprom Romdat(n) , Romadd
   Incr Romadd
Next

Do
   Romdat(1) = 1wsearchnext()                               '查找下一个,直到找完为止。
   For N = 1 To 8
      Writeeeprom Romdat(n) , Romadd                        '将ROM地址写入EEPROM
      Incr Romadd
   Next
Loop Until Err = 1
I = 1wirecount()                                            '返回总线上DS18B20的个数
Screen
Lcd "Found " ; I ; " Sensors"                               '显示DS18B20个数
Wait 1

Do
   Romadd = 1
   1wreset
   1wwrite &HCC                                             '跳过ROM匹配
   1wwrite &H44                                             '开始温度转换
   'Waitms 20
   For M = 1 To I
      Screen
      Lcd "No. " ; M
      For N = 1 To 8
         Readeeprom Romdat(n) , Romadd
         Incr Romadd
      Next

      1wreset
      1wwrite &H55                                          'ROM匹配
      For N = 1 To 8
         1wwrite Romdat(n)
      Next
      1wwrite &HBE                                          '读转换温度
      For N = 1 To 2
         T(n) = 1wread()
      Next
      Wd = T(2) * 255
      Wd = Wd + T(1)
      Locate 2 , 1
      If T(2) > 15 Then
         Lcd "T= -"
         Wd = Not Wd
         Incr Wd
      Else
         Lcd "T= +"
      End If
      Temp = Wd / 16
      Lcd Temp ; " C "
      Print M ; Temp
      Wait 2
   Next
Loop
End

Sub Screen()
Local J As Byte
For J = 1 To 16
   Locate 1 , J : Lcd "*"
   Locate 2 , J : Lcd "*"
   Waitms 30
Next
For J = 16 To 1 Step -1
   Locate 1 , J : Lcd " "
   Locate 2 , J : Lcd " "
   Waitms 30
Next
Home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