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2出现没有cmd文件的warning

楼主(2007-09-27):
第一次使用CCS2.2(TI的5402芯片),建立工程,添加了一个asm汇编原文件,编译后提示如下:
Warning: The project has no cmd file while the Text Linker is selected
"d:\dsp\c5400\cgtools\bin\cl500" -@"Debug.lkf"
>>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Build Complete,

是不是要添加个cmd文件,是关于什么的cmd文件?
请指教

网友:
http://www.61ic.com/Article/code/TI/C5000/200709/15924.html
这个,参考一下吧,也就是定位程序代码

楼主:
试试这个吧
-e start
        MEMORY
        {
                PAGE 0:
                        EPROM:org=0E000H,len=100H
                PAGE 1:
                        SPRAM:org=0060H,len=20H
                        DARAM:org=0080H,len=100H
        }
        SECTIONS
        {
                .text:>EPROM PAGE 0
                .data:>EPROM PAGE 0
                .bss:>SPRAM PAGE 1
                STACK:>DARAM PAGE 1
        }

网友(2007-12-21):
没有cmd程序怎么行呢,建议楼主还是好好打基础,不要盲目的编程序。

网友(2008-06-05):
cmd文件是用来分配程序、数据存储器的,当然还有设置代码、数据、堆栈等变量的存储位置的,所以必不可少啊,不然程序和数据如何存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