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跑马灯程序我烧到板子上灯都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27):
下面这个程序我烧到板子上灯都不亮是什么原因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ntrinsics.h>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led[]={0x00,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7e,0xe7,0xdb,0xbd,0x7e,0xbd,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e,0xfd,0xfb,0xf7,0xfe,0xfc,0xf8,0xf0,0xe0,
                      0xc0,0x80,0x00,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
unsigned char i;
    PORTA   = 0xFF; // Give PORTB and the User LEDs an initial startvalue

   // led     = 1;    // Start with LED0

    DDRA    = 0xFF; // Set PORTB as output

    while(1)        // Eternal loop
    {
       PORTA = led;   // Invert the output since a zero means: LED on
        i++;
        if(i==45)
          i=0;
        //led <<= 1;      // Move to next LED by performing a rotate left

       // if (!led)
        // led = 1;      // If overflow: start with LED0 again

        __delay_cycles(100000);  // Wait for 500 000 cycles
    }
}
但是改成  unsigned char  led[]={0x00,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7e,0xe7,0xdb,0xbd,0x7e,0xbd,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e,0xfd,0xfb};就可以亮了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1-05,10:42:48 加入。
你的原标题:“跑马灯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unsigned char  led[]={0x00,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7e,0xe7,0xdb,0xbd,0x7e,0xbd,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e,0xfd,0xfb,0xf7,0xfe,0xfc,0xf8,0xf0,0xe0,
                      0xc0,0x80,0x00,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
改为
const unsigned char  led[]={0x00,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7e,0xe7,0xdb,0xbd,0x7e,0xbd,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e,0xfd,0xfb,0xf7,0xfe,0xfc,0xf8,0xf0,0xe0,
                      0xc0,0x80,0x00,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
试试.

网友:
呵呵,没有“#include <intrinsics.h> ”文件啊?!

网友(2008-01-05):
改成这样就能亮了。
#include <mega16.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led[]={0x00,0xe7,0xdb,0xbd,0x7e,0xbd,0xdb,0x7e,0xe7,0xdb,0xbd,0x7e,0xbd,0xf7,0xef,0xdf,0xbf,0x7f,
                       0xbf,0xdf,0xef,0xfe,0xfd,0xfb,0xf7,0xfe,0xfc,0xf8,0xf0,0xe0,
                       0xc0,0x80,0x00,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0xff}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0;
    PORTA   = 0xFF;
    DDRA    = 0xFF;
    while(1)
    {
       PORTA = led;
        i++;
        if(i==45)
        i=0;
        delay_ms(500);
    }
}

网友:
i居然不赋初值
编译器没有警告么?

网友:
呵呵,牛人一般都很少注意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2012-12-25):
跑马灯程序,没初值是个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