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哪种IC可以做12路无线遥控电路?

楼主(2007-09-28):
谁知道有哪种IC可以做12路无线遥控电路?
只知道2262和2272可以控制4路,不知道12路有没有专门的IC?

网友:
2262,2272可以做成16路的

网友:
2272-M6或/L6 经译码后最多可达2^6=64路

网友:
如果你再改变一下地址编码,那么能够控制的何止是12路?采用软解码,8 个地址加上四个数据,地址有三种状态,可以自己算一下能够出现多少组合,呵呵。另外红外遥控芯片就有多路的,当然也最好是用软件解码的。

楼主:
是否可以用74154来做译码器?那编码器怎么办?

网友:
做出n路都是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