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哪种电直来入门比较合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7-09-28):
虽然对固定翼的更感兴趣,但目前在我家附近,找不到足够空旷的地方,还是先买一个电直来入门吧,等买了车后再转固定翼的。
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ESKY的以下几种电直还不错:
1、LAMA V4(EK1H-E033/034):4通道、2舵机、4合1混控器、180*2电机、7.4V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包,400元左右;
2、Honey bee CP2(EK1H-E005):6通道、3舵机、CCPM、4合1混控器、370电机、11.1V 1000mAh锂聚合物电池包,600元左右;
3、Honey bee king Ⅱ(EK1H-E016/E017):6通道、4舵机、CCPM、独立的接收机、陀螺仪、调速器、370电机、11.1V 1000mAh锂聚合物电池包,800元左右。
我现在想先买一个电直练手,已经有炸机的觉悟了,只是希望剩下的东西还能够用到以后买的固定翼上,虽然玩航模是个无底洞,但能省点还是省点吧,呵呵。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种情况,买哪种比较合适啊?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网友:
我想玩固定翼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吧

honey bee相对lama v4较耐摔些

网友:
呵呵,新手还是玩玩lama
单桨的直机比较难操控。

网友:
玩电直,你就等着买配件吧。哈哈

网友:
几百元的电直均可。不过双桨要比单桨容易得多,如果从来没有飞过的话,要看天赋了。如果玩单桨,最好用模拟器(G2等)配合训练。所以选机型,需要同时考虑发射机能否用来飞模拟器。
    另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配件能直接用在固定翼上,4in1更不通用了。
    我看可以从4通道单桨开始。6通道新手飞,相当“滑”。

楼主:
多谢提出建议的各位朋友!现在决定老老实实的从V4开始入门,大家给介绍几个在淘宝上的卖家吧,谢谢!

网友(2009-06-06):
飞直和飞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操作,  以后是没法转的, 需要重新训练。。

网友(2009-07-16):
感谢楼主的问题,许多朋友都问过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可以如下考虑:
(1)如果您只是玩玩,并不希望今后提高航模水平和等级,那就挑选最便宜的玩,因为400元的LAMA可以有感觉了,但是绝对不能说就是直机!应该是玩具级别.
(2)如果考虑今后要逐步提高,那么入门级别就应该是450机,可以选购 雷虎/亚托/固朗...等等 那么其中电子设备和配置 要么采用出厂配置 要么 请高手帮助选配 如果 没有设备 一般 第一次投入理想是在4000~5000 (注意:包括 容易损坏的 机械和电子 配件 基本的检测设备 备用电池 备用螺旋桨 备用主杆  等等
忠告:如果想只投入1000~2000 那么是无法提高 实际也根本做不到 那是高手的事情 至少 高手许多设备和辅助都已经有了

网友:
楼主注意:  航模成本如下:(1)第一次采购成本 (2)以后长期维修成本 (3)运输成本 (4)飞行安全成本
所以,根据许多朋友的经验,就近选择好的航模商店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