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如何在L298前加PWM来调速直流电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29):
在改装一个自动胶纸切割机,它原来是没有调速的,我想回个调速的功能进去
它大概原理是
用一个单片机来控制,驱动电机用L298n,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一个是带动走胶带的滚轴的电机M1,一个是做切刀动作的电机M2
因为需要对这个进纸走带的速度进行调速,故需对原机器来改装一下,
本人比较菜,原来就想在L298n输出的M1走带电机间串上一个2W到5W的绕线电位器,前两天问一个玩电子的网友时,他说这样电机会没力,而且可能会烧掉电位器,正常应该要用PWM调电压来达到调速。但因为他也没怎么用过L298n,所以他建议我把把板子寄给他,他帮我看看来搞定;
我的考虑是,一方面是他在东莞,我在浙江,比较远;另一方面也想自己搞看看,不管怎么样,自己都能知道是那里改了,也当自己学点东东。且以后有了什么问题,也能自己想想办法来解决。省得他帮我一回搞定,然后什么时候一坏,又得找他了,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老打扰人家嘛。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又在淘宝上找到了一个PWM的成品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2918-50006522/item_detail-0db1-94a2f03daff3d70719bc539f9021ef98.jhtml
我本来的想法是在L298n的M1输出端,串上上面这个调速板,结果一看介绍,它的电压正负一但错了,会烧掉板子,而这个胶带机是有走带的进带,倒带控制的,如是一按倒带键,等于M2的输出的电压正负极是相反出来的,等于马上就会烧调速板了,
所以,只能这个PWM只能的L298n的前面来调压,

网友:
请问你是哪的、/

楼主:
l298N引脚图

原先我以为只要在线路板的IN1 IN2前串入那个PWM板就行了,
后来又找到了下面这个图,原来IN1 IN2完全是一个控制的信号端,同工作输出的电压没关系的,

后来想如果在它脚4和接地脚8的前面串入PWM板,应该也可以调整电压来调速,后来一想这样搞,等于两个电机的电压都降下来了,
连切刀电机的转速也降下来,这个会影响到工作,也是行不通的。
所以特意上来问问,这个PWM板子应该怎么串,串到那个位置,才可能只调整M1的电机电压,而同M2的切刀电机没关系,
或者是不是我的想法行不通,请高手赐教了,

楼主:
我在浙江永康,

楼主:
顶一下,求助!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我呢,TNND,我还打算谁回我就死缠烂打缠到底,到他教会我为止

楼主:
楼上的,是正极串在ENABLE,负极串在接地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