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Wed Edition 编译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

楼主(2007-09-29):
是由于这个版本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器件吗

网友:
是你的license不支持这个器件,换一个功能全的license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是不是Wed Edition都不支持的,还是申请到的license不支持

网友(2011-04-22):
回复 网友A:

怎么换啊?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A:

去哪下载啊?

网友:
你先看下你的软件版本,如果软件过低,不支持新出的器件,就换个软件版本。
我今天装了个quartusii9.0,结果装好之后,就直接用了quartusii8.0的license,结果用的时候,提示不支持ep2c5q芯片,我又用quartusii9.0自带的破_解器,重新破_解了9.0,才正常,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quartus II 6.0。刚开始,我注_册过了,也出现不支持所选器件了。后来我把sys_cpt.dll考到安装目录下的win文件夹中,覆盖原文件就可以啦。你试试

网友:
应该是破_解不完全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破_解不完全,卸载quartusII ,重新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