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锂电池给AVR供电,如何稳压到3.3V ?

楼主(2007-09-29):
4.2V - 3.3V ,LDO我估计很吃力吧?有没有合适好买的LDO,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70mA电流 。。。

网友:
LDO有最小压差200~300mv的,不过不好买。

网友:
手机用锂电,偶知道一般板上电压是2.85V,特殊的有到3V的,还没见过3.3V稳压的

楼主:
gxlujd 彩虹:确实

oldkey:哦 。。。 我自己玩,还真没玩过3V稳压的,我想用3.3V的稳压管,不知道可行不?我很菜的,嘎嘎

楼主:
dcdc也行,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难买,并且价格都很贵 。。。

网友:
一定要用3.3v? 一般情况2.7v是可以工作的。我喜欢用2.8v在电池供电场合。

楼主:
david1234 : 3V也可以,但是 4.2V怎样稳到3V呢? 一般锂电池3V电量就差不多了吧? 您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关键是工作电流多大? 对于小于150mA的,可以采用低压差LDO.
见附件资料

网友:
AMS1117-2.8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输出2.8V/1A,AMS1117-3.3在大电流情况下可能不能稳定输出3.3V,小电流时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70- 80mA即可

楼主:
AMS1117-3.3 我发现在4V的时候,就稳不住了。 用于锂电显然不行。

网友:
1117有>1.1V的压差才可靠,此处使用肯定不行。

网友:
我在8楼推荐的ldo都可用。

网友:
直接LDO调压就可以了

不推荐1117 这个东西虽然号称是LDO 其实纯粹是冒名顶替,LDO压差300mV只能说是最普通的参数了 如果这个都做不到 也不要叫LDO了。

锂电池放电放到3.6V就到底了,电压再低,电池保护板一般已经关断电池了。

DC/DC也不错,直接选SOT23-5封装的 不过外围比LDO稍复杂,而且需要考虑纹波滤波。

网友:
德州仪器的 TPS60100 电荷泵, 输入2~4.2V 都能稳定的为您输出波纹小的3.3V电压,最大输出电流150mA

网友:
我只知道美信很多...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买的,在新赛格就有,STO—23封装表示标识为3A的电压为3.0V,3D为3.3V,3F为3.5V。

网友:
感觉18楼推荐的更好些

网友:
合泰的ht75xx-1系列你看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
AVR 带L的工作电压2.7-5.5,稳3.3V干嘛用的?

LDO 一般是CMOS工艺,压差可以到0.1V,但是随电流增加,压差也会加大,如楼上说的,HT7533 可以稳3.3V,估计70-80mA 稳不住3.3V,用HT7530稳3V估计没问题

网友:
同意20楼 stuelement
合泰系列  找找吧,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合泰肯定有,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
我用的80mV压差的,<1块钱,最少一盘采购,SOT-23电流200mA没问题

网友:
TI这样的的芯片很多很多。你上官方网站看吧。

网友:
静态电流也很重要,我用的<1.5uA

网友:
MD7033  就行了.压差0.3

网友:
有空的话可以搭个分立元件的,输出用P-MOS.看看压差会到多少?会不会到0.1V以下

网友:
用精工的s-1132或者s-1165。

网友:
锂电池供电,用1117,可能有问题,这个玩意本身的功耗太大了,理光找找,DC-DC肯定有的,只要不考虑功耗

楼主:
感谢大家的推荐,我现在着重考虑DC-DC,这个效率高些。电池供电(包括NiMH)的东西,这个要考虑。

网友:
BL8530概述:

BL8530 系列是PFM 控制的开关型DC/DC 升压稳压芯片。0.8V 的启动电压、高达200mA 的负载驱动能力(当Vin=1.8V,Vout=3.3V 时),极低的静态功耗(Iq<5.5uA)使得BL8530 非常适合于便携式1~4 节普通电池应用的场合。

BL8530 在电路设计及生产中,特别针对开关电路固有的噪声问题进行了改良,极大的减小了对其周边电路的干扰。

BL8530 电路采用了高性能、低功耗的参考电压电路结构,同时在生产中引入修正技术,保证了输出电压的高输出精度及低温度漂移。

高效低噪声PFM DC/DC 升压稳压器特点:

. 极强的负载驱动能力: Vin=1.8V 时可提供3.3V、200mA 的负载电流

. 0.8V 极低的启动电压(Iout=1mA 时)

. 2.5V~6.0V 输出电压范围(0.1V 步进,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 输出电压精度可达±2%

. 低输出电压温度漂移:±100ppm/℃

. 仅需电感、电容、肖特基二极管三个外部元件

. 效率最高达85%

. 芯片静态工作电流小于5.5uA

用途:

. PDA、DSC、MP3 Player、电动玩具、无线鼠标等便携式电池供电设备

. 单、双节电池供电设备的电源部分

网友:
用通用的五号电池供电绝对是理想的选择,随便找一家路边小店都可以买到,充电的现在价格也只有不到十元一节

请支持国货!

零售才2元/片

网友:
推荐一下最合适的给你,TPS63000系列的你去看看,DC-DC升降压的,效率96%,也就是说,你的电池在3-4.2V的范围内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2010-08-03):
DC/DC压差高啊

网友:
3.3V70mA电流还是用DCDC比较好,我用过。

网友:
tl431高精度稳压

网友:
如果系统里还有一些5V的设备,怎么办?

网友(2011-07-21):
rh5rl30a,有一系列的稳压值

网友:
Micrel的MIC5205或者EXAR的SPX5205,EXAR的批量价格1.2元,含17%增值税。

网友(2014-05-23):
http://www.union-ic.com/index.as ... amp;article_id=2315

网友:
你可以选精工的IC,稳压到3V,,或者让AVR工作在2.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