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自由只要飞----一架迷你遥控飞机的诞生

楼主(2007-09-29):
试飞视频 试飞中途机械故障齿轮卡了电线。机机太轻摔下来屁事没有!
www.6rooms.com/player.swf?vid=s0kXuGejKPnpnUFzuxPXGw

电脑及互联网给予了我们不少的方便。提供了些工具让我们规划一下这个项目。

-------------------------------------
无意中发现的一只6.8克小电动机,就是电子市场常见那种。如果用它来做架飞机,可以认为飞机的总重量应该在50-70克之间。但还需要做个简单的测试一下堵转电阻及空载电流才能决定它是否可用。因为这么轻的飞机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电池几乎成了唯一选择。你可以用1节或2节串连,但如果你使用3节以上那一定很酷,也很另类。换句话说你将使用3.6V 或7.2V电压。那么按经验估计如果使用7.2V电压将需要500mA-1000mA的电流才能比较潇洒的飞行。电压是固定的那么堵转电阻就可以换算成电机的最大电流。(除非你的飞机飞行时螺旋桨是倒着转的)实际测量这些电机的堵转电阻从0.5欧到十几欧都有。例子里的这颗电机堵转电阻4欧,如果在6欧以上就基本上不需要考虑使用了。然后串入电流表接上电池让电机空转测量空载电流。在这个例子里是100mA,如果大于300mA就要考虑使用在1节锂聚合物电池电池的场合了。

   毫无疑问这是被小朋友遗弃的破碎玩具,或许在我们的项目里会派上些用场。实际上大多数塑料齿轮都拆自那些旧的玩具四驱车,收录机机芯,光驱机芯,甚至是一元店的石英闹钟。只要齿轮比是2:1 到 6:1 都值得配不同规格的螺旋桨去尝试的。例子里的齿轮比是42:8

    问提总是不断的出现,等待我们解决。电机轴的尺寸和齿轮孔的也许并不相配。需要加工一下。滴少许AB胶然后…然后..然后………除了等待凝固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AB胶凝固后接上一节电池让电机慢慢转,用什锦绣锉轻轻的靠上。修整至刚好能插入齿轮,再滴少许快干胶固定即可。
   我们还需要一些配件,像2毫米直径的碳素纤维杆。当然如果你不介意重1-2克的话也可以用钢轴代替。还有5X2的轴承两颗,这些可以在五金店里买到。当然你也可以去拆那些坏的CPU风扇或玩具四驱车。不过注意有些四驱车轴承的内孔是六角形的,不太好用。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在电机接线端子旁+号的标记又或者有红漆点或白漆点的标记。如果你按标记接电而螺旋桨旋转方向与你期待的旋转方向相反的话。那么你将有两种选择。
一.        将螺旋桨安装在靠近电源接线端子一侧的碳杆上。
二.        制作一台后推式的模型飞机。
有的朋友会说:“用的着那么麻烦嘛!把电源正负极调过接不就行了?”。
――――假如不考虑电机效率和寿命的话这方法确实可行。

当计划好安装方向后,就可以动手组装了。选择一块适当的木块填充电机与轴承的空隙。用快干胶临时固定好后,接通电源看旋转是否顺畅,齿轮及螺旋桨是否有偏心和摆动现象。齿轮咬合处是否过紧或过松。快干胶固定并不牢靠,发现位置不好完全可以拉开重粘。等位置调整满意后再用AB胶把轴承 木块 电机牢靠的粘贴在一起。

接下来进行功率及拉力测试。把动力组装上螺旋桨,串入电流表接上电池测量工作电流。如果电流太大就更换尺寸或螺距小一点螺旋桨。的在这个例子里电流超过1A电机就处于过载工作状态了。接着用电子称测量动力组的拉力。你可以更换不同规格的螺旋桨记录下工作电流及拉力。例子里的数据是 6050桨 工作电流 900mA 静拉力52克。
-------------------------------------------------------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有着重量轻,能量密度大的特点。从用途上分主要有笔记本系列,手机系列,蓝牙/MP3系列,高倍率电芯系列。高倍率电芯放电电流较高,可达到6-10C放电。非常适合用在微型电动遥控模型上。只可惜这种电池小容量规格(30mA/h-400mA/h)电池厂家只接受批量订货,在市场上模友们不容易买到它。我们只能妥协使用蓝牙/MP3系列的锂聚合物电池。

以下是例子里使用的2组电池的参数。
型号    容量(mA/h) 内阻(mΩ) 电压(V) 厚(mm) 宽(mm) 长(mm) 重量(g)
352030      130        200         3.7      3.50      20.5      30.5    3.0
552540      480        100         3.7      5.50      25.5      40.5   10.0

MP3系列的锂聚合物电池标称只有2C放电,使用352030电池实际上是超负荷运行的。但它重量较轻,短时间飞行还是可以使用的。
有些锂聚合物电池电极并不能直接焊接,需要绕少许铜丝压紧后上锡。

组好了电池,我们还需要一个充电器。虽然市面上有不少的模型用充电器销售,可是大多数是设计给大容量电池使用的。充电电流过大不适合在这个场合使用。模友们都有不少坏的手机电池,里面的电池保护板稍加改装就可以成为一个性能不错的充电器。

变更原理图中的R3的值可以改变充电电流。通常充电电流可以设定在1C-0.1C。较小的充电电流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付出的代价是需要更长的充电时间。图中两个发光二极管,W为电源指示R为充电指示。

-----------------------------------

那些损坏的电脑主板,光驱及硬盘驱动电路板上有不少可拆下使用的电子元件。包括贴片电阻,电容,肖特基二极管,场效应管,稳压集成块等。如果DIY微型电调除单片机外其他都可以在它们上面拆下来。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例子使用大家熟悉的51系列单片机P89LPC901。以后有机会再用AVR做个例子。

使用热转移法制作线路板廉价且方便。使用激光打印机将底板图打印在热转移纸上。专用的热转移纸呈白色效果较好,但不太容易找到。模友们也可以用不干胶背面的那张黄色的保护纸代替,效果也不错。但这种纸表面太光滑,不是所有激光打印机能打得上去。如果打不上,大家可以换个品牌的激光打印机试试。

接着把热转移纸用透明胶布贴在覆铜板上。在电子塑封机上过数十次。没电子塑封机的朋友也可用电熨斗代替。冷却后小心揭去热转移纸就可以进行腐蚀了。

使用三氯化铁(FeCl3)腐蚀覆铜板化学反应过于缓慢,溶液容易渗入炭粉腐蚀希望保留的铜箔。使用盐酸(HcL)加双氧水(H2O2)取代三氯化铁是个不错的选择。盐酸和双氧水的比例可以控制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但是比例也不太好调配,不是过于缓慢蚀坏了铜箔就是过于强烈产生大量的热和沸腾的气泡让人不知所措。有一个小技巧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覆铜板浸入盐酸,然后把双氧水一滴滴的滴在覆铜板上的盐酸里当产生过多气泡时停止点滴。

程序使用C51编写,简单易懂。没有使用先进的中断系统。只使用查询方式。几个子程序功能分别是:延时子程序delay(),端口及定时器配置子程序config(),PPM脉冲时间检测子程序chkppm()。开机后从主程序MAIN()开始。先调用端口及定时器配置子程序config(),然后调用延时子程序delay(),接着不断调用PPM脉冲时间检测子程序chkppm()。直到油门推杆推到0。这时正式进入受控状态。从此以后单片机只是傻呼呼的循环不断做3件事。
  1。调用PPM脉冲时间检测子程序  chkppm();
  2。把检测到的时间送往PWM定时器 TH0=255-bp;
  3。使LED按油门量闪烁  led++; if(led<bp) p3_0=0; else p3_0=1;
程序编译成HEX文件后用编程器烧进芯片,记得把片内复位和片内振荡的选项勾上哦。
#include<REG9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1=0xb1;
sbit p3_0=0xb0;
uint power; uchar bp,led;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ii;
  for(i=0;i<t;i++)
  {
   for(ii=0;ii<200;ii++)
   {
   }
  }
}
void config()
{
    P1M1=0xff; P1M2=0xff;
TMOD|=0x02;     // timer0 mode 6, PWM
TAMOD|=0x01;
TH0=255;     // duty cycle = 256-TH1
        AUXR1|=0x10;
TR0=1;      // start timer 1
    P0M1=0xff; P0M2=0x00;                               //  start amp
    CMP1=0x28;                                           //  00101000b
        TMOD|=0x10;                                     // timer1 mode 1
        TR1=0;
   P3M1=0x02; P3M2=0x01; bp=1;
}
void chkppm()
{
     while(!p3_1){}
     TR1=1; while(p3_1){}
     TR1=0;

       power=(TH1<<8)+TL1;
       power=power-3328;   //1ms =3686
       if(power<4000)
       {
            if (power<1096) power=0; else power=power-186;
            if (power>2295) power=2295;
            bp=power/9;
       }
     TH1=0; TL1=0;
}
main()
{
  start: config(); delay(100); p3_0=0;
   while(bp){chkppm();}
   for(;;)
   {
     chkppm();
     TH0=255-bp;
      led++;
     if(led<bp) p3_0=0; else p3_0=1;
  //   if(!(CMP1 & 2)) goto start;
   }
}

-------------------------------------------------------------------------
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已经不耐烦了.搞了那么久连飞机的影子都没见到!。好,现在决定以金钱换时间。所有余下设备均购买成品。以后有机会在下一个项目里DIY.首先是廉价的橡皮筋动力自由飞。(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和小朋友抢玩具!)还有3.2克的接收及2个4克舵机。余下就是把它们组装起来,这对各位模友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PS:
由于水平原因以上理论,数据,观点,方法,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个别词汇也许是晦涩的或词不达意的。
     请原谅。

网友:
很爽!!!!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不过机身和机翼都是自己用A4纸糊的,非常不牢固,飞了一回落下来就彻底坠毁了。后来又做了一架纸板的,由于太重拐弯不灵敏飞到对面小学里楼顶就再也没拿回来。

网友:
忘记问了,舵机多少大洋?多重?

网友:
无敌上大学了吗?
来西安时说一声,我接待。希望能到我们这里看看,欢迎过来上研究生。

网友:
好图 ,

现在好想弄个 机机 来耍

网友:
佩服,佩服!
没有一定的心里承受能力和百折不挠的韧劲是很难把飞机弄上天的,因为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

楼主:
回2楼 4克 40元

网友:
历害。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儿时的梦想,初中时用高粱杆子、橡皮筋螺旋桨、纸质蒙皮做了一架,结果一飞就掉了下来,哈哈,因为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现在还是很想再玩一把DIY模型。

网友:
强烈顶,上学的时候就想做。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为什么不加个酷了???

网友:
当然要加!!

网友:
通做成套件卖最好,我也很喜欢航模,但没有条件和时间DIY,

网友:
女儿玩过,泡沫橡胶做的,强度高,又极轻。

网友:
吓着我了。 我一下看成了:

“女人玩过,泡沫橡胶做的,强度高,又极轻。 ”

网友:
楼上的耍流氓

网友:
晕,一下看错了,无心之失啊。

网友(2007-10-29):
强烈支持。强人!!!超顶!!!我也想玩。

网友:
楼主做的飞机是用KT板?在那里有KT板卖?

据说现在好流行你KT板做模型飞机,成本低,又好做.

楼主:
回楼上: 飞机是玩具橡皮筋动力自由飞。
KT板在装修材料市场很多卖的。

网友:
你的方向怎么控制的,,很想自己搞个载人的飞机

楼主:
方向控制通常是用副翼把飞机拉成倾斜,然后拉升降舵实现转弯动作。

网友:
飞机还可以做得更轻,我也在玩KT板的电动飞机

网友:
飞机失事了,乘客没事吧?这么大的事故怎么没见报纸上报道啊,o(∩_∩)o...哈哈
   做得不错哦,好久好久没玩航模了,又想起小时候做航模船模的日子了,看得心里直痒痒啊

网友(2007-12-13):
真是个好东东

网友: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航模飞机。那时手里只有一个小电机可玩(从电动刮胡刀里拆的)。那个电机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电刷换了好几回,都是手工做的电刷。

网友:
不要自由只要飞

网友:
TO:楼主
“如果你按标记接电而螺旋桨旋转方向与你期待的旋转方向相反的话。那么你将有两种选择。
一.        将螺旋桨安装在靠近电源接线端子一侧的碳杆上。
二.        制作一台后推式的模型飞机。”

还有第三种方法可以改变马达旋转方向:
三 拆下电机中的永磁铁,对调后装回即可!

网友:
佩服一下!,

网友(2008-01-17):
佩服一下 好手艺

网友:
有飞的录象可看吗?

楼主:
回【41楼】 baim

www.6rooms.com/player.swf?vid=s0kXuGejKPnpnUFzuxPXGw

网友:
造机身要注意重心,压力中心之类的东西吧,不然无法飞,我上过<航空航天概论>讲.
机翼这些会不会很难啊

网友(2008-03-03):
我昨天又去飞了我的ESKY CCPM,哎,还是没能上天.风太大,

网友:
回个贴,真是不错!楼主配服!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个,小时候就想做了!

网友(2008-05-21):
不要那么谦虚了,已经很强了

网友:
记号,好帖,强帖,谢谢了,学东西了

网友:
小时侯玩过皮紧做动力的动力的模型飞机,很梦想玩一下无线的,楼主强呀,,一定要顶!

网友:
顶,一直想DIY一个,不过技术有限

网友(2009-01-05):
58搂的pcb图很漂亮,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去年买了架小直升飞机给女儿玩,没几天就摔坏了,这几天没事拿出来修了修,又能飞,就是电池不耐用,有空再改改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场效应管大约的参数范围是多少?我没有旧板子

网友:
还有LZ能不能把你的电调板子的PCB图上传一个呀?原理图中的PPM是什么?那个PCB上的圆柱型的位置焊接什么元件?比较菜,莫怪呀

楼主:
圆柱型的位置焊稳压IC 1117 -5

PPM是3针插 接遥控接收机的。

这个项目里肖特基二极管,场效应管大于1A 10V的都能用。

网友:
仔细看看原来的PCB和原来的原理图,加上你的提示,感觉又不知道两个8脚的芯片是什么了?LZ再赐教一下吧。

网友:
真的很爽啊。

楼主:
一个是单片机89lp901 一个是场效应管。

网友:
LZ真好,很热心,感谢之极!!!

网友(2009-03-22):
先在3.7g舵机 只要25 就能买到了 ^_^

楼主的 那个软件,能提供一下
我都没法google到

网友:
还有你的那架橡筋动力飞机 是上单翼的吧?

哪里买的

网友(2009-06-01):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少年时候的梦想啊,有时间看看实现一下

网友:
power=(TH1<<8)+TL1;
       power=power-3328;   //1ms =3686
       if(power<4000)
       {
            if (power<1096) power=0; else power=power-186;
            if (power>2295) power=2295;
            bp=power/9;
       }

这些值怎么计算出的?  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顶

网友: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用AVR单片机的电调出来?  我手上没有51, 最好是原理图, 程序都有的。。   最近正好需要做一个有刷的电调,来控制小车。。    满世界都找不到有刷电调的原理,都打算用无刷了的。。

网友:
看过几次了,这个要顶。一直想玩航模,就是没有开始过。小时候玩过橡皮筋动力的同样使我如痴如醉!

网友(2009-07-15):
弄两节笔记本电池里用的锂电池。每节也是3.6V,容量2000mAh以上。就能玩两三个小时了啊!

网友:
梦想啊 !  终于看到飞机了

网友(2009-12-01):
这个计算器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顶一个!普通电机就可以当主动力源啦?

网友:
我发誓 这个我一定要做

网友:
好羡慕啊,有材料的话我也想制一个,好酷

网友(2010-01-07):
mark,貌似都很久以前的了

网友:
做出来有多困难?要花费多少钱?

网友(2010-03-05):
很久以前的好帖!可惜我现在才看到,楼主还在吗?

网友:
虽然楼主很久没来了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帖子火起来!
回答楼上一些网友的问题:
模型计算器用百度搜索不到,要用谷歌搜索"RC模型计数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0688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nair&bbs_id=9999

网友:
先把回帖弄到100先 现在99

网友:
现在回帖100!楼主回来记得我哦!我有问题要问你!3Q

网友(2010-04-22):
lz能给个联系方式么!本人Q:77295405
本人也想做个航模!

网友:
这个实用阿...

网友(2010-05-28):
楼主,你真是厉害啊!!!

网友:
好象不怎么贵
想做个

网友(2010-07-04):
作个标记

网友:
LZ真的是非常的强,这个得需要很多的知识吧?首先得磨具,然后是电机,还有电路,程序……,膜拜先吧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
太牛了,小弟想学着做了,这程序   是用的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是269449224

网友:
真实的DIY,虽然简单,确实我的榜样!

网友:
Mark 好像没看到无线芯片???

网友:
很厉害啊~~~俺也很想做一个飞机来当毕业设计呢~~

网友:
太强了,我也想做个!

网友:
我以前也试着做了个,可是飞不起,要解快的问题太多了,不过楼主确实了得,竟一一把问题都解决了,实在佩服,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再挑战下。

网友(2010-11-30):
好熟悉的装备,好熟悉的声音,好熟悉的场地。。。都好熟悉。。。我是小邓。。。小弟膜拜了。。嘻嘻。。要不是回家娶媳妇,真想和你们一起玩。。。。

网友:
机体很不错啊,

网友:
太强了,佩服

网友(2011-01-04):
标记了  小时候曾自己用很薄的木头做过一架(双翼机)  勉强可以飞起来(当然只能向前飞)  在空中顶多撑个半分钟就掉下来(电池没电)  啥时候回去自己再捣鼓一个  当然也准备把遥控器加上去 嘿嘿

网友:
初中时的梦想,做过多种飞机,无一飞起!

网友:
我也要做

网友(2011-02-06):
楼主,广州哪里有地方放飞机?

网友:
有时间俺也做一个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A:

兄弟很强很伟大,那个电路图等一些详细资料可以上传吗?小弟想下载后自己也模仿你做个飞机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小电机也能飞!真厉害

网友:
MARK,有时间也弄个玩玩

网友(2011-04-23):
我X,有图有真相,太给力,赞

网友(2011-05-31):
楼主 R/C 模型设计-AIRFOX 软件能赠送吗?  谢谢 邮箱: HXF1971DZ@126.COM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个详细的教程啊!太帅了,我也想做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笑死我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能沉了,顶起来。再次我有些问题不明白,要请教,以前从没有玩过“天上飞的”,只玩过地上跑的。
1.舵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2.飞机上升和降落还有转弯时怎么实现的?
3.这种飞机升级的空间还有多大?比如高度,载重量等 ?

网友:
果然很强大

网友:
厉害,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敌上大学了吗?
来西安时说一声,我接待。希望能到我们这里看看,欢迎过来上研究生。

西电的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无敌上大学了吗?
来西安时说一声,我接待。希望能到我们这里看看,欢迎过来上研究生。

西电的老师?

航空类的,西工大才是正主。

网友(2011-07-24):
楼主你那飞机在哪里买的呀?我淘宝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
有采用Iphone控制的遥控飞机吗?

网友(2011-09-04):
DIY高手,顶一个~
不过,第一副图的那个软件,是为了表示你的飞机参数还是为了设计飞机?要是能把重心、尾力臂等参数都放进去就成飞机设计手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赤岗那里很多的

网友:
求详细教程

网友:
牛人,求详细教程

网友(2011-10-19):
楼主好强   我也正在做   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12-19):
回复 网友F:

一般做广告的店里就有,嫌麻烦就去淘宝

网友:
能飞已经非常厉害了,飞机不像小车

网友:
LZ很有才。顶

网友:
超级给力!!  膜拜

网友:
太强了,如果飞机有得卖就好了,自己买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
就是LZ的帖子让我入了模界
现在是做了个90翼展的电动遥控固定翼飞机 前拉飘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帖子不能沉了,顶起来。再次我有些问题不明白,要请教,以前从没有玩过“天上飞的”,只玩过地上跑的。
1.舵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2.飞机上升和降落还有转弯时怎么实现的?
3.这种飞机升级的空间还有多大?比如高度,载重量等 ?

我来回答吧.
你可以去中国航模论坛和我爱模型论坛看看
舵机都是买现成的,自己DIY太麻烦,不光要电机,控制,还要机械齿轮和外壳,所以没人DIY
(晕 看成是用什么做的...)
1.舵机是一个可以进行正负90度左右旋转的臂长设备.用它的臂长带动飞机的尾翼水平舵面,垂直舵面和主翼副翼舵面的变化(水平舵面是管升降,垂直舵面管转弯,主翼副翼舵面管翻滚,升降,转弯(你可能要问哪还要水平和垂直干什么?虽然飞翼就是这样做的,没有用水平,垂直舵面,但是一般航模飞机还是有垂直和水平舵面的))
2.这个要看原理了,网上很多.简单说一下就是.水平舵面朝下打,飞机就低头下降,水平舵面朝上打,飞机就抬头爬升.垂直舵面朝左(尾视飞机)就是左转,朝右打就右转.
3.LZ这种有刷电机电调飞机升级空间很小,建议你最好还是直接上无刷电机和电调,当然,遥控是必不可少的.飞机越大扛风能力越好,升的高度越高.所以,理论上 能够飞起来的飞机都能够飞高到大气层以下.但是风是飞机真正重要的一个因数,相同重量的固定翼比直升机抗风好.载重看你的电机电调和电池了....然后就是飞机自重和飞机做得好不好了....

说了这么多了

玩航模的比较烦一来就问 这飞机能够飞多高?或者说别人的直升机就在地面上蹦,都飞不起来.

网友:
再说一下 航模价格

我直接用KT板做飞机 再加上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 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冠丽4通遥控+6通接收 舵机 电池 等等 一共500多元

之前我也试验过做有刷的
电调已经做好,MOS管用的坏主板上面拆下来的,电路程序和LZ不一样,但是因为飞机做重了.一直飞不起来
直到把电机和电调换无刷的.电池换成3S的.最后终于飞上去了.多练习模拟器
飞机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别想当然.炸机砸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ORZ......膜拜中!!!

网友(2012-02-01):
一直想做一个,总是没动手。

网友:
也想试试,,,应该很好玩

网友(2012-03-24):
我只能说:你太强了

网友:
这可不是一般的裤子啊!100楼

网友:
再顶带我入模帖

网友:
墨可以用汽油擦一下,再涂酒精松香水。很漂亮很好用。稀料也可,就是挥发太快。
再高极一点喷清漆。
看来你的打印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那个方向怎么改边啊

网友:
我的小飞机今天正式开工了,电机部分做好了,接下来就是电调部分,就是单片机调试让我很蛋疼的,以前没玩过这么微型的单片机,貌似还要设计一个单片机调试的板子

网友:
45000转速 。2.3内阻。2g重量。这电机做这个非常合适

网友(2012-05-07):
不错,可以考虑量产,mini固定翼飞机市场上很少,需求很大。

网友(2012-07-23):
                 标记一下

网友:
牛人,电子机构都是强人,我狂顶

网友(2013-03-07):
强大,楼主现在玩到什么东西了?难道是大型的么?

网友:
额,遥控部分呢?

网友:
很强啊,有时间自己也弄一架

网友:
好帖,有空也来试试

网友:
晕……这么好的资料今天才看到

网友:
真给了阿,膜拜

网友(2013-04-13):
能力很强,其实你可以做更好飞的飞机!利用光驱类的电机改无刷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2013-05-23):
真心佩服楼主

网友:
又见自由又见飞。
好贴。

网友(2013-12-09):
飞机的无线接收和控制用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的发射和接收电路怎么搞得啊,主要是接收电路,能晒一下吗

网友(2014-06-07):
自己也很想做一个固定翼的来玩玩,有空一定做一个...

网友:
很想问问,你是怎么控制的,无线模块呢?怎么不着重介绍一下?

网友(2014-08-19):
mark一下,动手能力强

网友:
哇  这个 非常好   能开套件么?  大家都玩玩

视频我这里怎么 看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帖,强帖,狂顶!!!

你的 破头像 害得我晚上睡觉眼前老有 两团肉在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 破头像 害得我晚上睡觉眼前老有 两团肉在晃!!!

最主要是你还缺这两团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主要是你还缺这两团肉                                                                    ...

你坏!!!

网友:
楼主的遥控器是如何弄的??

网友:
好牛,也想弄台来玩玩。。。

网友:
强悍啊 现在看来

网友:
心痒痒啊,厉害

网友:
好牛好牛,这个必须要mark

网友(2014-09-27):
非常不错,手工打造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动手能力很强哦

网友:
  好霸气呀

网友:
这电机能带起来吗

网友:
漂亮,有空自己也个玩玩

网友:
好羡慕,小时候就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