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cvavr中怎样指定eeprom的地址?

楼主(2007-09-29):
请问马老师:cvavr中怎样指定eeprom的地址?编程时,只要声明变量或数组为eeprom就可以像对待ram变量一样地读写,那实际上cvavr是否已经指定了eeprom变量地址是从0x000开始?我可不可以用eearh,eearl赋值使得变量位于我指定的地址?谢谢!

网友:
cvavr根据你声明eeprom变量的先后,从0X000安排定义的eeprom变量。

你可以把eeprom变量像ram变量那样读,和使用指针类的操作。但注意不能像对RAM变量那样随意写,因为EEPROM只有10W次的写操作寿命。

楼主:
知道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