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询问:岩崎ss-5702 20M双踪示波器在某几个档位上面扫描线突然消失?

楼主(2007-09-29):
该示波器扫描时间放在50ms到5ms几个档位的时候,扫描线很容易就会突然消失,只能重新关机开机才行,是不是哪个电解电容老化了?而且有一个现象就是在5ms档位的时候,本来显示正常,我只需要将扫描时间选择开关,左右拧一下(并不拧到其他档位),也会出现上述情况,至于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请教各位dx不奢赐教~~

楼主:
我最近做的avr板子需要这个几档位测试,不然没法用啊~~~~

楼主:
我现在开机20分钟后,不管怎么拧,或者不动,都没有出现那个情况了,这种故障应该从何处下手呢?

网友:
估计有的器件松动了

楼主:
好像不是器件松动,好象是电解电容之类老化的故障,只不过我对示波器不太清楚,也不知道该检查哪

楼主(2008-04-19):
解决了,喷了正宗的WD-40恢复正常

网友:
晕,昨又是神仙水!!!

楼主:
上次买的是假的WD-40,用了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