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装过电源风扇电机的没有啊!!

楼主(2007-09-30):
有改装过电源风扇电机的没有啊!! 那个4极的怎么绕线啊?谢谢

网友:
用在模型上吗? 改过.怎么拆怎么绕阿.换大功率FET驱动,但效率不高,失败收场.
到是用CDROM电机改挺实用.

网友:
矽钢处来四极,其绕线方式通常有分单绕和双绕,就是说你的马达驱动是用单相桥式电路,还是双相电路驱动而分别对应用单绕和双绕.
单绕就是一根线从其中一个极开始顺绕--反--顺--反,最后出来两个接线头.双绕是双线同时绕,方法一样,只是最双终是四个接线头.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E-mail:yanglz618618@163.com

网友(2007-11-23):
onair 你好!我也找到了一个一样的CDROM电机,想按你的方法进行改造,请介绍电机是怎么绕线、接线的(按它原来的方法吗?),还有怎么驱动啊,不会是直接接电源吧?

网友: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