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直流伺服电机闭环模块实例——电子设计大赛298驱动器

楼主(2007-10-01):
在2007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的F题中,我们考虑到直流电机负载情况,认为所选电机在设计的工作模式下不会产生大于3安的电流,因此,放弃MOS管搭建H桥的常见方法,转而使用298直接驱动电机。我们采用了Ouravr邮购部购买的伺服电机,并对编码盘进行了改造——将原先2线的编码盘改为邮购部另外一种电机12线的编码盘。由于该电机减速比为80:1,通过对编码盘进行4倍频,我们获得了一圈3840线的输出精度。
在程序中,我们采用了电子齿轮技术,产生的速度不仅均匀,而且电机特性非常硬。
通讯方面,我们利用了9数据位通讯方式,并使用了一些技巧,希望大家能从中获益。学会根据实际应用场合简化通讯协议。

网友:
傻孩子一出就是经典!

网友:
不错,你们几等奖啊??

网友:
我们用的是freescale的mc33886,淘到一款日本拆机减速电机,电机后带光栅,一圈20个,电机减速比1:100,一圈一共2000个脉冲

定长效果很好

网友:
我用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理论上一微步走0.013cm,实际当然误差比这个大。做的小车运行得很平稳!!!加速减速性能良好

楼主:
今年国一……

网友:
西科在大侠得带领下机器人还是很有实力得。

对你的声望极度崇拜了!

网友(2008-04-04):
请问LZ,能否提供电路图来参详一下?我的邮箱:yswan@qq.com先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不能打开啊,里面什么也没有,能不能教教我啊  !!  大哥啊  ^-^

网友:
楼上说话注意点,就你这学习态度,这么好的资料不该给你看

网友:
搂住给讲讲电子齿轮技术。

楼主:
所谓的电子齿轮技术,说白了就是LM629中使用的闭环算法。

网友:
楼主啊,为什么我打不开呢??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求求你了!!

网友(2008-06-03):
各位大侠 恳求邦忙:
本人用AVR128芯片在编制320x240液晶程序时(1335芯片),在编制显示方面有下述问题未能解决:
(1)在编参数设置中,要求只用上,下键和修改键、确认键来决定那一行修改的参数设置的值(三位数字),和显示。
(2)把测量参数的显示的值通过通讯传到上位机和把上位机的参数设置通过通讯到到单片机中(不需要上位编程)的通讯程序。
(3)最好有3-4个页面的。
本人看过一些AVR的320x240液晶程序如本网站的模拟定位机程序,还有哓奇工作室演示程序,可惜没上述功能,加之本人菜鸟一个,
编不好上述程序部分,望编过上述类似程序的各位大侠,能否把这段程序拷给本人参考一下(最好有注释)
回报:提供市面上要花费2万多元查询机构庄稼控盘的大小的炒股用的法宝,能知道机构庄稼控盘的大小。可送些元器件四运放324,单向可控硅12A/800V,
双向可控硅40A/800V,西班牙进口电位器(中间空的,用小塑料棒插到中间空的地方来调节),全是进口名牌的。
本人懂强电和弱电,对电路理论较精可提供实际项目分析邦助。如要其条件也可提出发信到wuqing2005@yahoo.com.cn

网友(2008-09-19):
这个技术真的不错了,呵呵,顶下,傻子好技术

网友(2008-11-16):
电机买的是邮购部得那一款?

网友(2009-03-01):
恩好东西  我以后要多多学学了  知识还差的远呢

网友(2009-04-02):
不知有人推荐哪个伺服电机

网友(2009-06-15):
Copy and download !
STKs!

网友:
电子齿轮是不是PID?

网友:
电子齿轮记得就是不满一步的脉冲累加起来到了一步再加进去

网友(2009-07-21):
怎么打开啊  99se不行 DXP2004也不行 不知怎么打开??????

网友:
很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不仅因为你有过硬的技术,
不仅因为你有精湛的思路,
......
  还因为你有发哥的风度!

致: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哈哈 越看越像周润发!

网友:
顶下 做个记号 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今年国赛见

网友(2009-12-23):
学习是一天天的积累,谢谢你有资料

网友(2010-02-14):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18:41:2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5]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及其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分论坛)

网友:
论坛重新进行规划。此帖子移到更适合的技术论坛。

网友:
新手不懂,下载后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2011-03-16):
直流伺服电机闭环模块实例

网友(2011-05-04):
这个人-----傻孩子,一点都不傻啊!.
不简单.

网友(2011-09-07):
非常不错,期待谈谈电子齿轮方面。

网友(2011-12-21):
越看越发现差距太大了。

网友(2012-03-25):
mark! 应该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2012-05-23):
下载下来学习了,回头和几个师兄一块开发伺服电机驱动器试试,买的太贵了,一个将近两千大洋,电流一大就爆掉了

网友(2012-12-14):
貌似很不错!多学习一下

网友(2013-03-04):
这个厉害,我们但是用的是步进电机,没有细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细分的概念),斗的厉害

网友(2013-09-06):
谢谢楼主的分享,感觉很好

网友(2014-11-06):
今天才看到,顶起来给大家看。傻孩子的程序不错啊。

网友:
最近在国外的坛混得多一点,国内牛人其实也不少,但是懂得分享的就不多
所以开源一般都是老外玩的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其实控制软件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2015-12-15):
顶一下,水平有限,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