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用的发射接收头都用些什么型号?

楼主(2007-10-02):
最近看了激光测距的原理,发现可以用cpld来实现,只是测量精度可能做不到几mm,想做做看,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激光发射接收的管速度够快,不知光纤一般都用什么激光头?

网友:
我也看过一种激光测距的原理,其实就是三角原理。用一台摄像机一只激光笔,做成发射-接收部分,然后在所获得的图像中找到激光的光点的位置结合激光出射角再根据三角原理算出三角形的另一条直角边就是距离了。
这个过程可以不用cpld

网友:
激光干涉议可以达到小于0.001mm的精度,目前市场上都是进口的。

楼主:
激光干涉需要配反射镜。我才不想搞干涉测距。那个用在精加工。我是想让它距离范围为200米内,精度0.1m,用时间差法测量。

楼主:
激光测距用时间差法有好多种:
1、时间扩展,可以通过对电容充放电的方法对时间进行扩展。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高精密器件做积分器。
2、延长测量距离,可以利用激光返回光触发下一次发射,连续触发n次,测量时间,减去器件延时就可以,需要校准。
3、游标法,用两个频率差异很小的时钟,不过要求两时钟频率够稳。

我是想用第二种方法,系统延时可以稍长一点,不然计数器计不过来。然后校准就行了。

置于三角原理我就不知道准确度能做到多高,是不是要个ccd,还要简单图像处理。

楼主:
高精度测量时间的芯片  tdc-gp1,tdc-gp2,tdc-gpx
还有 HP5370A

楼主:
不过都很贵,我觉得没有必要,mm精度暂时用不着。

网友: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检测反射回来的激光?
反射回来的强度很小很小的

网友:
估计比较复杂吧

楼主:
可以用望远镜,把激光接收头装到望远镜里,不过试验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先看看能不能测出来再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激光头。

网友(2010-02-24):
顺便说一下,激光测距仪检测激光回波用APD雪崩光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