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如何给AVR系统供电 ??

楼主(2007-10-03):
现在自己做了一个小玩意,用4节AA电池供电哈,电流在50mA左右 , 前两天买了两块号称是6V / 180mA的电池板,今天终于盼来了N久不见的太阳公公, 阳光下,测了空载开路电压11V,短路电流100mA,接到了我的那个小玩意上,晕哈,带不起来居然啦!!量了一下电流20几mA,电压3V左右。。。经过那个1117,肯定不行了。。。

失望哪!!

现在,我想,既然直接供电不行,辅助供电总可以吧? 但是,心中没底啊,应该怎么规划呢 ?

4*AA ------> 1N5819 -----> LM1117-3.3V -----> 系统

以上的供电形式,太阳能电池板应该插到那个位置呢? ..........困惑中,哼哼 。。。。。

楼主:
按说100mA@11V应该有1W的功率,为啥一个50mA@3.3V的0.17W的带不动聂? .............................

网友:
你买的什么太阳能电池,是硅胶的封装的还是玻璃封装的,再说太阳能电池板现在的转换效率都在11%,最好也不超过15%

楼主:
应该是硅胶封装的。按说啊,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应该是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的80-90%的样子,为啥带不动我的系统呢???

网友:
太阳能电池不是像你这么用的.效率太低了.

楼主:
楼上请明示啊!!

网友:
要看多少W的,你测量的是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怎么可以相乘呢???????

1W的太阳能板体积应该不小的,太阳能效率是1平方米1000W时测量效率一般为14%(应该没有记错),那你可以算你需要的功率和对应面积了了.

网友:
6楼说的很清楚了,串个10ohm,在测量一下电流和电压,这样就得到相对参考的太阳能电池的容量

网友:
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功率浮动太大,一般情况是经过几道转换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太阳能电池输出-〉升压-〉稳压-〉蓄电-〉稳压-〉标称电压输出

我的日志中写有对太阳能电池做过简单测试,LZ可以参考一下测试结果,希望能有所帮助:

http://www.icdev.com.cn/?474/viewspace-1316.html

网友:
如果1平方米能达到140W的话那还可以哦。但问题是1平方米太阳能要多少钱??太贵的话意义不大

网友:
140wX40=5600元,这个140w还是强光时的效率.你要考虑电池板自动对太阳旋转的机构成本,能耗,还有电压变换的效率,还有阴天的效率.你就是使用30年也不一定能收回成本.

楼主:
太阳能目前看确实不成熟,中午给电池组充电,充电电流从30ma到几个ma波动很厉害。

网友:
基本能达到140W/平方的功率,两年前的价格是30多元/W。我们用的是75W太阳能电池板,价格大约在3000元,输出电流最大4A多。使用太阳能电池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阳光的照射角度,14%的效率是阳光呈90度角直射的效率。具我测试,角度偏差超过30度基本就谈不上什么效率了,功率很低。还有个问题,就是热岛效应,在全功率工作的时候,如果在太阳能电池上有小面积的阴影,极有可能把整块板烧毁,因为那块地方内阻会比较大,发热厉害。
阿莫的这个想法不错,我有个方案,大家可以讨论下玩。就是热吸附制冷,很多年前曾用于火车机头空调系统,利用废热来制冷,虽然效率好象不高,但不花钱啊。现在据说也有研究出热吸附玻璃的,每块玻璃就是个空调。哈哈,这个东西好玩啊,比太阳能电池成本低多了,寿命也长。

网友:
哈哈,还有个东西,斯特林发动机。据说用来把发动机发电系统装在电池里的就是这东西。原理很简单,但真正要实用还要靠大家开动脑筋。

网友:
上个图片大家看看,在热咖啡杯子上运行的斯特林发动机。

好不容易放假有时间上来吹牛,感觉好放松啊。

楼主:
阿莫的想法不错,某些奥迪高档车型有此功能。作用就是防止夏季汽车暴晒后进入汽车温度太高的问题。泊车过程中汽车会自动制冷。

网友:
【9楼】 armok 阿莫:
1.效率和你实际能得到多少功率并没太多直接关系(1000W/mm是个假设条件),效率和很多因素有关,如阳光大小,感光角度,透光率.......

还有要得到比较高的效率必须做功率跟踪(这点很重要).之后还要做电压变化,充放电管理,后级稳压,最后才能使用.

至于阳光万向跟踪就更恐怖了.呵呵

2.当前来说每W在25-30元之间.

3.一般来说太阳能电池板都有防水处理(注意接线头就OK了),反而为了得到较好的透光率有必要为其清洗.还有如何固定,防盗是要考虑的.

【13楼】 armok 阿莫:
Notebook有这么大耗电?T23一般为20W,最大也就30W,最小为9W左右,这是放电软件监控出来的.

网友:
搞那么复杂干啥啊,给汽车加的电动帐篷,在太阳下泊车的时候,自己支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有点跑题了?
《嵌入式C编程与Atmel AVR》一书中的例子的室外部分是采用的太阳能、电池供电,可以参考一下。
这本书在本站的avr资料栏中有下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感觉,跑题乃是人生一大乐事,哈哈 :-)

楼主:
看了一下那个文件,还好。 电源方面一笔带过,估计电池板要12V以上的,好几W才行

网友:
今天刚好做了个,空载7V。充一节锂电 有3.8V@20MA的电流。约125平方厘米。

楼主:
我这个是两块,大约140cm2 , 薄云天气给6节镍氢充电,20多ma

网友:
是的,今年在某个节能展会上问的行情是大约30元/W。而且,不能做成软的(可以卷起来的那种)。

在敦煌沙漠里的移动基站看到它的供电方式是:多台风力发电+太阳能。那个面积,嘿嘿,起码有几百平方米(但是估计只是当风力的后备)

网友:
【26楼】 mig29 笨笨兔:

几百平方米???我的乖乖够夸张的.上海很多公交站的广告箱就是太阳能的,大概1平米左右.

楼主:
我估计太阳能也就适合现实中不适合布电缆的场合,或者,电缆太长成本不允许的场合。如果正常电力供应的情况下用太阳能,就极度浪费金钱了,呵呵

网友:
估计你是受骗了,我做太阳能相关的产品有些时间了,现在很多厂家都拿低效片冒充高效片买,就是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都合格,就是工作点电压很低,功率没有

楼主:
终于碰到行家了。
请教kkllnlp ,这种东西应该如何判断好坏真假呢?

我这个是两片滴胶单晶硅电池板,单片8cm x 9cm大小,开路电压在现时北方中午的光照条件下(不是很晴,有少许云彩,但阳光看上去充足,超级郁闷的是,自从国庆节之前买回来,就遇到一个好天气),两片串联不到11V,短路电流120mA左右。而标称的是6V 180mA / 片 。

我有个AVR小制作,电流50mA,用LM1117 稳压到3.3V工作,遗憾的是,我满心欢喜的把这两个电池板串联插到上面,居然没反应,哈哈哈哈,测了一下,电压降到了2点几V,电流在20几毫安。

综合以上,您能做出什么判断? 正常情况下,这种配置的电池板,是否能带的起 50mA@3.3V 的负载(0.165W)? 谢谢!

网友:
没有设备没法判断好坏,
不过可以凭电池片的外观大概判断一下,一般是单晶硅比多晶硅的效率高

网友:
还有直接用太阳电池给系统供电好像不太妥当,受天气影响太大了,最好有个充电电池

网友:
太阳能是用来给电池充电的,不是直接给系统供电的.要不晚上或者天气不好你的系统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谢谢楼上。那么怎样一边给电池充电,一边给系统供电呢?现在我用4节电池供电,怎样实现边冲边供呢?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如IN5819,直接加在电池两端,用肖特基二及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光弱时电池通过太阳能板反向放电,二是肖特基压降低,只有0.3V左右.有利于提高效率.用场管应该可以得到更高的效率.
你要想好你的太阳能电池的功率,多个太阳能电池的话考虑好怎么串联并联能得到最大的功率.
比如我的四片太阳能电池片,阴天时,串联得15V开路电压,充单节LI电池只有10MA的电流,而改两并两串后有20MA.
物理上好像说,负载和电源内阻相同时可以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说,带上负载后的电压是开路电压一半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大功率.我的开路电压大约在7.5V,而充锂电约4.4V,应该是达到比较高的效率了.

网友:
【13楼】 armok 阿莫
装个特殊的空调没什么稀奇。

建议装个窗式空调架在车顶上,在车轮上装个发电机给它发电。肯定非常的牛。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35楼】 fsclub

今天中午阳光很好,我试了一下,用两片11V的太阳能电池串联,然后通过1N5819+水泥电阻直接给6节串联的NiMH充电,电流在100mA

网友:
我们这下雨啊,555

网友:
今天中午阳光很好,我试了一下,用两片11V的太阳能电池串联,然后通过1N5819+水泥电阻直接给6节串联的NiMH充电,电流在100mA
--------------------
你试一下并联,从你的情况看来,并联可以得到更大的电流哦.
不要用电阻了,直接充.本来太阳能就少得可怜,你还用电阻来人为降低它的效率啊?NIHM的电流不要怕电流过大,2C充电都没事,更不要说太阳能那点可怜的点能了.

网友:
阿莫的想法可能改用12V风扇排风还比较可行。在行李箱与座舱之间的隔板上装排风扇,电脑上用的那种,只要太阳一照,就转。热气能排多少算多少。

楼主:
【40楼】 fsclub
呵呵,我两个5V的,标称180mA短路电流,这个电压,并联估计给锂电还是很不错的。
一开始短路电流在130mA,11V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流有120多mA,然后加了个水泥电阻和5819,基本上就在110,100了,哈哈

中午接上后,我就出去了,6节电池起始电压7.2V,用过,刚才回来,量了一下,8V,大约冲了3个小时吧(4点左右被拿进来了)。

楼主:
如果从早晨10点就开始,到下午4点,估计会好些,现在我觉得,给镍氢这样充电不太好。最好的蓄电池,还是那种6V的免维护皮实些。
用步进电机做个太阳追踪系统,放室外的空调机上 ... 想想,做梦都会笑,哈哈哈哈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A:
我有两组每只150AH,12V 的松下原装电池组,是以前购买用作服务器的UPS电源的。

按理想估计,我的手提电脑 ...

你好,我觉得你的想法不错,我现在是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嵌入式系统,我觉得我可以以你说的内容进行研究,完成我的毕业论文,请问你后来有没有对你的想法赋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