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用光电鼠标的方法来定位机器人的位置

楼主(2007-10-04):
就像光电鼠标那样,可以感应机器人相对移动的位置;
进一步,如果在开始的时候就把整个场地的信息输入机器人,然后在某个位置作为起点,就能判断机器人在场地的绝对坐标;如果怕运动后会有误差,那么在运动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一些场地的标记,对坐标不断修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或者想过?是否可行?

网友:
可行的,我曾经用鼠标做过,不过没做标记修正
在桌面上精度还是比较高的,在地毯上基本不起作用,离地面也不能太高了
楼主可以试一下有没有改进的措施

网友:
精度不够的。
楼主试试在桌面上从A点移到B点,然后从B点移动到A点,看看光标有没有回到原处

网友:
速度达不到要求,我试过,慢,除非自己开发看行不行

网友A(2008-05-23):
我们做机器人比赛的时候曾经仔细研究过
买的是逻辑的G3鼠标,核心是安华高公司的A6000系列激光鼠标,激光比普通的红外光的鼠标要更加适应各种不同的表面,对距离表面的高度影响也小,我们已经把信号提取出来了,但是重复精度不是很理想,就是比较的娇贵,后来还是放弃了,改用从动码盘了,如果适用环境比较单一和简单,还是可以好好研究下的

网友:
我估计光电鼠标的镜头也很重要(我指的是焦距).

网友B:
跟鼠标的方向有关吧,可以试一下,把鼠标按照不同的位置摆放,从A点移动到B点,接收的数据差别较大,因此要想拿来做定位,必须保证鼠标的方向始终一致,要是在运动过程中,鼠标的方向有变化,那么距离信息就不一致了,我们当时做机器人比赛时,买了一款德国的激光鼠标,最后发现这一现象,如果能够保证鼠标始终相对地球磁场方向一致,那么定位的精度还是比较高,但是在比赛中为了保证鼠标方向不变,还得设计专门的方向反馈机械结构,使得机器人在旋转运动时,保证鼠标方向不变。

网友:
这种方法能用的话早用啦.还是老老实实用惯性制导比较好一点.够牛B的话,可以搞个类似于GPS的定位系统出来,用声波取代电磁波,可做到几毫米的精度,不过声波定位范围很小,半径十来米吧,运动中测速时,移动速度也不能太快.

网友:
光电的和机械的我都试过了,基本不能用的,从A到B,然后再回到A,肯定不是0,误差很大,而且不稳定

网友(2009-12-22):
楼上说要保证鼠标方向不变·· 不是很理解··

网友:
我有个帖子说了这个鼠标定位的功能。。
我觉得可以用两个鼠标。就是要加算法。把两个鼠标的旋转也算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机器人比赛的时候曾经仔细研究过
买的是逻辑的G3鼠标,核心是安华高公司的A6000系列激光鼠标,激光比 ...

你们是怎么用鼠标的输出算出实际距离的,有什么对应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鼠标的方向有关吧,可以试一下,把鼠标按照不同的位置摆放,从A点移动到B点,接收的数据差别较大,因此要 ...

请教一下你们当时是怎么从鼠标读出的信息算出实际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