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但谈谈用LM1875的感受, 还有大家一般都是配什么运放

楼主(2007-10-05):
请但谈谈用LM1875的感受
还有大家一般都是配什么运放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11-19,16:55:02 加入。
你的原标题:“关于LM1875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LM1875配大S的NE5532足以。

网友:
我只能说1875比2030好多了,在电流反馈方式的时候似乎更耐听点。

网友:
同意楼上,在电流反馈回路再加上适当的补偿网络就更好听了.

网友A:
HIFIDIY上把1875都说得有点神了.
我也搞了对1875搭焊了还没有上电.

网友:
lm1876+ad287
lm1876+ad714

网友:
LM1875/76确实是不错的,但市面上假货太多了.

有时间办一下签证去香港玩几天,顺便去买一些电子元件回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有何不同.
但最大的问题是不知现在香港/澳门那里最多电子元件卖.

网友:
LM1875在细节和高频上明显优于TDA2030,驱动力也较大,以前曾经作过两个LM1875的BTL电路,猛的把一只100W的喇叭活生生烧掉了,呵呵!但是制作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电源地线的处理,地线能短则短,能粗则粗,去藕电容能多则多,否则高频,低频自激震荡够你头疼的.

不过比起分立元件功放,这两块集成电路就得靠边站了,强烈建议去做一下分立元件功放和电子管电路,这两个东西才叫爽!尤其是电子管电路,做过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小小的电阻或电容甚至一根导线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学问.

网友:
只要选择适当的增益,现在的电脑,CD等信号源可以用来直接驱动LM1875.没必要配运放放大了,用来制作音调电路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运放的选取要用耳多听,同样是5532不同厂家的音色不一样,同一厂家不同产地的又不一样,我CD机里的5532就选了好几次,JRC的,德州仪器的,大S小S都用过,全都不一样.还有运放最好用拆机的,现在市场上的新5532垃圾一大片.或许就是4558的芯打上5532的型号.

网友:
1875功率太小了,听起来没什么震撼力。我打算用LM4766搭一个功放出来玩玩

网友:
LM4766电源要上+ -35V听感才比1876好点

网友(2007-11-19):
4766高音细节不行啊,,跟1875没法比

网友(2008-10-12):
LM1875中高音表现的确不错!

网友:
配4558就够了

网友:
参考别人的电路自己做了几块NE5532+LM1875的PCB,都回来几个月了还没有时间弄

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如果要更大功率的话,LM3886吧~~呵呵~对了,还想请问各位,LM3886 PDF中,输出端的那个电感有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
LM3886音质比LM1875差很多

网友(2009-01-04):
怎么都没人玩TDA7294,感觉这个IC不错

网友:
还是lm386好听。别的都太吵了。

哈哈

网友B(2019-09-04):
引用 网友A:
HIFIDIY上把1875都说得有点神了.
我也搞了对1875搭焊了还没有上电.

斑竹搭建的怎么样了?有裸 照吗

网友:
电流反馈听起来更好,我没搭前级听的。搭前级运放OPA2604,比5532好听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搭建的怎么样了?有裸 照吗

卧槽,你看看哪年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你看看哪年的事了?

哈哈,应该有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