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fiq问题

楼主(2007-10-06):
void FIQ_Handler (void)     __fiq
{
  FintFlag ^= 1;
  IO0PIN ^= (1 << BEEP);//BEEP
  EXTINT = (1 << EINT3); //清除INT3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怎么报错
expected a "{"

我用的是mcu123的2142开发板和hotpower的demo程序

网友:
KEIL MDK不再支持原来KEIL编译器的__fiq关键字了,不管是FIQ中断或者FIQ中断都使用__irq关键字。看看是不是KEIL的版本问题?如果是,把__fiq换成__irq看看?

网友(2010-08-0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