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器件ST16C2552的使用感受

楼主(2007-10-06):
最近在开发中用到了ST16C2552器件。ST16C2552是用于串行数据通信的2通道通用带16字节收发FIFO的异步收发器(UART)。它的基本功能是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反之亦然。UART可处理高达5Mbit/s的串行数据速率。同时,ST16C2552自带了调制解调器的控制功能,由于我的项目较为简单,没有用到调制解调器功能。
    该器件使用起来并不难,硬件只要按资料的标准电路连接就行,需要通信中断功能,则将其中断信号引脚与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相连,软件方面只要进行好初始化就可以了。
参考代码:
假设器件地址为0x8000,通道A地址为0x8008-0x800F,通道B地址为0x8000-0x8007
#define CHA_RHR                (*(unsigned char *)0x8008)                /* read only */
#define CHA_THR                (*(unsigned char *)0x8008)                /* write only */
#define CHA_IER                (*(unsigned char *)0x8009)                /* write only */
#define CHA_FCR                (*(unsigned char *)0x800A)                /* write only */
#define CHA_ISR                (*(unsigned char *)0x800A)                /* read only */
#define CHA_LCR                (*(unsigned char *)0x800B)                /* write only */
#define CHA_MCR                (*(unsigned char *)0x800C)                /* write only */
#define CHA_LSR                (*(unsigned char *)0x800D)                /* read only */
#define CHA_MSR                (*(unsigned char *)0x800E)                /* read only */
#define CHA_SPR                (*(unsigned char *)0x800F)                /* read and write */
/* the three register sets are accessible when LCR bit7 is a logic 1 */
#define CHA_DLL                (*(unsigned char *)0x8008)                /* read and write */
#define CHA_DLM                (*(unsigned char *)0x8009)                /* read and write */
#define CHA_AFR                (*(unsigned char *)0x800A)                /* read and write */

#define CHB_RHR                (*(unsigned char *)0x8000)                /* read only */
#define CHB_THR                (*(unsigned char *)0x8000)                /* write only */
#define CHB_IER                (*(unsigned char *)0x8001)                /* write only */
#define CHB_FCR                (*(unsigned char *)0x8002)                /* write only */
#define CHB_ISR                (*(unsigned char *)0x8002)                /* read only */
#define CHB_LCR                (*(unsigned char *)0x8003)                /* write only */
#define CHB_MCR                (*(unsigned char *)0x8004)                /* write only */
#define CHB_LSR                (*(unsigned char *)0x8005)                /* read only */
#define CHB_MSR                (*(unsigned char *)0x8006)                /* read only */
#define CHB_SPR                (*(unsigned char *)0x8007)                /* read and write */
/* the three register sets are accessible when LCR bit7 is a logic 1 */
#define CHB_DLL                (*(unsigned char *)0x8000)                /* read and write */
#define CHB_DLM                (*(unsigned char *)0x8001)                /* read and write */
#define CHB_AFR                (*(unsigned char *)0x8002)                /* read and write */

        CHA_LCR = 0x83;
        CHA_DLL = 0x0C;                // 1843200/16/9600 = 0x0C,9600BPS
        CHA_DLM = 0x00;
        CHA_AFR = 0x00;
        CHA_LCR = 0x03;                // divisor latch disable,access general register

        /* to COM B register init */
        CHB_LCR = 0x83;                // divisor latch enable,access special register
        CHB_DLL = 0x0C;                // 1843200/16/9600 = 0x0C,9600BPS
        CHB_DLM = 0x00;
        CHB_AFR = 0x00;
        CHB_LCR = 0x03;                // divisor latch disable,access general register
由于不使用调制解调器,初始化很简单了,以后只要向CHA_THR或CHA_THR就能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则是读CHA_RHR或CHA_RHR

ST16C2552器件资料
SC16C2552与ST16C2552器件兼容

网友: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我最近也用到一个相似的器件

不过我只做硬件部份..            相关时序我也都看过了. 感觉还挺好用

网友(2014-08-26):
感谢分享,我最近也在弄这个,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