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二房“

楼主(2007-10-07):
看了这些天
看到了两一个,迷糊的很,一个是”RA1“;;另一个是"solo"
差点没晕了。
发烧的朋友来说说,侃侃。

网友(2008-05-11):
我都做 可以找我

网友:
我被天比说模糊了,呵呵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要做人家二奶,差点……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reader_4e2a043001008gz3.html

RA1开机后,前面板的一个红色指示灯会点亮,配合同样木壳腔体的RS1耳机,外观上是非常吻合且美观的.

从声音上说,RA1的驱动力不是很大,但推动RS1还是足够了,驱动GS1000则有点吃力(音量要开到下午两三点,但大多数音乐和唱片还是可以听的). RA1有点象铁三角的HA2002或HA5000,推力不大,但推W2002和W5000就分别恰到好处! 这就是原厂搭配的精妙.

RA1声音显著的特点是温润而松弛, 推RS1时,低频不是特别地有劲力,而是略有些松,本来RS1的低频在驱动功率充足的情况下是非常紧密而且有劲的,有时象"鞭抽"一样,而使用RA1后则使它的低频明显松弛了,听感舒适,象按摩一样; RA1的中高频也给我松弛而温润的感觉,音色不亮,高频处理得很温和,把容易偏亮的RS1给打磨掉了一层"杀气",去掉了一些"辛辣". 天性浓郁而火辣的RS1遇到RA1后,"烈酒"变成了"松香",浓郁变成了润和,非常好听. 特别是人声,让人一个劲地听下去不舍得关机.
如果说RA1配RS1是GRADO先生追求的声音,或者说,是他认可的声音,那么显然他是想让RS1听起来松弛一些,不那么紧张. 其实,我用店里的其他几台耳放搭配过RS1, 吴刚F100音色很饱满厚实,但高频有些亮,铁三角的漂亮小耳放HA20也音色偏亮了些,丽特E100有着更佳的解析力和低频的速度感,但音色有些偏清冷; 梵音HA01是我较喜欢用来搭配RS1的,中频音色足,毒人,其他各个方面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HA01的HI-FI素质当然高于RA1,但有趣的是它也没有RA1的松润感. 从这点看,RA1搭配RS1的音色是独特而迷人的,没有其他耳放象它.

我店里的耳放里综合素质最好的是英国的SOLO耳放. 它在高频延伸,解析力,低频下潜和劲道等硬素质方面都明显好过RA1,连中频的凝聚力和实体感,也是SOLO好过RA1,在推RS1时,整体听感上,SOLO比RA1要精干而凝聚,富于能量感和爆发力. 但RA1的独有特色,是它松弛的音色. 特别要强调这个"松"字. 它的油润音色,和搭配RS1体现的动听感,都来自于这个"松"字. 当然,如果是松散,就不好了,RA1却有点"松而不散"的意思. 这个"松"后面跟的是"香",是松香,而不是松散. (我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它的结像是比SOLO大的,形体感不象SOLO那么结实而有"实体感",而是略微化开,但妙就妙在这样一化开,听感就很舒适. OK,它的低频没有SOLO那么有劲,高频延伸没有SOLO那么棒,细节都比SOLO少,而且播人声,不难听出SOLO的形体凝聚感比它强(若有人误以为SOLO是两头翘中频薄的机器就错了,它高明就高明在两头延伸好的同时,中频还是很凝聚. 它是三段全频皆强),然而 ...

然而RA1虽然在这些HI-FI硬素质上都不如SOLO,搭配RS1却营造出一种松弛温润的格调,一种略微化开来的弥散音色. RR组合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带松香味的音色.

如果用RA1推GS1000,虽然很多时候要把音量开到很大(下午两三点),但GS1000的解析力,音场的特点,还是可以表现出来. 它有着动圈耳机中仅次于SONY R10和010的超级解析力,而且音场之大,只有K1000能比. 我觉得,从驱动力角度说,不能说RA1很配GS1000,但从音色上说,这是完全可行的一个方案. SOLO驱动下的GS1000有着远更强劲的低频,动态和分析力,但听听人声,你就知道RA1推动时,GS1000的人声是更有"歌德味". 这是很多歌德迷所追求并欣赏的音色.

RS1+RA1这个所谓"RR组合",从驱动力上说,正正好好,不浪费一点力气,叫作"恰到好处",从音色上看,松弛润和的声音播放人声,流行,美妙的音色使人留连忘返,不觉疲倦! 这不是一个"求真"的组合,而是一个纯粹求美,求享受,求"写意"的组合,如果就用这个标准来看,RR组合不论是外观还是声音,都达到了"美声和享受"的标准.

所以最后,要我给RR组合下结论的话,还是那句老话: 这是个"写意组合". 很美,很动听,富有独特的意境美和音色美,但"写实"不是它的目的,音色真实度不是它的首要考虑.

这样的话,如何去考量它,就会有两个情况. 如果你用HI-FI的标准去要求它,衡量RA1的频响,解析力,音色准确度等,你会发觉RA1是一般的,不差,也不出色,但如果你用搭配RS1的"写意美"来观察,就会看到RR组合的存在意义.

RA1搭配MPRO,也是很不错的组合,保持着歌德耳机的基本音色,但在歌德耳机里,MPRO是相对比较中性的一款,对各种音乐类型照顾得比较周到,以RA1来驱动,同样对味,不会有音色不协调之感. MPRO最可贵的一点是,有着比RS1更好的音场,听古典乐队表演时,能展现出乐队的纵深感,而没有RS1演绎时各个声部挤做一堆的遗憾. 当然,RS1在表现古典音乐中的单件乐器时,音色还是很毒人的. 比方小提琴,RR组合可以发出很毒的小提琴音色,虽然真实度不怎么样,但动听度极高,醇厚鲜活,别有一功.

RA1搭配歌德最难推的GS1000,在驱动力方面存在一点问题,但从音色协调性看,还是可以的,可行的. 除了大动态,重低频的音乐表现不是最佳外,一般90%以上的音乐,都能愉快地重播,给听者享受.

网友: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