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sch

楼主(2007-10-07):
近日找来耀华电子秤研究,不得其果,求助,程序已写好初始化,还差键盘输入(检测的键值不正确)和AD转换处理程序.请大家帮忙

网友:
你的称怎么那么复杂,现在很多简单的方案。
我前几个月是做称的,也是双积分的,不过是芯片内置的。电路好简单。成本呀~
哈哈~~

网友:
【1楼】,你用的电阻桥+传感器+运放+AD的方案吗?

网友:
最近在研究一个电阻桥传感器+(运放AD自带IA)+AD的方案

50HZ 21bit

好难理解电路原理

网友:
你这电路花的天下一绝啊

网友:
这个原理图竟然是双面的,^_^

网友:
TO: donkey 知秋 电阻桥传感+MCU内置双积分AD,也就是单片机内有运放,哈哈~

楼主:
这个是我厂正在用的一种秤,是上海耀华的一种老款了,因闲置下一台,所以我拆开来看看,编程可真是个难,我搞了几天都要想放弃了

网友:
双积分的东西,没有基础的话,不是搞几天就能搞定的,几个月是起码的,否则就不是一般的高手了。

网友:
我现在已经做到+-200000码了  50hz输出率

如果5hz的话 可以做到200 0000码

网友:
AD7705是16bit的  用AD7799是24bit的,以前调试过7799 但是没搞出来。网上有一位网友评价7799特容易 坏

网友:
AD坏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分开的 两种电压不稳 形成压差导致AD芯片损坏 我们公司用ltc1859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容易坏?

请特别注意信号等外部输入端的保护!!!

网友(2010-04-13):
现在的方案是愈来愈要求节能,一般是用专门的AD转换芯片,加LED显示驱动(如:CS5717)

网友(2013-02-28):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我司电子称方案,需要的下载!

这么多数码管啊,为啥不用液晶?